[問題求助] 電磁接觸器接點請教

楼主(2014-02-20):
接點大A和小a是否作用相同
因前一顆為台安C-16L目前找不到現貨
改又不會改
他的接點有2a2b
但新的東元的接點是3A1a1b*2
型號是CUL-16
不知有先進可以教教小弟嗎
用在大門馬達開關
以前都是碰到用圖一不知怎麼改法
麻煩各位ㄌ

网友:
大A是主接點 小a是輔助接點, 左3A跟右3A是要接馬達的,小a小b是控制左吸右開,右吸左開
希忘能幫到你

楼主:
小a小b是控制左吸右開,右吸左開
可以請問大大小a是控制左邊還是右邊
要如何控制是送信號嗎還是送電?
要如何接線呢?
麻煩大大了

网友:
三用電錶紅黑靜態測試 , 紅黑接Y4B上下2點 , 電磁接觸器不送電狀態下按下去,有通即是A接點
,沒通即是B接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a小b是控制左吸右開,右吸左開
可以請問大大小a是控制左邊還是右邊
要如何控制是送信號嗎還是送電?

馬達正逆轉,只允許1個電磁開關作動,把逆轉的補助b接在正轉的電磁線圈上成串連之外,同時把正轉的補助b接點也和逆轉的電磁線圈串連起來
當正轉的電磁開關作動,則逆轉的電路會被切斷,反之則相反作動
1個控制它上 1個控制它下

网友:
請google " 鐵捲門線路圖 " 或 " 鐵捲門電路圖 " 就會有很多圖文並茂的資料了(剛才自己估了一下)
我記的以前正逆轉是兩個電磁接觸器(因為要互鎖)
現在都做成一個了...很方便...

网友:
接 電磁接觸器再用互鎖

网友:
可以用東元的CL-10F嗎?

网友(2014-04-03):
改法有二,
一改電磁接觸器,整個拆開,將ab接點改成你要的
二改線路,當然要有線路圖,看看有甚麼方法讓線路符合接觸器,的使用方法。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還是依張依法,換新品比較快。找不到同型號,那就換廠家,找相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