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舊式點歌機無法開機成功

楼主(2014-02-20):
今天去回收場收了一台舊式點歌機及一大擴大機,想說弄看看,如果搞的定就可以讓小朋友唱唱歌了,可是發現這台點歌機開機都會秀拖盤錯誤,原以為可能光碟都拔走了,拆開來看,本來就沒有裝光碟了,這下奇怪了,難不成要用軟碟啟動(保護裝置),因為沒用過所以上來請有使用過的高手指點一下,另外一提這台是使用AT鍵盤,會不會是沒有裝鍵盤造成的錯誤,謝謝

网友A:
光碟機的托盤可以正常收放嗎
如果不行,那就可能是光碟機出問題
您可先檢查看看光碟機出入托盤結構的皮帶是否該換了
或是保險一點,換一台正常的光碟機試試看(IDE介面可用)
.
另外提到鍵盤的問題,那是可以不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碟機的托盤可以正常收放嗎
如果不行,那就可能是光碟機出問題
您可先檢查看看光碟機出入托盤結構的皮帶是 ...

大大您好,他這台裡面並沒有光碟機,我有拆開來看也沒有光碟的排線,不像是有拆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他這台裡面並沒有光碟機,我有拆開來看也沒有光碟的排線,不像是有拆掉 ...

痾...不好意思我看錯了
紅圈那地方應該是硬碟,我看成有光碟機在那兒-_-|||
點歌機的主機板構造,其實就是PENTIUM 586的AT板
和電腦主機板一樣,應該會有兩組IDE
您可以試試看拿一台DVDROM(看開機畫面,這台應該是用DVDROM無誤)連排線接上去
應該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痾...不好意思我看錯了
紅圈那地方應該是硬碟,我看成有光碟機在那兒-_-|||

對不起請問一下,它是只偵測有無光碟機才能開機嗎?不需讀保護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請問一下,它是只偵測有無光碟機才能開機嗎?不需讀保護片?

是滴,那一類型的點歌機一定會配光碟機
如果沒裝光碟機,系統沒偵測到,就會顯示錯誤
在所有系統正常的狀況下(包括光碟機硬碟),才會正常開機
不用讀開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痾...不好意思我看錯了
紅圈那地方應該是硬碟,我看成有光碟機在那兒-_-|||

試過了還是一樣不能開機秀拖盤錯誤

网友B:
把軟碟機排線移掉試試
會不會是軟碟機壞掉了
.......................................
如果還是一樣可能硬碟壞了
假設硬碟壞就有點麻煩了
因為就算換上好的硬碟
每台點歌機的編歌程序不太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軟碟機排線移掉試試
會不會是軟碟機壞掉了
.......................................

Ok謝謝我待會兒回去在來試試

网友:
我好像有看到BIOS電池說
那是不是該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k謝謝我待會兒回去在來試試

映像中點歌機好像1個字夾1首歌
但是照理說應該要有光碟機才對
不然怎麼放背景

网友C:
您的應是白牌機 應該不需光碟機只是沒背景
建議先把電源整理把電容更新
把midi &  overlay卡拔除 換上vga  卡 用dos  or win98 開機片 啟動主機板 看是否正常 然後再檢查硬碟 是否毀損  如果都鄭正常
overlay卡如果是pci的 就用 音 x 7版以上
如果還要玩下去 可私訊連絡 有資料可給您

网友:
HD故障或是BIOS電池沒電

网友:
請問這個孔裡面就是硬碟嗎
硬碟抽取孔嗎?
還是有可能它原本是放光碟
..............................................
還有你自行裝光牒時背面JUMPER有沒有避開硬碟機
因為IED是要跳線的

楼主:
換FDD換電池拔掉FDD全都還是一樣光碟機我是另接一條IDE排線兒且跳線是鞥正確的

网友:
漢克厲害喔! 點歌機都會耶~

上禮拜也收一台點歌機丟在地上,長怎樣都沒注意捏
不是我不修,是根本都沒概念說
快快快!等你的修好,讓我抄~

网友:
如果沒改過,它應該是聯福點歌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應是白牌機 應該不需光碟機只是沒背景
建議先把電源整理把電容更新
把midi &  overlay卡拔除 換上vga  ...

下午來找找看還有沒有VGA卡,不也沒得試,謝謝大大指導

网友D:
小弟呆呆地問一下,以前出的舊式點唱機,以現在來看好像都是違法的,在公開平台上做討論不會有問題嗎?以前小弟有在露拍上買某牌伴唱機的備份開機片,後來該賣家據說因賣這商品而被告,一片也才賣100元而已~~建議修不出來就直接丟了,千萬不要拿到網拍賣,以免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呆呆地問一下,以前出的舊式點唱機,以現在來看好像都是違法的,在公開平台上做討論不會有問題嗎?以前小弟 ...

基本上我們只純討論硬體,所以應該不會有違法問題,會搞這台純粹是好玩再加上想如以搞的定就讓小朋友玩玩而已

网友:
這應該只有販賣問題而無持有問題

网友E:
換 power 看看, 界面卡接點清一下看看, 但我覺得像是光碟機被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 power 看看, 界面卡接點清一下看看, 但我覺得像是光碟機被拆掉了

我也是覺得光碟被拆,但是拆開看似乎不太像,USER要丟還會再拆光碟機嗎?而如果是業者 丟的話不會只拆光碟機吧,

网友F:
要不要進BIOS看一下設定~IDE的設定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進BIOS看一下設定~IDE的設定ㄚ~

目前手頭沒有AT轉接頭,又沒有AT鍵盤,所以沒辦法試了,謝謝

网友G:
機器先留著吧!
轉接頭和鍵盤我都有,有機會給你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機器先留著吧!
轉接頭和鍵盤我都有,有機會給你測

哇~~~老大你還有那種機司啊,我N年前用不到的東西早就丟了,你的居然還在,不簡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哇~~~老大你還有那種機司啊,我N年前用不到的東西早就丟了,你的居然還在,不簡單 ...

我現在就在用486時代的AT鍵盤.....用轉接頭轉成PS/2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現在就在用486時代的AT鍵盤.....用轉接頭轉成PS/2

前一陣子才剪掉一條說
我把ps2的頭剪下來
焊在一隻壞掉ps2頭的滑鼠

网友:
影像訊號是要接到顯示卡上,在機器左後方那塊顯示卡影像輸出,如在沒出現點歌畫面應該是BOIS偵測錯誤(沒有鍵盤),那就必需有接VGA顯示卡更改BOSI,設定忽略全部錯誤!

楼主:
已修復完成

网友:
可以說明怎麼搞定的嗎?

网友:
比對了一下好像多了一張顯卡還有鍵盤...
莫非關鍵就在這兩者???

楼主:
用顕卡加鍵盤調整日期就好了

网友:
請問樓主您如何解決顯卡驅動程式問題

小弟上次修2台金嗓,外殼一模一樣,內部跟您的差不多,1台是PENTEM 133 CPU,1台是486 DX100 CPU,P133硬碟掛開機區資料還在,外接COPY出資料後換硬碟修復,DX100也是掛硬碟,但是資料全沒了,COPY P133的資料給DX100,開機後一進金嗓程式,LCD就只顯示一堆直條紋,研判問題應該在顯卡驅動程式不合

請問樓主您換了顯卡後去哪抓驅動跟設定參數

楼主:
顯卡只是要調CMOS時間而已,所以在DOS狀態下不用安裝DRIVE的

网友I:
遙控器圖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遙控器圖來了

大大不知該機遙控器是否還買的到

网友I:
應該可以,但是跟他牌很像,要注意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應該可以,但是跟他牌很像,要注意不通用

這款跟金嗓的很像,但應該跟金嗓的不能共用才對,不知大大知道何處可購買,謝謝

网友I:
金嗓的不能用,我是在電器行買的,
它倒了我也無處可以增歌了,就這樣加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金嗓的不能用,我是在電器行買的,
它倒了我也無處可以增歌了,就這樣加減用 ...

大大您也曾用過此牌機種?

网友:
現役中.....
可以用無線鍵盤代用

楼主:
我目前是用鍵盤再控製

网友I:
曾經在網路買兩隻,賣家都說可以用,結果不能用
會去買以為遙控器問題,結果是接收器壞掉(才有兩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曾經在網路買兩隻,賣家都說可以用,結果不能用
會去買以為遙控器問題,結果是接收器壞掉(才有兩隻) ...

也就是說您有兩隻都是好的嗎?那大大願意割愛一隻嗎?謝謝

网友I:
先找看看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找看看好嗎?

嗯 OK謝謝

网友:
請問如圖型號點歌機所附的光碟片遺失的話,有地方可以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