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電源板的假負載

楼主(2014-02-20):
請教各位先進,最近常常遇到液晶電視電源板,在未加負載(單板啟動)時,測試各組電壓均為正常
但若裝機測試時,常有24V或12V不穩造成背光閃爍,請教各位先進,如果24V輸出9-11A該如何配接電阻
才能測出最大輸出電流 謝謝幫忙!!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以前老師教的,大概都忘光了!

歐姆定律
R=E/I

R ---> Ω
E ---> V
I ----> A

楼主:
感謝版大的教導,等等試試再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