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筆電無線網路經常斷線,斷線後無法再連接。

楼主(2014-02-20):
筆記型電腦為Acer Aspire 4736G。Intel Centrino 2。Windows 7。

目前無線網路出了問題。
經常在連網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斷線,然後就找不到任何無線網路了,並且使用系統的診斷功能也無效。
有時重新開機能恢復正常,但有時不行。此時關機後過一段時間再開機才能正常連網。
這個問題是直到這個月初的時候才出現的,之前一切正常。
在此請教大家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謝謝。

相關系統事件如下:

【找不到來自來源 NETw5s32 之事件識別碼 5005、5007、5032 的描述。本機電腦可能並未安裝引發此事件的元件,或安裝已損毀。您可以在本機電腦上安裝或修復該元件。

如果事件源自其他電腦,則儲存它們時必須一併儲存顯示資訊。

下列資訊已隨附於該事件:

\Device\NDMP21
Intel(R) WiFi Link 5100 AGN

映像檔中找不到指定的資源類型。】

無線網路連線 顯示 沒有連線
右鍵→內容→設定中 顯示 這個裝置操作正常

右鍵→診斷 顯示  無線介面卡或存取點的問題
無線網路連線 顯示 已停用
右鍵→內容→設定中 顯示 這個裝置無法啟動。(代碼10)

已重裝無線網卡驅動程式仍然無解。

Email聯絡過Acer的客服部門,對方表示如果重裝驅動程式依然無效的話,就要拿去維修部門檢測硬體了。

然而,因為電腦已經過了保固期,在此我想請問大家,
有沒有辦法確認,的確是網卡本身出了問題,必須維修硬體;
還是因為過熱等環境問題導致、或是因為軟體的問題,不必送去維修也可以解決。謝謝!

网友:
先把無線網卡拆下
金手指部分用橡皮擦擦一下
驅動重新移除在安裝
在不行就露天買一塊無線網卡回來試吧

网友:
這部分 因該是無線網卡硬體故障喔 你可以找個更換上去或是先擦金手指 會這樣都是無線網卡的晶片有損壞的現象

网友:
我認為應該先將網路卡拆下,清理金手指後重新裝回試試看~

難度:網卡在NB的哪?~~藏在機體內需拆解筆電,在記憶體或
專門的維修蓋下面則你自己就可以操作,給人家拆機器要花錢

网友:
買一個 USB 網卡也可以啊, 也許是系統的問題, 導致跟驅動程式無法正常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