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D盤修理

楼主(2014-02-20):
三台美眉送來三位CD修理,都是CD盤的問題

第一台
SAMPO AK-W408 診狀:CD盤抖動,不能讀到曲目

取出CD盤,SPINDLE紡錘馬達軸心已擴孔,好像喝醉在晃動~

更換SPINDLE馬達

接線,觀察馬達上電壓變化

搞定第一台美眉

第二台 TECO手提CD,長的有像吸塵器
診狀:CD冷機,不能讀到曲目

CD盤上有纖維、頭髮、沙粒,該打掃了~

CD盤外置,測試中,冷、熱開機良好!

第三台
PHILIPS MCM148小床頭診狀:放片後,LCD視窗恆定在READING (SPINDLE有在旋轉)

小床頭檢修,需要延長VCC電源 (紅、黃線)
怪咧!SPINDLE有在旋轉, SLED雪橇馬達竟然恆定不滑動

指針電表歐姆檔測試SLED,阻抗120歐、滑動也很平順呀!

SLED馬達單件測試為良品,不滑動,這要請圖出來支援~

LA6548馬達驅動器,SLED有0.9VDC輸出

懷疑SLED馬達0.9V低壓下有障礙。這款CD盤座,很容易拆卸取出

SLED更換成良品12400馬達

呵呵!SLED會滑動到O軌(HOME SW)讀曲目,唱歌囉~

网友A:
POPCORN大:
    貨源充足喔!!
   SPINDLE MOTOR 上面的座如何取下來啊!! 有特殊工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PCORN大:
    貨源充足喔!!
   SPINDLE MOTOR 上面的座如何取下來啊!! 有特殊工具嗎? ...

報告阿乾師,
不是貨源充足喔! 是修不好就殺肉,拆多經驗是有累積一點~
SPINDLE MOTOR 安裝座多為C式孔,不需要拆下紡錘頭,移出即可
罕見的O式安裝孔,紡錘頭要先測量高度記錄,要用壓床、頂針退出
不當拆卸,紡錘頭中心孔會變形, 會變成殺肉件
您的SPINDLE MOTOR診狀及指針電表測試情況?

网友:
Popcorn大真是太威了, 什麼都會修, 小弟不知何時才能達到您的境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阿乾師,
不是貨源充足喔! 是修不好就殺肉,拆多經驗是有累積一點~
SPINDLE MOTOR 安裝座多為C式孔 ...

POPCORN大:
   感謝指導!! 明天再量量阻抗&報告!! 今天用 1.8V 上電電流約 20~30MA 10分鐘,裝回去還是不轉!! FOCUS MOTOR 有上下但是 LASER 沒有紅光出現!! SLED MOTOR 有動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阿乾師,
不是貨源充足喔! 是修不好就殺肉,拆多經驗是有累積一點~
SPINDLE MOTOR 安裝座多為C式孔 ...

POPCORN大:
   剛剛檢查 電壓1V 電流20MA SPINDLE MOTOR 轉動正常,但是 CD 放上去就是不會轉,量電壓沒有電壓,目前在查 STA341M... 馬達應該沒問題...不知道有沒有 INTER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PCORN大:
   剛剛檢查 電壓1V 電流20MA SPINDLE MOTOR 轉動正常,但是 CD 放上去就是不會轉,量電壓沒有 ...

馬達驅動IC常見:BA5826、LA6541、LA6548、CD5888、LA9242、KA9258之類
當切換開關切到CD位置,即供給-馬達驅動IC(有FIN翅膀的) 8V工作電壓(此與CD關門開關無關)
CD盤程序,關門後,SLED雪橇馬達向心行走,抵到HOME SW時:
1. SPINDLE開始轉動 2. 雪橇馬達離心行走讀片(雷射放送中,請勿直視)
兩段粗字請先確認~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驅動IC常見:BA5826、LA6541、LA6548、CD5888、LA9242、KA9258之類
當切換開關切到CD位置,即供給-馬 ...

我這一型可能比較就的驅動,沒有翅膀只有  STA341M 內建三個 PNP NPN 對 我再往下查好了... 感謝提供動作的資訊!!
目前沒有發現 雷射光的紅點..

网友:
Popcorn大真厲害 學習了

网友:
算算以前我維修真浪費----------------都是整座換----------------不計成本----------
做代理商就是不要客戶返修

网友B:
恭喜了,馬達是可以修的,不難啦。

网友:
為了CD盤浪費了我很多時間"修理費時"收費便宜簡直是簾價勞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了,馬達是可以修的,不難啦。

扒開馬達也是可以,電刷壞的多
能修的很少說~

网友:
可以修的馬達有試過,還可以撐得比未修前更久,這是在下個人的經驗啦,三太子您看看就好。

网友:
拜讀您的大作"衷心佩服"我到資源回收場買了十多台DVD都是國際"百音牌的"就是不會修"沒人教"所以不會修到頭來還是拿去丟掉"ps:我稍微會修傳統電視"但我對DVD盤很有興趣就是不會修"您真是高手高手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