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找不到 12v

楼主(2014-02-20):
在看了許多大大 分享 lcd to led 的光源改裝
圖片太大了,超過額定無法放上來....

///////////////////////////////////////////////////////////////////////////

//////////////////////

麻煩指導一下  12v  在哪

网友A:
圖不會大呀?? 善用轉圖軟件!!
能把圈圈處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不會大呀?? 善用轉圖軟件!!
能把圈圈處拍清楚??

1.Vcc 5V
2.Vcc 5V
3.GND
4.GND
5.on/off
6.BRGHTNESS
7.VOL
8.MUTE

网友B:
此塊版無12v吧
但應該有14v
在往高壓包的方向
量一下那裡的電壓~應該就是14v
在用降壓模組降

网友:
尋找輸出電源最快的方法就是找濾波電容嚕!!!

這張板子輸出的綠波電容在中間部分,看一下電路

測量電容正極端電壓就有你的答案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塊版無12v吧
但應該有14v
在往高壓包的方向

感謝大大指導  我馬上測試

网友:
麻煩修改標題

謝謝合作

网友:
應該是Y大跟E大說的那~~
有沒有12V就要量看看!不是每一款都有12V。
學姊那有通用印象中10~20V的LED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