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根導線焊接方法示範

楼主(2014-02-21):
請參考 : (此篇為介紹如何更換汽車散熱風扇接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61LJcz7H6g
本影片中值得學習的片段包含:
1.夾線治具的用法(可參考自行製作)
2.兩根導線互絞(插入式)焊接法.
3.如何從接頭(connector)上退針.

网友:
ciko大:
  感謝分享,這夾線治具很有創意!!

网友:
ciko大:
  感謝分享,焊接散熱夾具!

网友:
感謝分享,我看了,夾具不錯,可焊的方法很爛。
我的話會在銅線抹一點助焊劑,等溫度夠了在上錫,錫會自動吸附到銅線上。

网友:
焊工太糟糕了?????

网友:
那個夾線治具的創意真的不錯...
不過那支電銲槍似乎快不行了, 溫度不夠...遠不及烙鐵好用!

一般修車廠好比較少用焊錫接線, 我常去的保養廠遇到這類型的都是用壓接端子再包電火布

网友:
不錯的夾具,但兩線相接,接點長短分開一前一後比較好些,焊接怎不直接溶錫到線上,在銅線上加熱,外絕緣皮很容易熔壞,纏膠帶方式我以前被老爸釘過,纏膠帶要順時鐘才手順,且在電工接線順時鐘纏線,也要順時鐘纏膠帶,但看來他並非電子電工,介紹了這我都沒想過的夾具,真是對他佩服,學到了這方法,改天也來做一個n_116|

网友:
導線焊接的確是個頭痛的事
片中的夾具確實是個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网友:
看完之後:
雖然不知道他說什麼~
但。。。
1。創意不錯。
2。焊工還OK。
3。師父很厚工加了很多防護措施。
4。如樓主所說的。
5。結論我想到了"螺旋壓線帽螺旋式螺旋接頭快速接頭接頭"是不是更方便。
PS:開始本來想還說他是要美化接頭。

网友:
實用工具!   如果連絞接都不想,直接平行靠再一起焊接.
烙鐵頭若先沾一些融錫,再接觸在絞接的銅線上,會比較好傳熱到銅線上,再將焊錫絲融化在銅線上。

楼主:
大家已都具有一定的維修程度,學習別人長處,改善對方或自己的缺陷,自己的技能則能更上一層.

网友:
黑手麻~~別要求太多,汽車電學那幾堂
他可能請假..

楼主:
1.短夾具可用來夾電線(焊接用)

2.長夾具可用來固定電路板
:適用於雙面電路板拆焊/吸錫/補焊用(因零件擺放位置關係,拆焊電路板背面元件時,電路板因施力關係,無法穩定於工作平台上,其有助於穩定/平衡電路板)

网友:
熱縮套管用的尺寸太大,所以無法緊縮銲接處,最後只能用電工膠帶處理。

网友:
我都用烙鐵靠近去輕燙熱縮套管,很方便,但若是熱縮套管較大又較長時,所花的時間會稍為長一些.
若果是同時用兩組以平衡左右,又可以撐高架空,可能會更方便.

网友A:
兩條導線焊接位置應錯開較安全,防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兩條導線焊接位置應錯開較安全,防短路

住佇巷啊內a喔 ...

网友:
唐太宗李世民多次對大臣們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

學習他的長處,改進自己的缺失。

网友:
是不錯的方法
感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