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三洋sw-1088uf洗衣機,一開機就閃“中“低“少“燈號

楼主(2014-02-21):
要洗衣的時侯,一開電源就出現嗶嗶叫的聲音,並且出現異常燈號中低少

這時侯只好去找找使用說明手冊,看看是什麼問題
上面寫請拔掉插頭,儘快聯絡服務站,我想應該是有零件故障了,才會出現error的燈號

我google一下這款的洗衣機故障代碼,有答案~~"中"低"少"---水位偵測異常
研判可能是水位開關壞了,先找一下這個零件在哪?
如圖所示,右上角的位置

先把舊的拆下來

用三用電表量一下pin怎麼全導通了…,所以壞掉機率很大,去買個新品試試吧

型號是DPS-Y2T

一換上去,ok搞定…!

网友:
原來那裡有水位開關啊!
我們家也是媽媽樂,
謝謝分享!

网友:
水位開關是否可以細部分解,自行維修嗎?
還是說一定要買料件替換。
板大去那買的,謝謝。

楼主:
我去露天買的!大約2~3佰元,沒有細部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