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4A785 TD-M EVO 怪異狀況維修~~

楼主(2014-02-21):
網路買的,滿高階也很便宜,貼個賣家敘述的故障狀況"一開始是DVI無法輸出畫面,後來一通電就會自行啟動,沒有任何畫面,過2~3秒後又自己關機,換CPU與POWER皆無效的故障主機板",後來想說應該跟BIOS有關,後來就下標買下囉~~
主角,剛過保~~
由於沒想到能修好,很多照片都是事後照,我只能用敘述的方式,請見諒~~

收到後,SOP 先清潔後刷BIOS,上電開機(自動上電)跑碼~~耶~~撿到軟的~~但........

跑碼到2R 掉電,有時跑2R 有時跑C1,但都掉電,且掉電後無法重新觸發開機,有點像短路保護~~

拆掉12V供電4P,情況依舊,不會吧,難道是5V或3.3V短路,茫茫大海怎查啊~~

現在的狀況就是開機自動上電,會跑碼,但約3秒就掉電,且無法重新上電,需斷POWER重開才有辦法觸發開機~~

沒法子,只好拆掉12V電路以外的固態電容看看,神奇的是,全拆後居然不掉電囉~~難道會是固態電容的問題嗎?

答案是錯的,因為上1顆掉電,上全新的也掉電,SO~~應該跟電容沒關係囉~~

好吧~~那看開機問題吧~~會自動上電一般都先換換IO~~夠難換的,結果還是一樣~~

量開機排針0.9V 看來問題點在這~~

拆掉相連的 822排阻 ,狀況一樣~~

換個方向,從紫線開始找,居然找沒117或轉換開機電壓MOS或芝麻管之類的~~

後來瞄到一顆 8腳 IC ,這種 IC常在MSI主板上見到,不清楚功用如何,只知是產生基準電壓之類的,電表筆畫一下,還真的紫色相連的就是它~~

型號是 S11 PG896N

找了好久總算在P5KPL 上找到同型號 IC(中間我有拿 S0 之類的,無法代換~~)

同型號換上後,總算無自動上電,及掉電的問題~~

順便將容值不足的電容換掉,開機囉~~順道一提 有些AMD雙橋板,插俄羅斯除錯卡會影響開機喔~~

算完修吧,換電容痕跡要清~~

网友:
所以一開始就應該對它開機電路做檢測,再來懷疑其他方面問題...

网友A:
亂槍打鳥後才發現原來問題是~~
對了第四張圖徘針黃黃燒焦是您補焊的傑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亂槍打鳥後才發現原來問題是~~
對了第四張圖徘針黃黃燒焦是您補焊的傑作嗎?  ...

是的~~因為要換那個很小的822排阻,貼隔熱貼紙也難免會變黃黃的~~

网友B:
對於芝麻管元件很少修好的XD
太小又不太好找料件來置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於芝麻管元件很少修好的XD
太小又不太好找料件來置換

其實我也是運氣好~~講真的 ati 雙橋時序,我到現在還搞不懂~~

网友:
檢好康的,有時也會到碰硬
感謝鋞驗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之前也買過這塊板子,但好在尚未有任何問題發生,
看到有人分享經驗,撿到了,
感謝分享...

网友C:
固態電容也會有電容不足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態電容也會有電容不足的問題嗎?

是啊~~也有820 量出 1100的~~

网友D:
有些主板 插上 除錯卡 確實~會影響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主板 插上 除錯卡 確實~會影響運作~

請問可愛大~~您知道那種 8腳 ic是用來做啥的嗎?

网友:
亂懷疑 BIOS的問題...........我好心痛......哈哈哈
真的是通病

通常為什麼會需要先燒BIOS的原因:
1.新的CPU BIOS 不支援先,其實也不是不支援,是bios 沒有這顆CPU的 microcode...
  然後在檢修的時後,常常又是上手上有的(可能是較新的)~
2.很多 RAM顆粒相容性的問題。就新的BIOS內含intel/amd新版的memory reference code(MRC)
3.新板 NVRAM (BIOS裏有一塊會動態更新,記錄所有資訊,以前是記在CMOS~現在是記在 這)裏面記憶體的參數不佳,需從新sizing..

但是,判斷問題時後,應該先考慮一下,它原機就有狀況,通常就是CPU/RAM都跟板子一起用很久了,上述問題不該加入判斷條件啦,是因為你拿回來後,用你的CPU and RAM,所以BIOS需重燒一遍。不代表這可以列入答案思考(80%以上的故障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