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消費性電子] G&V點歌機不會開機?

楼主(2014-02-21):
看到一修大濕在檢修點歌機,小弟才想到熟識的美眉也轉送來一台
這台點歌機躺在地上將近一週,因為小弟沒接觸過,根本就不會操作
正面右下有抽取式硬碟

硬碟抽出來,看無,插回去~

主機上方有兩張標籤
左標籤

右標籤,不知是哪位前輩到此一遊~

背面插上110V,POWER ON 風扇有排氣
VGA...這些介面是IN還是OUT,不知道

背面右側COM1....這些介面小弟還是不知道~
喔!看到AV OUT端子~

中間有張小插卡,不知道!
接上AV 影音

有出畫面,序號是多少?挖阿災~
是用鍵盤還是搖控器輸入? 請先進指導~~感恩!

网友A:
輸入媚媚的生辰八 字就可以開機啦!

哈哈!挖事來亂也.........

別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輸入媚媚的生辰八 字就可以開機啦!

哈哈!挖事來亂也.........

不是啦!!!....不是生辰八字啦!!......
是...............三圍啦.....

爆米花.....您若不會量三圍.....
記得CALL我哦........0800-590-590(壬八盈盈....有夠盈...有夠盈)

网友:
保證卡上有一主序號碼,用遙控輸入即可

网友:
三太子你先把背板那張CF卡拿下來(那是歌庫卡)
上面應該會有個歌庫編號
之後咧
請打電話去金嗓(G&V)報上歌庫編號
請他們依此查開機序號即可
金嗓公司連絡方式如下
http://www.goldenvoice.com.tw/index.asp
(另外必須注意主機板的記憶電池是不是該換了)
序號輸入用遙控器即可

网友B:
請用遙控器輸入994553598就會進行重整了

网友:
小卡是CF卡
VGA是輸出
................
所以這台不用修是好低喔

网友:
這個大大,資格太老,眼睛昏花了,明明金嗓點歌機是G&V,是GG啦,不是C啦,標題錯了。

网友:
popcorn以後有空就可以在家開卡拉趴了~

网友:
p大用遙控器輸入序號重整就可以啦,看樣子好像只有基本歌庫。

网友:
好像這種點歌機幾乎都是PC架構喔~

网友:
P大有要讓出嗎?

网友:
金嗓除了900v以外都不是pc架構。

网友C:
三太子阿咩咩用心您都不知道糟蹋了送點唱機的用心~~(咩咩點唱哇A心事蝦狼災)

希望跟你一起來個情歌對唱,雙人枕頭,針線情,廣"到"之戀 等等~~希望您懂喔!!

希望快點完修報個喜訊來個洋咩咩三太子大合體。(到時一修大濕可能會還俗喔)

PS: (以上言論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前輩指點說
這幾天有空測試後,再稟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阿咩咩用心您都不知道糟蹋了送點唱機的用心~~(咩咩點唱哇A心事蝦狼災)

希望跟你一起來個情歌對 ...

海陸戀已經走到
今生只為你
落花淚

网友:
金嗓系列點歌機使用常見問題Q&A
可供參考

网友D:
痞酷同樂會可以去三太子那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陸戀已經走到
今生只為你
落花淚

PO文第三天來聲援的先角很多。。。。

美媚不耐煩的說準備點來生緣的三太子唱了。。。。

在不完修會點什麼歌給自己唱呢??

請看下回分解....

网友D:
巫啟賢的~~等你等到我心痛

三太子只好點.....劉德華 忘情水

大家點....任賢齊~對面的女孩看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痞酷同樂會可以去三太子那開了...

OK!OK! 咩你帶,啤酒我來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文第三天來聲援的先角很多。。。。

美媚不耐煩的說準備點來生緣的三太子唱了。。。。

美眉說這台點歌機不急呀!
三太子最近有點忙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巫啟賢的~~等你等到我心痛

三太子只好點.....劉德華 忘情水

台咩都陪陸帥去了~
牽你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用遙控器輸入994553598就會進行重整了

遙控器送來了,呵呵!霓虹燈下,很熟悉的外觀

感謝!序號994553598正確咧。資料重整需時6分鐘

免錢ㄟ! 用力點歌

ㄟ害! 沒背景影像~ 怎麼查修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遙控器送來了,呵呵!霓虹燈下,很熟悉的外觀

29、背景播不出來?
需先確定您的點歌機是何種機種.無背景以舊型機種900A 來說可能是1.沒放片子2.放錯DVD 片
900A 並不俱備解DVD 影像解壓程式3.VCD 光碟機故障造成.以新型機種900C/X 或900P 來說可能為
1.DVD ROM 故障2.影像解壓板故障3.未放片子時無背景.硬碟會自動播放內建背景若無則為硬碟故障.
若您無法排除問題請送修維修站。
----------
以上.應該是因為沒放背景片的關係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遙控器送來了,呵呵!霓虹燈下,很熟悉的外觀

爆米花大大您的沒有背景,我的有可是沒有歌簿也沒有遙控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29、背景播不出來?
需先確定您的點歌機是何種機種.無背景以舊型機種900A 來說可能是1.沒放片子2.放錯DVD  ...

感謝大安,這台是900D
希望是下面圖片這原因,等五分鐘、十分鐘開機,無效,無背景

昨天看到前面板中間有擴充槽,看不懂說
下槽,無碟是空的

上槽,是這台

先移出CF卡,無效,依然沒背景畫面

网友G:
機型:900D
背景方面:1.光碟機(原應放dvd rom不過已換成hdd)
             2.由外部入力接上,在撥放時按搖控器上背景鍵切換
歌曲方面:1.總歌曲數(按目錄鍵便可看到總歌曲數與版本)
             2.900D有鎖歌曲上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爆米花大大您的沒有背景,我的有可是沒有歌簿也沒有遙控器啦

可以買隻點歌機萬用遙控器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買隻點歌機萬用遙控器試試

我那台是白牌的怕不支援再加上也沒有歌簿,又不想一筆一筆的自己記錄起來做歌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機型:900D
背景方面:1.光碟機(原應放dvd rom不過已換成hdd)
             2.由外部入力接上,在撥放時按搖控 ...

感謝1+1大指導
請問HDD是指面板右下那顆硬碟嗎?沒看它亮綠燈捏~硬碟還有救嗎?
外接DVD AV黃色影像,背景切換後有背景影像出現了,真感謝!

按目錄鍵沒有總歌曲數與版本,只是字幕變反白

网友G:
歌曲方面:1.總歌曲數(按目錄鍵便可看到總歌曲數與版本)
抱歉,忘了說要在點歌畫面下執行(目錄鍵)
       在歌曲撥放中執行(目錄鍵),是做反白作用(當你的dvd背景有字幕,即非純風景片時遮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歌曲方面:1.總歌曲數(按目錄鍵便可看到總歌曲數與版本)
抱歉,忘了說要在點歌畫面下執行(目錄鍵)

感謝啦!看到總歌曲數與版本~

HDD紅燈、綠燈恆亮,這是不是沒有背景的原因?

网友:
大大你如果把點歌機的電源拔掉,應該又會叫您再輸入一次密碼了!
這台老了,主機板上有一個電池,應該也沒電了,那個電池沒電,
就會再每次斷電後,重新上電,就會要求使用者再輸入一次密碼!
就跟電腦的BIOS沒電被重置一樣的原理!
注意看看~~

网友G:
放的出原聲原影嗎?

网友C:
三太子大哥大~您還沒完修喔!!
美妹等了花兒都快"洩"了。。。。
加把勁還等寫。。。To Be Continued。

The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的出原聲原影嗎?

有原聲及字幕影像,沒有背景影像,三太子不知道要怎樣檢查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大哥大~您還沒完修喔!!
美妹等了花兒都快"洩"了。。。。
加把勁還等寫。。。To Be Continued。

呵呵!常常被美眉炊也不錯呀~

网友:
三太子大哥哥.您這台900D有可能HD硬碟.或硬碟座不良..背景是冠在HD裡面的.可能要送代理商處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原聲及字幕影像,沒有背景影像,三太子不知道要怎樣檢查說

覺得你撥的歌不是原聲原影
因為如果是原聲原影
它是撥avi或mpg之類的檔案
如果有問題會連字幕都看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覺得你撥的歌不是原聲原影
因為如果是原聲原影
它是撥avi或mpg之類的檔案

所以我認為的原聲,應該只是配樂聲囉~
這台的問題就是沒有背景影像~~~

网友I:
三太子大哥哥.你認為的原聲,應該只是配樂聲囉~正確說是MIDI..原聲原影是只有人聲或者是原唱者聲音.
此台百分百有原聲原影+動態背景..你這台沒背景.就是硬碟掛了..這張原廠標籤說明了一切!

原廠標籤說明有原聲原影

原廠標籤說明有原聲原影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太子大哥哥.你認為的原聲,應該只是配樂聲囉~正確說是MIDI..原聲原影是只有人聲或者是原唱者聲音.
此台百 ...

點歌機開機後,HDD紅、綠燈同時亮,應該就是異常囉
慘了!電腦的東東,三太子不會說~

网友G:
確認HDD歌曲數:
(拔電)抽出前後2張CF(卡),再做一次資料重整
再去看總歌曲數便知

网友H:
引用 楼主:
點歌機開機後,HDD紅、綠燈同時亮,應該就是異常囉
慘了!電腦的東東,三太子不會說~

初判硬碟可能有問題
所以你點出來的歌應該是基本歌庫
原聲原影因檔案大些所以會放硬碟???猜的
拔出硬碟用電腦讀讀看~順便測有無壞軌

网友J:
引用 楼主:
點歌機開機後,HDD紅、綠燈同時亮,應該就是異常囉
慘了!電腦的東東,三太子不會說~

把鍵盤,滑鼠插上當pc玩 作基本的 設定!可能硬碟設定跑掉了。

网友:
你先將HD拔下.用外接盒到電腦前.看讀的到資料嗎?若可以(勿動裡面資料).代表HD正常..我懷疑外接盒有問題.此種舊式外接盒小電流.常故障..你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確認HDD歌曲數:
(拔電)抽出前後2張CF(卡),再做一次資料重整
再去看總歌曲數便知 ...

拔除前後兩張CF卡,開機,並未進入資料重整

而是永遠停留在這個畫面、無聲

插入後CF卡、移除前CF、HDD,開機成功!有金嗓音樂聲

點歌有字幕、音樂伴奏聲(原診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初判硬碟可能有問題
所以你點出來的歌應該是基本歌庫
原聲原影因檔案大些所以會放硬碟???猜的

硬碟的接口與電腦相容嗎?
是不是要拆PC機殼~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鍵盤,滑鼠插上當pc玩 作基本的 設定!可能硬碟設定跑掉了。

鍵盤,滑鼠,等找到七孔接口再來試~感恩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硬碟的接口與電腦相容嗎?
是不是要拆PC機殼~

不想拆電腦殼要有usb轉接線~
補充一點~之前有經驗是sata轉ied卡故障
造成開機怪怪的,不過你這台架夠我沒摸過
不知道是不是轉卡問題

网友D:
搞不好硬碟抽取盒出問題咧~~

咱們交換玩玩~~你玩我家的CRT我玩你的點唱機..

网友H:
剛剛問了一下
有在玩點歌機的朋友
他說這台背景要有改機
背景才是重機器本身撥放
不然應由dvd撥
因為也是紙上談兵所以你參考參考就好
如果是造他的說法
又假如這台有改背景機
那背景就不會在硬碟裡了(這是我的想法)
所以應重別的地方查修????
............................................................
補充一點可不可以照一張機器內部
借我們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硬碟抽取盒出問題咧~~

咱們交換玩玩~~你玩我家的CRT我玩你的點唱機.. ...

但是又造理由硬碟沒抓到
或硬碟有問題
應該無法開機成功呀~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想拆電腦殼要有usb轉接線~
補充一點~之前有經驗是sata轉ied卡故障
造成開機怪怪的,不過你這台架夠我沒 ...

電腦周邊,三太子不會啦!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硬碟抽取盒出問題咧~~

咱們交換玩玩~~你玩我家的CRT我玩你的點唱機.. ...

我來問美眉,如果她不急,這個交流方案,可行!

网友:
我是這麼想法~~

硬碟雖然很脆弱可是也沒那麼誇張,根據這機器的樣子~
它硬碟採取抽取式(盒)的方式,這用久了即使你很少插拔
它都很可能因為端子氧化就異常了~

硬碟本身正常否?!~
只須拆出盒子直接跟電腦連接看能否讀取到內容即可判定
功能是否正常,要是採用的格式與電腦共通,例如是FAT32
、NTFS的話還可以嘗試看看能否存取個檔案(存入/刪除),
那就更能證明硬碟正常與否。就能判定問題出在哪了~

必要時可以直接連接(用排線)主機板省去外接盒....

网友G:
(目前問題)
1.輸入52359(公司歌原聲原影),如無歌曲.大部份是hdd抽取盒故障
處理:機內排線直接接hdd(廢除抽取盒,hdd還是可以鎖螺絲固定),再不行就是hdd故障

(更正與之前HDD歌曲數處理疑問)
1.此機型經過HDD歌曲數:測試後確定為900C(為什麼下行說明)
2.母槽(後槽)CF卡拔出無法重整,因為900C的CF卡內含有程式及歌曲,而900D的CF卡內只有歌曲,原因在此

最近比較忙無法及時討論,SORRY

网友C:
很好奇耶HD不能拔起來拿去別台電腦裝上去看看嗎?一定要死測活測
不然GHOST同樣一顆來裝看看測測看
在不行先跑HD測試看看有沒有壞軌或故障。。。。。
在不然不接HD會怎麼樣???
也可能是排線問題,換一條看看。。。。
(HD抽取外殼綠燈亮是在做HD讀取動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耶HD不能拔起來拿去別台電腦裝上去看看嗎?一定要死測活測
不然GHOST同樣一顆來裝看看測測看
在不行 ...

很好奇耶HD不能拔起來拿去別台電腦裝上去看看嗎?一定要死測活測
論壇電腦高手如雲,旦遇到各型伴唱機搞不定的如海,我所說的步驟都是應測不知何謂死測活測
1.不是每個伴唱機HDD GHOST過後都能用(資料全都過去就是不能用),因為X軌加密
2.不接HDD會怎麼樣````沒原聲原影而已Midi照唱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很好奇耶HD不能拔起來拿去別台電腦裝上去看看嗎?一定要死測活測
論壇電腦高手如雲,旦遇到各型伴唱機搞不 ...

死測活測只是表達不用拘泥一點在查,說不定問題不在哪一點,往往問題解決都是出乎意料外的沒別的意思。
請問您這位專家師父,如果HD壞了要怎麼做補救。

网友:
我不是專家更不是師父,我先去喝瓶冰水後再說,沒別的意思,幹這行最大的收穫就是心境轉的快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死測活測只是表達不用拘泥一點在查,說不定問題不在哪一點,往往問題解決都是出乎意料外的沒別的意思。
請 ...

小弟悲慘的經驗,伴唱機的資料檔往往都是廠商自己開發的格式,HD拔下來接PC頂多只能測有無壞軌,可否正常撥放還是要接回原機

网友:
唉!一言難盡丫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弟悲慘的經驗,伴唱機的資料檔往往都是廠商自己開發的格式,HD拔下來接PC頂多只能測有無壞軌,可否正常 ...

感謝您經驗分享。
至少有做HD DOUBLE CHECK 確定HD可以被PC認得,有無壞軌,也可以知道BIOS理面設定值。
記得以前有些舊機種HD要手動設定讀寫才不會有問題。
(我還是想知道如果原廠HD掛了自己有辦法解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問題)
1.輸入52359(公司歌原聲原影),如無歌曲.大部份是hdd抽取盒故障
處理:機內排線直接接hdd(廢除抽 ...

感謝1+1指點,輸入52359,沒歌曲捏
可能真是HDD抽取盒有障礙
等有閒再往這方向查~ 後續再報!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弟悲慘的經驗,伴唱機的資料檔往往都是廠商自己開發的格式,HD拔下來接PC頂多只能測有無壞軌,可否正常 ...

呵呵!修不少台喔~
原來老張是點唱機先進
早要知道點唱機不好搞,當出三太子應該拒收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問題)
1.輸入52359(公司歌原聲原影),如無歌曲.大部份是hdd抽取盒故障
處理:機內排線直接接hdd(廢除抽 ...

前幾天將HDD送到電腦行檢測
今天去取回,說:拔除線排,單測HDD是良品
看來下一步要按1+1指導:機內排線直接hdd
等找尋線材,後續再報,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幾天將HDD送到電腦行檢測
今天去取回,說:拔除線排,單測HDD是良品
看來下一步要按1+1指導:機內排線直 ...

popcorn大:  你嘜閣,拖棚啊! 好戲要連台.... 期待中!

HDD抽取盒 = HDD 所以內面有一條機內排線插在HDD抽取盒上!

网友L:
抱歉插花一下.請三太子恕罪!
看到前輩的回覆讓我大吃一驚.原來這伴唱機的高手這麼多
所以想要藉機提問一下
小弟公司有一台音圓S-2001的伴唱機.我初到時同事看我玩電腦就叫我玩看看!
這台伴唱機可開機.但只出現一堆英文字.之前公司送修時店家回覆主機板故障無法修復
後來我猜測是系統硬碟資料亂掉.後來跟別單位借了一台同型號的要來硬碟對拷
我用ghost整顆複製但沒成功.開機一樣沒畫面.後來仔細檢查該系統為linux這我就不懂了
後來網路搜尋找到一個再生龍的對拷軟體有拷貝成功.我以為大功告成.沒想到是空歡喜一場
我把我的硬碟裝上可開機有畫面.但無法點歌.我把我的硬碟裝在別單位的伴唱機就一切正常
所以這應該就是樓上前輩說的X軌密碼.可能他會對應BIOS內的某組資料
目前我的伴唱機就只能擱著.看到這篇讓我燃起一絲希望.希望有辦法解救的前輩指導一下吧!萬分感激!

順道提問:後來我再回收場買到一台同型號的.但應該是主機板內建的顯示晶片空焊
所以這台可以伴唱但畫面有花影.但缺少遙控器.請問前輩這音圓的伴唱機也有萬用的搖控器可以買嗎?
可否指點一下哪有賣?該如何查是否適用?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剛剛問了一下
有在玩點歌機的朋友
他說這台背景要有改機

呵呵! 讓勇哥久等了,今天才拆機說

楼主:
引用 网友J:
popcorn大:我是8088 +286 你嘜閣,拖棚啊!

HDD抽取盒 = HDD 所以內面有一條機內排線插在HDD抽取盒上!

LKK麥安捏貢,不是拖棚啦!
1 點唱機真的不會修說 2 有把握的小家電要優先修 3 三太子喜歡美眉來炊

感謝指導!移除抽取盒,直接用排線插在HDD,還是沒有背景影像

插AV 黃色影像端,只有配樂聲及字幕

取下RAM,還是有配樂聲及字幕,真奇怪!

插VGA(有RAM),有配樂聲,連畫面都沒有
打算把整個抽取盒及RAM拿去電腦行測試~

楼主:
剛去電腦行測試整組HDD抽取盒,運作中HDD抽取盒紅燈持續會閃爍,在電腦上是好的
RAM測試需要一些時間,所以沒測試,應該不會壞說
HDD抽取盒安裝在點唱機,紅燈恆亮不會閃,這裡有問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剛去電腦行測試整組HDD抽取盒,運作中HDD抽取盒紅燈持續會閃爍,在電腦上是好的
HDD抽取盒安裝在點唱機, ...

阿嬤不認A阿松!...CR2032有電嗎?電腦行借個轉換頭,去重新設定CMOS !HDD沒有被讀取,HDD馬達有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去電腦行測試整組HDD抽取盒,運作中HDD抽取盒紅燈持續會閃爍,在電腦上是好的
HDD抽取盒安裝在點唱機, ...

IDE排線換一條試試
或試者不要經過轉接
直接把ide線插在硬碟
所以目前的問題是無法點硬碟裏的歌??
正常沒有點原聲原影的歌就是要靠背景片呀~
還是後來的機器有改可以內定背景不用背景片???
我可能還停留在古老時代
..............................................
沒注意看整組拿去電腦測是好的
那ide線也是用點歌機原本那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阿嬤不認A阿松!...CR2032有電嗎?電腦行借個轉換頭,去重新設定CMOS !HDD沒有被讀取,HDD馬達有轉嗎? ...

阿嬤卡好~ CR2032剩2.1V已換新
HDD整個抽取盒上有散熱風扇,感覺不出HDD是否有在轉動
移除抽取盒,直接接HDD,感覺不出馬達有在轉~
什麼樣的轉換頭? 滑鼠、鍵盤嗎~
重新設定CMOS~ 笑死三太子,不會啦~

网友J:
引用 楼主:
阿嬤卡好~ CR2032剩2.1V已換新
HDD整個抽取盒上有散熱風扇,感覺不出HDD是否有在轉動
移除抽取盒,直接接 ...

重新設定CMOS
小心拿起HDD稍微擺動機翼(投誠)有陀螺儀的感覺,馬達有轉電源供電正常!
是 滑鼠、鍵盤轉換頭

网友D:
好像不是PC系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是PC系統..

那看起來應該是AMD Geode系統
低功耗無風扇,一般用在崁入式系統,跑XP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看起來應該是AMD Geode系統
低功耗無風扇,一般用在崁入式系統,跑XP也行

主機板晶片沒照無從判斷,很像是嵌入式系統...

网友:
這種機器好像無法重新設定BIOS。

网友:
大家都想得太高階了吧!!記憶中四八六時代才沒接風散對吧。
照片看到有滑鼠孔有鍵盤應該都可以設定。
還有如果機器老了發霉,三太子常掛口邊(洗板洗出一片天)要發揮洗板功力了。拭目以待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重新設定CMOS
小心拿起HDD稍微擺動機翼(投誠)有陀螺儀的感覺,馬達有轉電源供電正常!
是 滑鼠、鍵盤轉 ...

借到6P插頭的滑鼠、鍵盤
開機中,機器還是直接進入點歌頁面
點按DEL、ESC、F1~F12 都馬無效~
金嗓點歌機要怎麼進入設定.......CMOS.....

有注意到鍵盤上的LED都沒亮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到6P插頭的滑鼠、鍵盤轉
開機中,機器還是直接進入點歌頁面
按DEL、ESC、F1~F12 都馬無效~

http://www.csie.ntu.edu.tw/~d4526011/my_book_copy/CHAP2.2.htm

鍵盤控制IC/  BIOS記得它們以前是住在這附近, 是( 都更) 還是, (都更拉皮) ,找不到了!

調BIOS→開機,同時按住 del 或 Ctrl+Alt+del 熱開機

鍵盤控制IC

鍵盤控制IC

鍵盤控制IC

网友M(2014-03-23):
如果你只需背景加裝一台 dvd影像輸入到點歌機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你只需背景加裝一台 dvd影像輸入到點歌機即可

如果有從頭看到尾
他的最大問題應該不是沒背景
應該是無法點撥硬碟裡的原聲原影

网友:
ide插槽要不要換個試試看 有看到有兩個

硬碟直接接排線的時候有接電源嘛 因為圖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用遙控器輸入994553598就會進行重整了

大大對點歌機內行高手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抱歉插花一下.請三太子恕罪!
看到前輩的回覆讓我大吃一驚.原來這伴唱機的高手這麼多
所以想要藉機提問一下

遙控器有得買!是白牌音圓嗎?如是的話可能是BIOS跑掉了!

网友B:
那6P的插孔是要接投幣器用的!可以將HD用電腦讀取看裡面有顯示資料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6P的插孔是要接投幣器用的!可以將HD用電腦讀取看裡面有顯示資料夾

感謝!HJS
呵呵! 這台點唱機已經把它退修說
白了工!無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安,這台是900D
希望是下面圖片這原因,等五分鐘、十分鐘開機,無效,無背景

請問popcorn大, 這機器的CF讀卡機是IDE介面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