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E27 電子式檯燈安定器之線圈規格?

楼主(2014-02-22):
      大家好,小弟目前發現手邊這顆電子式檯燈 E27W 的安定器無動作(點燈不亮),後來發現是末端的線圈斷路,我有試著尋找 E27W 的電路圖,但都徒勞無功,手邊也沒有測量線圈的儀器,請問這組 35021 的線圈規格是什麼呢?請大家賜教,謝謝。
規格

電容規格:CBB81 1250V 682J、400V 47nJ

网友:
看有沒有一樣的產品--------拆機
一般壞主變壓器就丟了

修比買新貴

网友A:
那只是一顆線流電感而已,量一下有導通就是好的,怎麼量請看PCB的線路是畫怎樣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是一顆線流電感而已,量一下有導通就是好的,怎麼量請看PCB的線路是畫怎樣就知道 ...

對啊~我量的其中一端就是斷路,想說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規格是什麼,我自己買來 DIY 上去就可以再次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啊~我量的其中一端就是斷路,想說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規格是什麼,我自己買來 DIY 上去就可以再次使用了 ...

還是懷疑那個線圈沒壞,即使電流大到能將燈管的燈絲燒斷,那個線圈都不會斷。

那個線圈雖然做成像變壓器的樣子,甚至有的會有8隻腳,但其實裡面只有1個線圈,也就是只有2隻腳會相通,只要沒量對,就是不通。

py924大不防再仔細量量看、每隻腳都對其他所有的腳量1次、只要有2腳會通電就沒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還是懷疑那個線圈沒壞,即使電流大到能將燈管的燈絲燒斷,那個線圈都不會斷。

那個線圈雖然做成像變壓器 ...

從第3張和第4張圖片....應該可以看出...那個線圈...

只有4隻腳...而且兩兩並接....會不會只有一組線圈???

网友D:
看起來像新品一樣,還沒用就壞了??
這顆35021量到的電感值約1.74mH (諧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是懷疑那個線圈沒壞,即使電流大到能將燈管的燈絲燒斷,那個線圈都不會斷。

那個線圈雖然做成像變壓器 ...

A-John 大您好,是這樣的~
小弟當初把掃瞄機欲改成曝光機,買了三支 T5 8W 的小紫外線燈管
T6 8W 紫外線燈管
我忘記當初是用串連還是並連把燈管連接起來,並且成功點亮,也做了幾次曝光的時間、光線強度測試,結果約連續使用超過五分鐘就無緣無故完全不動作,經檢測發現燈管頭尾有點燙,而且安定器的部分(尾端線圈部分)好像燙的有點誇張,測試後發現安定器掛點,但是燈管是好的,再近一步測試發現掛點的是線圈,我想說 T5 8W 三支也才 24W,為什麼會掛安定器?
      後來問到一家專賣安定器的老闆,他說這樣接雖然可以,但是容易燒燈管,三支 T5 8W 的燈關他還是建議單獨使用 T5 6W 的安定器,所以連續搞下來燒了三個 T5 27W 的安定器,故事是這樣來的。我想說找到線圈的規格自己 DIY 上去就可以復活,只是目前尚不知到為何線圈這麼容易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像新品一樣,還沒用就壞了??
這顆35021量到的電感值約1.74mH (諧振用

感謝 Ming6511 大拆機測量~
請問它的電流規格大概要抓多少的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第3張和第4張圖片....應該可以看出...那個線圈...

只有4隻腳...而且兩兩並接....會不會只有一組線圈?? ...

謝謝 Arthur 大的回覆,線圈確實只有一組,只是到底為什麼燒掉線圈,目前原因尚不知。請看小弟樓下的回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Ming6511 大拆機測量~
請問它的電流規格大概要抓多少的呢?謝謝。

管電流610MA
管電壓56V
限流電感應該要選用610MA!?

以下純屬推測

27W的燈管阻值較高 610MA的電流剛好可以讓他完全消耗在燈絲上 安定器正常輸出,使用6W燈管時 因為燈絲阻值變低 610MA的電流無法完全消耗 造成過多的電流流回安定器 形成短路 燒毀安定器!?
燈管會燒毀也可能是因為過電流

网友:
還是聽老板的話
改回正常接法

本來設計就不是這樣用的

网友D:
這個電路板不適用T5,T8或其它燈管~它只適合用於PL燈管~
用於其它燈管容易造成燈管過熱與13005發燙而故障~
如果是短暫使用~久了也是容易損壞~
非得使用此電路板~需要燈管電壓,管電流與供電電壓,頻率,管功率參數來計算 限流電感值跟 諧振電容~
換上適合的電感電容~
另外要調整13005的基,射極電阻值~
以T5為例~http://bbs.pigoo.com/thread-43124-1-1.html
圖片裡T5-28W 的管電壓電流各為166V,0.17A
已到三個參數~剩DC供電電壓(線路上應該可以測出),頻率約50K~55K

DC供電電壓-管電壓=有效電壓值

有效電壓值-管電壓=電感壓降

電感壓降/(功率/管電壓)=電感感抗 Zl(Ω)

電感量L=Zl/(2*pi*f)-->求出電感量

諧振公式f = 1/(2*pi *√(LC))  -> 可求出電容值

以上資料皆網路所得~如有錯誤~懇請各方學長糾正!!!

如覺得麻煩............就使用PL燈管吧n_049|

网友:
我忘記當初是用串連還是並連把燈管連接起來,並且成功點亮
並聯更容易壞~
8W的燈管電壓電流更低~
BB27W的電壓似乎是固定的~電流更高於一般T5管電流規格~
BB27W的電壓比8W燈管電壓高出許多~
可能是如此~在10分內就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個電路板不適用T5,T8或其它燈管~它只適合用於PL燈管~
用於其它燈管容易造成燈管過熱與13005發燙而故障~

大大說的是, 我公司門口天花板用的十幾盞T8照明裡面的就是這類型的電子安定器,
裝潢完不到使用半年就陸續掛點, 後來拆開來修理清一色都是 13003/13005 故障跟電解電容爆漿,
修完後大約又只撐了一年多, 還是同樣地方壞掉;
老闆看不下去就決定換成傳統安定器燈具, 算算已經又過三年半了, 一直都很穩定沒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大說的是, 我公司門口天花板用的十幾盞T8照明裡面的就是這類型的電子安定器,
裝潢完不到使用半年就陸 ...

傳統安定器燈具要掛真的很困難~
通常都是啟動器跟燈管掛點~
每次壞掉都得拿著鋁梯~獨自孤人含淚更換(大約3個月就得換燈管)~
後來換上預熱啟動型電子安定器(高功因)到現在快兩年了~也沒換過一根燈管~
功因從原本的0.88~換完後提升到0.94~
減免的費用~都可以買超過一打的預熱啟動型電子安定器~
東西買對了~就不會有無謂的麻煩!!!

网友F:
昌哥!
這顆黃色線圈沒遇過故障件,只有兩支腳位是線圈,
其它是固定用虛腳,拆下來量看看~
萬一真斷路,一是拆修,一是拆挪省電燈泡21/23/27W代用
PHILIP 27W.pdf (72.64 KB, 下載次數: 73)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昌哥!
這顆黃色線圈沒遇過故障件,只有兩支腳位是線圈,
其它是固定用虛腳,拆下來量看看~

哇~三太子駕到啦。
線圈我測過確實是斷線,因為我從好的拆下來裝上去就可以,所以確定是線圈問題,這點我再研究看看好了。謝謝囉~

网友:
這自激式電子安定器修理上百,還沒遇過DB3、L1 有故障案例
希望昌哥有空拆解線圈,看看是過熱還是製造上的缺點分享喔~

楼主:
今天逛一下禾華發現電感也好難買,回家拆了再說吧,謝謝三太子提醒。

网友:
py924大說:"我忘記當初是用串連還是並連把燈管連接起來,並且成功點亮,也做了幾次..."

如果是串連,可能會比較難啟動... 電壓可能會有不夠高的情況,
如果是並連,雖然容易啟動,但消耗3倍電流,這也許就是線圈會燒掉的原因吧??

1個安定器如果功率夠、要驅動2根燈管,有看過這個電路,如果要驅動3根燈管,不妨再追加1組電感(L2)和電容(C11),如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