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請問電腦經常無訊號與畫面停止是哪裡出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4-02-22):
我的電腦最近常出問題
我的電腦每天開機後大約10分鐘內
很容易螢幕突然黑掉 說無訊號
無訊號的情形下有時候會自動重開機
(有時候畫面只是黑一下 還沒到說無訊號 又恢復正常了)
或者有時候整個畫面都停止動不了了

還有一個狀況是開機後卡在WINDOWS開機時的畫面
(XP板本 就是上面有WINDOWS的字樣 下面有一條槓在跑 可以看得出那條槓的顏色有問題)
如果強制關機後再重開機 更容易卡在開機那裏

可是只要沒出事(開機後的那一段時間)...那麼接下來用個幾小時電腦基本都沒事...
請問這是什麼狀況?
我該怎麼辦?

网友:
正一大!感覺是顯卡問題,有沒備品可交叉測試呢?

网友:
主機板 顯示卡 RAM 硬碟  POWER
都有可能造成停滯

運氣好一點就是 顯示卡 or 硬碟排線 or RAM拔下來重新插裝
有時候只是單純的積塵氧化

看樓主手上有沒有零組件能交叉測試
沒有的話建議還是拿去給商家做簡單檢測

网友:
90%是顯卡了換一張看看猜對顯卡拿去修

网友:
維修第一步!

要有替換料件做交替測試,如果你沒辦法這麼做那也白忙一場,
送店家沒人會幫你免費測試的,要嘛修、要嘛你自己搞,現代人
不賺"小錢"的...

根據描述這可疑範圍很廣,有時連PSU異常也有可能!

网友:
感覺顯卡不良+1

楼主:
感謝各位的好心幫助
我也下定決心來個大檢修

包含用氣槍將灰塵清潔
電源供應器中的不良電容更換
記憶卡的銅片與插槽的清潔
還有主機板上那顆圓圓扁扁的水銀電池檢查出沒電

目前似乎都很正常
持續測試中

网友A:
顯卡跟記憶體都有可能
我家裡這台amd3核
前一陣子情況跟你差不多
有時開到一半已經看到logo了喔~
但沒多變黑屏
還有時候已經進系統了一切都覺得很正常
去做別的事情應該是跳修眠
但就是叫不醒
後來記億體擦一擦就好了喔
但是如果是常常自動重開就跟power比較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卡跟記憶體都有可能
我家裡這台amd3核
前一陣子情況跟你差不多

今早測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