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Lantic 喬帝 NGTS450 沒畫面 風扇不轉

楼主(2014-02-22):
這塊原本是正常的,要外接電源

但因為自己的疏失,導致沒畫面,風扇不轉

前因...
一顆有模組線的POWER,因為拿不是原本的模組線

沒注意模組線的定義,上電接設備後

主機板掛(還好在保內),顯卡也掛了(過保)

硬碟好家在沒事....

可以指導一下維修方針....

謝謝。

維修進度

网友A:
先量PWMIC以及MOS管 看看是不是打穿了
打2極體檔量16對耦合電容
先初步看下是不是有傷到G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PWMIC以及MOS管 看看是不是打穿了
打2極體檔量16對耦合電容
先初步看下是不是有傷到GPU ...

UP6101BSA 這顆電源IC 是壞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UP6101BSA 這顆電源IC 是壞的嗎

你先量看看有沒有RAM和核心的輸出電壓阿
IC有沒有壞我不知道

网友B:
顯卡也保內  為什自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卡也保內  為什自己拆?????

過保了...

所以就只能修看看了

不過也放棄,晶片掛了

网友:
PWM IC 應該是這個
你找的資料有點像線性保護IC?

542.16 KB, 下載次數: 46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過保了...

所以就只能修看看了

晶片那顆  在台南的話要送過來我玩一下XDXD我拆好幾晶片從植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片那顆  在台南的話要送過來我玩一下XDXD我拆好幾晶片從植球了

晶片後面電容都短路了...

這塊是因為外接12v時,power電流瞬間過大所導致

所以一顆power故障所造成主機板,顯示卡都掛了

晶片掛了,重新換顆晶片也不划算

有去台南順便送給 0982788072 大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