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山水AU-X911DG不知道怎樣用

楼主(2014-02-22):
過年 回收場 敗回來的  山水AU-X911DG
回家測試可過電 ~可是選音訊時 他就有...嗯....燈滅 只有電源燈
後來拆機後 發現~後面有一個類是 光碟機 小皮圈 已經斷掉 就把他換掉後  就正常
選 音訊 時 音訊燈就不 會滅掉了
亂測試 有聲音  不過太大聲 有人可以說明一下 定義嗎 還有前面板是不是本來就不會亮???
IMG_20140222_133326  IMG_20140222_133346  IMG_20140129_072448  IMG_20140222_133433  IMG_20140222_133524

有些螺絲 還沒鎖  因為不知道 是不是 前面板 原本就是不會亮  可能要再拆一次

网友:
按鈕已久已氧化,應全部換掉,VR 也就一起換了,這些都屬消耗品。

拆蓋來看吧!再作一些初步的量測,數據再上傳參考........

网友:
抓沒屋頂的PO賣圖:

楼主:
換下小皮圈已經正常了
只是再想前面板是本來就沒作用還是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下小皮圈已經正常了
只是再想前面板是本來就沒作用還是有問題?

檢到寶, 面板背光NG

楼主:
正一大
意思這台本身面板有作用??
因為我有上網找過……圖片面板都沒亮
有空再拆到面板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一大
意思這台本身面板有作用??
因為我有上網找過……圖片面板都沒亮

LCD面板就找背光燈
如果是VFD就不容易找到料
擴大機VFD視窗不顯示

网友A:
清乾淨可以鎖回去了...
這台本來就沒有顯示面板...
當年算是中高階的機種,撿到寶了...
那條皮帶是通病,因為音訊選擇使用機械式,所以很多人都修過這皮帶...

附上原廠維修手冊(英文),解開後用秀圖軟體就可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乾淨可以鎖回去了...
這台本來就沒有顯示面板...
當年算是中高階的機種,撿到寶了...

好…謝謝!

挖...哩..勒

全是英文~有看無懂

大大 可以解說一下  後面  插座的定義嗎??
我目前是亂插~有聲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謝謝!

挖...哩..勒

已幫您編寫了一份後面板配置圖解說,請自行下載參考。

預覽圖:

下載PDF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幫您編寫了一份後面板配置圖解說,請自行下載參考。

預覽圖:

非常感謝~^^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