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行動電源USB輸出空載/帶載漣波電壓測試實做

楼主(2014-02-22):
話說最近有文章在討論主機板USB輸出電壓乾淨與否,是否會影響外接DAC聲音純淨度,因為手上並沒有這類高階主機板與外接DAC,所以就以手邊測試的行動電源,搭配手上的示波器與小型電子附載,以製作USB治具的方式,在不破壞及修改裝置的前提下,測量USB於空載、帶載0.5A、1A下的漣波電壓

被測裝置:PQI ABG-100A 5200mAh行動電源
測試示波器:太克TDS3014B數位螢光示波器
測試探棒:太克原裝1:10探棒
電子負載:EBD-A10

行動電源空載下漣波波形與電壓:

啟動電子負載,分別設定0.5A與1A:

行動電源於帶載0.5A下漣波波形與電壓:

行動電源於帶載1A下漣波波形與電壓:

結論:
1.行動電源升壓輸出電路,隨著耗用電流上升,漣波頻率與Vpp也隨之加大
2.可以不用破壞裝置,透過製作USB治具來測試出漣波數據
3.進行測試,採用正確的方法會取得較真實的數據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A:
測試漣波,我通常會直接使用負載電阻來進行測試,EBD-A10 因為不是線性負載,所以可能準確度會有出入. 謝謝分享.

网友:
狼大,試過加一級LC濾波過嗎?
另外可以用水泥電阻當負載
看有無差別

一般行動電源輸出電容都是剛好在許可內
不可能會有多大的容值

楼主:
將上述0.5A漣波波形週期調整至1μs,可以詳細看出實際波形

將上述1A漣波波形週期調整至1μs,可以詳細看出實際波形

測試其他行動電源同於1A輸出下的漣波波形與Vpp電壓

FSP

Koffer(應與小米接近,同樣都採用TI的方案)

RCE

AILI

可以看到不同行動電源間的輸出漣波波形與Vpp電壓都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試漣波,我通常會直接使用負載電阻來進行測試,EBD-A10 因為不是線性負載,所以可能準確度會有出入.  ...

有空試看看純電阻與使用EBD-A10的差異

网友:
感謝狼大的測試大作,看到這篇又看到我那台躺在牆角的電子負載,也該修一修拿出來用了。

楼主:
用5歐姆大功率繞線電阻模擬1A負載
PQI

FSP

KOFFER

RCE

AILI

技嘉

七電LED顯示雙電池版

很老的CXY

除Koffer外,其他波形與Vpp沒有很大差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5歐姆大功率繞線電阻模擬1A負載
PQI

看完狼大測試,看來ebd用來測試漣波也很不錯

网友:
各式各樣的漣波n_122|

网友B:
請問一下狼大,
這些行動電源的漣波測試中,
是KOFFER的表現最好嗎?
而其它的行動電源,各種波形都有,
示波器的振幅設定都一樣嗎?

网友:
感謝狼大,做了這麼詳細的測試

看來七電也不錯

网友C:
小弟不才想請教,漣波對於電器會有何影響,如行動電源有漣波是對整隻手機還是手機電池呢?

网友D:
問一下,這種電壓波動如果供應給智慧型手機, 會導致手機壽命縮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狼大,
這些行動電源的漣波測試中,
是KOFFER的表現最好嗎?

目前看起來使用TI方案的Koffer最好,bq24195交換頻率高達1.5MHz,高交換頻率對降低漣波有很大的幫助

所有測試的圖除了最後一個CXY因為漣波過大電壓切到100mV/格外,其他電壓與週期範圍都一樣(50mV/格,1μ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不才想請教,漣波對於電器會有何影響,如行動電源有漣波是對整隻手機還是手機電池呢? ...

手機內自己也有穩壓及充電的電源晶片,所以電源輸入還是可以透過其處理,但如果電源干擾過大,可能還是會影響手機的系統,例如觸控可能會變不靈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一下,這種電壓波動如果供應給智慧型手機, 會導致手機壽命縮短?

其實這波動只要在正負5%~10%範圍內,手機都可以接受,只是有的手機較敏感,可能會導致較敏感的單元例如觸控受到影響

网友D:
看到這篇想到
最近測試12V轉5V的穩壓器(車充),發現有些雖然可以達標示1A,不過輸出1A時,電壓卻降到3.8V

行動電源也會這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這篇想到
最近測試12V轉5V的穩壓器(車充),發現有些雖然可以達標示1A,不過輸出1A時,電壓卻降到3.8V

也會,但行動電源大都標示2a
通常1a在跑時還算穩定
大於1.5a時有些會出現電壓不穩定情況
或電壓被拉下

所以還是一分錢一分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這篇想到
最近測試12V轉5V的穩壓器(車充),發現有些雖然可以達標示1A,不過輸出1A時,電壓卻降到3.8V

會啊,有的行動電源2A輸出壓降會低到超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範圍,不過有些裝置在4.5V左右還是會充

楼主:
再補上一些最近測的

TOMO V8-4電池盒

七電QD-185-SX電池盒

七電QD-184電池盒

PIONEER APS-AP3000 3000mAh

ONPRO MB-SS520L 5200mAh

小米MDY-02-AD鋰聚版 8000mAh

DooCooHW-PB-018 15000mAh(週期放寬至4μs)

DooCoo HW-PB-012 9000mAh(放寬至100mV/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