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83S 會當機請教

楼主(2014-02-22):
各位高手您好..

小弟的筆電開機正常可以進到BIOS裡了,

但是只要筆電有震動一下或是敲擊一下就會當掉畫面停住,

只要完全不碰就不會當機,已經有把HD跟DVD拆下來了,

記憶體也有用東西墊稍微卡緊,但還是一樣會,

想請教各位大大們還有什麼方法

感激不盡^^

网友:
可能有元器件虛焊造成接觸不良..

网友:
都拆了拍幾張圖PO上來給大家看看吧!!請遵守版規: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應該是有地方虛焊吧!自己先檢查看看
menory 為什麼要墊高卡緊,卡準有損毀嗎?

楼主:
menory 想說會不會是卡槽鬆記憶體接觸不好,亂亂試的...

虛焊感覺不是很好找,找個時間來把它分解看看。

楼主:
抱歉久等了...

剛剛把它分解了

看來看去看不出什麼

网友:
照片左下角那個變壓器插座的位置...相機拿來近拍放大一下~~
好像有修焊過......

楼主:
恩恩...看起來像是有重新焊過。

現在發現只要輕輕壓一下背面那SIS不知道北橋還南橋就會當掉了...

楼主:
好像找到原因了...

後來敲一敲沒辦法開機了

但只要壓著IC的這位置就開了

一放掉就當了....感覺像是裡面接觸不良!!!

BGA...無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找到原因了...

後來敲一敲沒辦法開機了

在台南拿過來找我 我這有BGA反修台^^~~

楼主:
感謝大大相助!!!

可惜我在宜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