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國際牌TC37-MPJ油畫修復

楼主(2014-02-22):
抱歉! 這台是TC37-MPJ不是TC-32MPJ,之前沒仔細看就PO了文,十分抱歉!

首先要感謝痞酷網的大大們願意分享維修經驗,不然小弟也不可能這麼快在半天內搞定這台電視。
這台國際牌TC37-MPJ已經用了不少年了,之前壞過電源版經送修後修復,終於在昨天晚上開機後發現俗稱油畫的現象。

經過網上前輩們的判斷,應該是GAMMA IC故障。另外,這台拆開後確定是AS19不是AS15,我因此多買了一顆AS15。(還好不貴啦)
由於沒拆過這台電視,光是拆外殼就花了不少時間,而且弄得滿身大汗。總之,背後螺絲都卸下後外殼仍然拆不下來,因為從縫隙中看去有兩根柱子擋住去路。
在百思不解之際突然想到把電視搬到地上來,結果底座自己就滑出來了,真是...@#$%

這是底座的支撐桿,也就是上述的兩根柱子

電視的背面就長這樣

正要拆開背部基板的同時,小女突然跑來說要幫忙

本來不以為意,後來看了一眼差點沒暈倒,差點就...

T-CON板拆下也費了不少時間。本以為直接就可以卸下,沒想到T-CON被訊號板擋住,只好先拆訊號板。卸下所有螺絲後才發現根本不用拆訊號板,
即使拆下也沒用,只好又裝了回去。最後,終於順利拆下T-CON

找到賣家後直接殺去店內購買AS19-HG,本來想自己換後來知道AS19-(H)G版的下方有heat pad,用烙鐵可能也拆不下來。由於手上沒熱風機,剛好老闆有提供換IC的服務,
所以就直接花錢了事。這是換下的AS19-HG

本來直接裝上就沒事了,但是拿起T-CON看了一下,發現電源部分有需多空焊的地方,都是MLCC電容。

剛好手頭有很多MLCC,所以一時興起乾脆就補焊了上去。焊的是22uf/25v的X7R MLCC。

這是完工的T-CON

裝上後開機,完修!

後記,材料行老闆說AS19-HG損壞不見得都是IC的問題,有些情況換了IC後仍然會繼續壞,不過機率不多就是。就這樣繼續使用吧,哪天又壞了再說了!

PS.這台電視還有遙控不太靈光的問題,會再另外處理。

2014/2/25
剛開機遙控不靈的問題已獲得解決。曾試著去補焊接收IC的三隻腳,發現問題有改善,不過我已經買了接收IC所以就直接換了,也順便將板上的220uf/6.3V電容更換(不知道為何這邊電源需要這麼大的容值?直接換成OSCON 270uf/16v效果更好),經過幾天使用已無遙控不靈的問題。

楼主:
正是高雄文星的少東幫我換的! 謝謝他幫忙,手藝一流。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As15. 19  這類長腳IC有烙鐵能拆的辦法,或許你還沒看過,
有單芯銅線包腹拆法,剪腳法,邊卸法,,,,,可以多爬舊文喔!

网友:
令千金可惜沒整個人站上去.....馬宗痛就會頒獎狀給她了...

促進經濟發展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15. 19  這類長腳IC有烙鐵能拆的辦法,或許你還沒看過,
有單芯銅線包腹拆法,剪腳法,邊卸法,,,,, ...

有啊,曾看過不少大大的分享文。 其實我以前換過這類的IC,也是用剪腳法。

网友:
妨礙資訊電器發展協會又多了一員大將!

恭喜完修!

网友:
這台是37吋的.不要誤導大家.請修正標題.

网友:
自己修好賺到

网友B:
粉怕千金還有電源時直接剪斷電源線 螺絲起子直接插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怕千金還有電源時直接剪斷電源線 螺絲起子直接插面板

是啊,當時嚇一跳,不過還好她力氣不足。小孩就是這樣,遇到危險也不知道,趕也趕不走,太兇又會當場哭給你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當時嚇一跳,不過還好她力氣不足。小孩就是這樣,遇到危險也不知道,趕也趕不走,太兇又會當場哭給 ...

看似小女生?如果是,您捨得罵「上輩子的情人」?

网友:
恭喜完修,修電器還是小孩別在旁邊的好,危險又擋路!

网友D:
有問題想請教~

那些沒焊電容的地方不是本來就是空的嗎?

多焊上那些電容有什麼用途嗎?

网友:
加MLCC也是有助於電源電路工作的穩定,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問題想請教~

那些沒焊電容的地方不是本來就是空的嗎?

我是外行啦,我是判斷這邊的3.3V與2.5V竟然要用到交換式線路,猜測電流需求量應該不小。空焊的地方通常是cost down造成,反正有零件就給他補上。交換式輸出如果可以降低ESR(透過MLCC並聯),漣波會小很多,或許對電路有些許助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小女生?如果是,您捨得罵「上輩子的情人」?

是小女沒錯,只是「上輩子的情人」也會吵架不是嗎?

网友E:
那夾子好特別??
不知道在哪賣?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夾子好特別??
不知道在哪賣?
恭喜完修

我記得在高雄和樺買的鑷子。

网友:
恭喜完修~感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