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G31M-ES2L 不觸發維修

楼主(2014-02-23):
拿到 不觸發~
波波測量有32K
觀看電路圖~ 就是PS ON 通 IO
先更換 IO
更換還是不觸發~.....應該是橋囉

拆下橋~ 阿~泡水板~連電容腳都水橫
BGA 底部 還生鏽~

最後在換回原本IO~ ATX 上電 直接 除錯卡~+5V 燈亮 跟 RESET
強制上電 綠線接地~~跑馬囉~~ 此IO 也有問體 換上的 IO 第2行號不一樣 沒辦法用

找到一顆 IO 連地2牌型號都一樣 才能正常工作
所有電容 都更換 有很多顆  都氧化 在底部
最後 更換同型號 IO 才 玩修~
泡水板 還是少碰~ 按照經驗~ 都不會活很久~...因為會慢慢氧化 又不好處理

网友:
呵~~好久沒看到大師出手囉,修這張還真厚功~~bga生繡我還第一次見到,請問 板上的pad點沒壞嗎?

网友:
謝謝Kimo大熱情分享,會不會是本來就壞了,給資源回收收走,然後又輾轉到了Kimo大手上!

网友:
不知道是幾手板了...還淋雨

楼主:
興阿那 邊~買2次 ~都是 南僑~~ 要小心 有泡水的~
不然 保內 也會變沒保
G31M3 是軟的 爆電容

网友:
我還在想說GSX可以代換LSX嗎?結果下面答案就揭曉了~

网友A:
您好~~想再請教個觸發電路的問題,小弟最近常遇到 amd ga-m57 或ga-m55 系列的板,也是無法觸發的問題,狀況都是醬,先假設不看32k(小弟沒示波器......),
1.開機排針>io(5v 高低高~~)-正常
2.io > 橋  (3.3v或5v 高低高~~ )-正常
3.橋 回 io (應該是只有 0.多v)-異常
4.io > atx 綠線 (高電平)-異常
以小弟的理解,按理來說問題應該出在整合橋,很不幸的小弟換過新橋,換過io 換過32k都無效(搞過5張都一樣~~),且將無法觸發的舊橋殺肉裝在空焊主板上,也可以正常開機使用,線路上也都確定無斷線,所以不知您覺得還有其他可能嗎?

网友:
我看到那回收場,把回收電腦主機、螢幕成堆,任其風吹日曬雨淋…
歹運到手就是這樣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想再請教個觸發電路的問題,小弟最近常遇到 amd ga-m57 或ga-m55 系列的板,也是無法觸發的問題,狀況都 ...

HM55版 幾乎都壞這個晶片HM55這顆  但是他有鎖碼  無解

楼主:
還有一處斷線~ 連 音效 AL888 也故障~CC
都修復囉

网友:
果然是高手
板子我都只換電容

网友:
這塊板之外g41m和g31m系列掛橋很多,通病,我保內送gigabyte很多片囉
還有它旁邊底下mso和pwm ic也是壞滿多,我們公司一千台pc有些都這些系列板
現在都過保功力不足都不會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