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吹風機無熱風吹出故障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4-02-23):
各為痞大日安, 小弟家用的panasonic (型號 EH5311;拆解後的零件,如照片一) 吹風機 ,昨日發生故障, 現象如下:
開關由0撥至1或2或3, 馬達都會帶動風扇轉動 ,但就是都沒有熱風吹出。
照片二是橋式整流特寫;照片三是一次性溫度保險絲 (規格:142°C 12A 250V);照片四是熱風出口處的自復型溫度開關;照片五是機上二極體;照片六是開關附近的電容(?小弟不太確定)。
已做過的量測,報告如下:
1. 機內各零件(含滑動開關)外觀無焦黑或損壞現象
2. 電熱絲沒有斷絲
3. 電線沒有斷線
4. 使用數字型三用電表並撥至二極體檔線上(未拆下該零件)量測一次性溫度保險絲兩端成導通狀態;研判應該沒壞
5. 自復型溫度開關呈閉合狀態 (應該是正常的,該設計應該是溫度若太高,則開離斷電 )
6. 使用數字型三用電表並撥至二極體檔線上量測二極體,一次為1(不導通)、另一次探棒對調量測為0.59
請教各位專業大,該故障現象最有可能導致的零件為何?敬請提供建議,讓小弟繼續查修,感謝

照片一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二

照片三

照片三

照片四

照片四

照片五

照片五

照片六

照片六

网友A:
滑動開關看起來是密封的嗎?是不是理面銅片有斷掉。。。。

网友B:
RE:自復型溫度開關呈閉合狀態 (應該是正常的,該設計應該是溫度若太高,則開離斷電 )

量測, 自復型溫度開關 ,兩端阻抗值應為0 Ω 方為自復型溫度開關阻值...否則是量測到了電熱絲阻值xΩ!

自復型溫度開關, 白金接點,清–清細砂紙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動開關看起來是密封的嗎?是不是理面銅片有斷掉。。。。

感謝huifang回應, 小弟想先確定外部零件, 最後才會動到滑動開關 。至於是不是密封的, 小弟會再檢查。 若是滑動開關,有時還真的不好買 ,手上還有2隻達新牌的吹風機 ,都是找不到合適的滑動開關(一個是toply TS-2-2316 ;另一個是DEFOND DSE-2310, 都是對岸做的且兩者可互換 ,但露天拍賣網就是找不到) ,現在還躺在那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自復型溫度開關呈閉合狀態 (應該是正常的,該設計應該是溫度若太高,則開離斷電 )

量測, 自復型溫度開 ...

感謝lkkseemi大 ,了解 ,待會就再量測並且清接點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lkkseemi大 ,了解 ,待會就再量測並且清接點 。謝謝

開關至加熱絲電線是否異常?因風扇已轉動,開關功能應是正常的.

网友:
加熱絲斷線~OR溫度保險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huifang回應, 小弟想先確定外部零件, 最後才會動到滑動開關 。至於是不是密封的, 小弟會再檢查。  ...

不知道適不適用參考看看:

8P3段滑動開關 11A

3段小型吹風機開關

楼主:
感謝樓上各專業大熱心的回應 ,本次故障依lkkseemi大所提的建議施作後, 已順利排除,加入正常服役。另huifang大提供的滑動開關 ,小弟在露天也看到過 ,不過安裝尺寸不合而作罷 。

网友:
家裡那一支國際牌已經服役25年,也是滑動開關的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