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沙漠黃金蠍滑鼠微動更換後點擊失靈!

楼主(2014-02-23):
各位大大早安:

日前小弟手養 更換左邊歐姆龍微動後,竟然無法點擊.右側微動是正常可以使用的,

目前查到使用的盛群半導體 HT82A525R -- I/O Type USB 8-Bit OTP MCU with SPI 這顆IC

查到右側微動中間PIN(第2PIN)是連接到第6隻腳PF0/OSCI這邊,

可是失靈的左側微動不知道要接IC那隻腳,

有知道的大大可以幫忙嗎?謝謝!!

滑鼠電路板正面

正面

正面

滑鼠電路板反面

反面

反面

HT82A525R -- I/O Type USB 8-Bit OTP MCU with SPI

网友:
上個圖吧~   檢查看看是不是假焊,或是焊接時不小心把電路刮斷,三用電錶量一下就知道有沒有導通嚕~

网友:
都拆開了PO個圖來看看吧。

提出問題時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新舊會員必看) 2013/02/22 修訂

网友A:
滑鼠壞了~還不到用"救命"這個字眼吧!
焊完後錫渣怎麼多沒清掉~
焊點先清洗一下吧!
用電表量一下線路是否斷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鼠壞了~還不到用"救命"這個字眼吧!
焊完後錫渣怎麼多沒清掉~
焊點先清洗一下吧!

左側微動解焊時 ,因尚未將錫吸取乾淨,導致硬拔微動時,微動第2PIN連PADE 點及板子裡層銅線都拔掉了,

所以焊上新的微動導致按滑鼠左鍵時都不會有動作,量測右側微動第2PIN(中間)是連接到IC的第6腳,

所以想說左側微動第2PIN應該也是接到IC的某一腳位,可是看不懂Data Sheet,所以無法用跳線連接IC...

网友B:
如果是應該是背面導孔到機版正面。。。。

网友C:
樓主發錯區了, 維修完成或失敗的才放在這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發錯區了, 維修完成或失敗的才放在這裡.

謝謝老師!我把這篇移到發問區了。
我也有請新會員以後發帖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應該是背面導孔到機版正面。。。。

感謝大大

等等我再測量一下

是這個微動點及無反應

楼主:
結果電路板被我用美工刀好像割到斷線了,還沒看到銅線,結果往後面刮一些些線路,結果測到是接到IC的PIN7,可是我焊功不好,要等助焊劑買到手,才可以動工,因為IC腳位實在太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