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T5 21W 電子式安定器維修

楼主(2014-02-23):
這是修好之後才拍的,拍照技術不好,請見諒
圈起來的都是故障的!
故障零件
爆漿的電容
串1枝1A的保險絲 如果後端短路才不會放煙火
用T8 10W燈管來測試 成功點亮,再給他重複點亮都沒問題,完修了!

!謝謝收看!

网友A:
怎麼壞那麼多?,家裡是用東亞T5-28WX2已三年均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壞那麼多?,家裡是用東亞T5-28WX2已三年均沒問題

其實這樣算一算也還好,通常功率晶體都是壞整對的 加設空間關希 零件都使用剛剛好規格的 運作時接近滿載 溫度高 所以東西才會死一堆

网友:
t5大部分都是層板燈,空間狹窄

長時間點燈散熱不良,所以只有要零件開始異常

自然就會產生連鎖效應,壞的東西也就著多

网友:
有聽說T5燈具平均壽命約2~3年
害的我一直猶豫不敢換......
傳統的T8線圈式安定器,幾乎不會壞的說...

网友:
科技愈進步好像故障率也愈高,傳統電視和波晶電視比,傳統T8燈具和T5燈具比,傳統的壽命都比較長,現在的產品的好處就是比較省電,原來節能減碳是要花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