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線燈變壓器的問題?

楼主(2014-02-23):
裝紫外線燈管有時會亮有時不會亮.....拆開測試好幾次才一次會亮....可是沒多久又會不亮然後bb叫亮紅燈...

14w power supply
model:   uv3
input: AC 120V 50/60Hz
outut: load 14w
UV LAMP

負載是飛利浦紫外線燈管2G  TUV 16W T5 4P.SE

网友A:
請問這是從哪種設備拆下?怎麼會多了那一塊板護電路!

网友B:
果然是新來的朋友
如果只有這兩張圖+簡單的文字描述
這一帖早晚進"資源回收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新來的朋友
如果只有這兩張圖+簡單的文字描述
這一帖早晚進"資源回收區" ...

我是嫩手所以才..
版大那請問我還要補上哪些描述才能讓人理解...我該做甚麼動做.
這一個新的也要600元多...我當然是能修的好比較小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是從哪種設備拆下?怎麼會多了那一塊板護電路!

14w power supply
model:   uv3
input: AC 120V 50/60Hz
outut: load 14w
UV LAMP

負載是飛利浦紫外線燈管2G  TUV 16W T5 4P.SE

网友C:
會不會是燈管壞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嫩手所以才..
版大那請問我還要補上哪些描述才能讓人理解...我該做甚麼動做.
這一個新的也要600元多. ...

至少要有
基板的正面&反面照片
那顆IC的編號 (清楚的照片)
電線,哪一條接哪裡要清楚說明

网友D:
1. 串聯電容上310vdc
2. 小電容 5vdc
3. T2 破洞? 這線圈沒遇過故障件
4. PTC 常溫阻抗? 烙鐵加熱時阻抗?
5. 以上正常,換啟動電容多可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燈管壞掉了

燈管當然是好的..因為我還買一支全新的測試...新舊都會亮...沒排出該有狀況就發文那就知的很可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串聯電容上310vdc
2. 小電容 5vdc
3. T2 破洞? 這線圈沒遇過故障件

感謝大大..我也是查到5的數直怪怪的...可是差異不大所以我才納悶....謝謝大大....這樣更明確的讓我知道如何檢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有
基板的正面&反面照片
那顆IC的編號 (清楚的照片)

我知道了以後會改進....感謝大大

网友B:
請查明箭頭所指的那三條線
那三條線應該是"接地""正電""控制"
我覺得應該是左邊那塊電路,把右邊的主電路給抑制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查明箭頭所指的那三條線
那三條線應該是"接地""正電""控制"
我覺得應該是左邊那塊電路,把右邊的主電路給 ...

坂大..我檢查左邊哪塊燈的黑白線有時電源會不出來...接通的時候電源是8v..所以在猜是咖啡色電容器還是ic有問題?另一位大大也教解析步驟....所以我找時間去材料行先換看那顆電容看看.感謝大大.
不過大大說的抑制掉是甚麼意思?可以解說一下嗎?

网友:
可以分別拍一下背面銅箔的照片嗎?
有看電路的走線會比較容易知道板子是做什麼動作...

网友:
你不覺得右邊那一塊電路板
它跟"鹵素燈"&"螺旋燈"的電路結構很相像嗎
左邊那塊電路板上的IC編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