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啟動後常常螢幕讀不到畫面

楼主(2014-02-23):
主機板開機後常常會螢幕沒反應.....螢幕正常電源共應器600w....強制按重開機就偶而可以讀到有時要好幾次才行....有大大遇過這種情形嗎?水銀電池換新也沒用.....照片之後補上

网友:
如果螢幕、電源、驅動都沒問題,那大概是顯卡了,先換1張良品卡測看看吧!

請問機齡?

网友A:
顯卡金手指和灰塵清一清試試~

网友:
有除錯卡嗎?先插著問題比較容易知道!
或是有嗶嗶聲嗎?也可以做判斷喔!

网友B:
我最近也有一台冷開機都抓不到顯卡,開好幾次才能成功開機,開機後怎麼重複開機就都正常,有用三用電表量電供電壓看似都很正常(只有3.3v約3.2v),一直懷疑是顯卡問題,換塊低階顯卡就不會這樣,後來換個電供終於解決了,你可以試試看.

网友C:
最近也遇到USB3.0不穩定 測試好久才發現是新買的POWER輸出安培過低[不知為啥] 後來換另一牌就OK  原先的是鴻福500W   還有80+銅認證...真詭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遇到USB3.0不穩定 測試好久才發現是新買的POWER輸出安培過低[不知為啥] 後來換另一牌就OK  原先的是 ...

hfc x500w?在這裡好像找不到認證?
http://www.plugloadsolutions.com/80PlusPowerSupplies.aspx

有關80 Plus認證,這篇文章可以作為參考:
http://www.hardwaresecrets.com/a ... -Plus-Badges/105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有一台冷開機都抓不到顯卡,開好幾次才能成功開機,開機後怎麼重複開機就都正常,有用三用電表量電供 ...

主機板本身就有顯卡...我還外差一個顯卡..我會再嘗試感謝大大...電供沒問題因為我沒多接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卡金手指和灰塵清一清試試~

外卡拔掉...但是主機板有內建顯卡晶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卡拔掉...但是主機板有內建顯卡晶片

所以你的情況是當發生外顯不顯示時, 這時把螢幕接到內建顯卡是否就有畫面?
如果是的話, 那代表抓不到顯卡...這時POWER/顯卡/主板都有可能,
只能一一排除~

你可以再試著不顯示時, 關機把顯卡再壓緊些或搖一搖, 如果有抓到那應該就是接觸不良~

网友D:
我也有一張顯卡華碩 EN9400GT/HTP/ 512M PCIE跟您樣情況如果用內建顯卡都能正常開機更換為華碩 EN9400GT/HTP/ 512M PCIE時就會同您的情況一樣不知如何是好?到底問題出在哪裡有人能告知如何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張顯卡華碩 EN9400GT/HTP/ 512M PCIE跟您樣情況如果用內建顯卡都能正常開機更換為華碩 EN9400GT/HT ...

個人猜想是內外顯卡相衝。
把內建顯卡DISABLE看看。

网友:
這應該屬於3合一的問題~~ ( 板子~device~ bios)
任一方都有機會解決~
這種問題在NB開發過程的時後很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