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車充遇到問題

楼主(2014-02-23):
看到老大這篇 行動電源USB輸出空載/帶載漣波電壓測試實做

突然想到,前些日子想要買車充(點煙孔轉USB充電器),發現價格好多種

google發現,很多廠商標示供應電流與實際的不符

想要動手做做看,於是上網買了些模塊

1. LM2596模塊

2. HKS05003模塊

3. KIS-3R33S模塊

4. LM317 模塊

使用12V 1A變壓器供電 與 5歐姆/10W的電阻作為假負載

將模塊輸出調整至5v,對假負載進行供電,同時量測電流與電壓

--------------------------------------------------------------------------
發現: 當這些模塊輸出1A左右時,電壓都會降到變4.X v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网友:
正常
4.7V以下可以踢走了
一般手機充電電流0.7A   0.5A(電腦模式)

网友:
1A輸出已經算是蠻重載了,會有壓降是正常
就如同元件板大所言,不低於4.7V都還算是OK範圍內

网友:
板子LAYOUT方式與USB插座接法都是要注意,會影響壓降
可以考慮把板子上面Feedback部分拉到USB插座的焊點上

网友:
HKS05003模塊->小弟試過滿載3安培電壓會掉到4.5V左右
空載電壓剛好或接近5V可能有4.9x吧
加載後都有4.7左右

明天再詳細測試

网友:
更換輸出至負載端電源線.(可能為電源線壓降)

网友A:
是從模塊端還是負載端量的?若經導線接到負載是有可能電線上有壓降。

USB車充市場是很亂,不過便宜也有好貨:
http://bbs.pigoo.com/thread-45416-1-1.html

网友B:
變數太多
單單一條USB線,就會有許多不同的結果了
更何況你的ooxx怎麼接怎麼量都不知道
無法給你任何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從模塊端還是負載端量的?若經導線接到負載是有可能電線上有壓降。

USB車充市場是很亂,不過便宜也有好 ...

從假負載兩端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數太多
單單一條USB線,就會有許多不同的結果了
更何況你的ooxx怎麼接怎麼量都不知道

我沒有用USB線...

順便把測試模組拍照

變壓器

HKS5003

LM2596

LM317

我都是裸模塊接負載+電表測試

線材部分至少都用24AWG(廠商標說可耐1.5A,所以線材應該不是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沒有用USB線...

順便把測試模組拍照

請測量模塊端接腳上電壓是否正常(接上負載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測量模塊端接腳上電壓是否正常(接上負載後)?

剛量測一下,模塊上(接上負載後)的確有4.9v
追蹤問題後發現,是電表測試線的線徑太細. 更換後測試就正常...
真烏龍...謝謝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量測一下,模塊上(接上負載後)的確有4.9v
追蹤問題後發現,是電表的線太細. 更換後就正常了...
真烏龍... ...

"追蹤問題後發現,是電表的線太細. 更換後就正常了...
真烏龍... ...",致C大,你的說明很容易讓人產生疑問,建請作修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追蹤問題後發現,是電表的線太細. 更換後就正常了...
真烏龍... ...",致C大,你的說明很容易讓人產生疑問, ...

謝謝大大. 已更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已更改

電表的線太細的問題,應不致影響電表的電壓讀值.除非是電表線故障.或者你把電表的線拿來當成負載的供電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用USB線...

順便把測試模組拍照

真是有心,弄了那麼多種降壓模組來測試

不過,針對妳的轉述線材部分至少都用24AWG(廠商標說可耐1.5A,所以線材應該不是問題)
我覺得還是會有些許的餘濾,所謂的耐電流,是最大安全電流量,並非表示可以達到如此之電流量
我的意思是,當24AWG長度為10公分,20公分,30公分,100公分時,它的內阻肯定不會一樣
所以,線越長,所能提供的電流也就會受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表的線太細的問題,應不致影響電表的電壓讀值.除非是電表線故障.或者你把電表的線拿來當成負載的供電線. ...

我串聯電表(測試電流) 所以才會出烏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串聯電表(測試電流) 所以才會出烏龍

電流檔除了測試棒的壓降外,電表內部的分流電阻也會造成部分壓降.

网友:
不關是線材問題
1.包含來源電壓是否足夠
2.線材長度是否太長

"24awg可耐1.5a"但是壓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