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破損,請高手幫忙畫出線路
關閉

楼主(2014-02-23):
之前有發過文章,只是要更換零件時把銅那片給整塊拉了起來

破掉的地方不知哪裡有接起來,可以的話麻煩幫我畫出線路圖,左半邊部分就好

我想把它焊到新的洞洞板,左半邊零件只有12顆電晶體、3個插座、2顆電容

非常希望把它修好,目前只能讓遙控車前後,左右無法動作

由於上傳限制,如果需要看原始圖檔請PM給我,謝謝

2014/2/24

2014/2/23

网友A:
你把零件符號直接畫在相對的焊錫面,然後再畫出電路,再把電路圖貼出,有問題時大家再來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零件符號直接畫在相對的焊錫面,然後再畫出電路,再把電路圖貼出,有問題時大家再來幫你. ...

我只會用小畫家耶!!

有推薦簡單易上手的軟體嗎?

网友:
自己看看---------------不保證對

看看不保證對

看看不保證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會用小畫家耶!!

有推薦簡單易上手的軟體嗎?

用小畫家畫電路圖.

CookbooK,PaintCAD以小畫家畫電路圖及一些NE555等等的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零件符號直接畫在相對的焊錫面,然後再畫出電路,再把電路圖貼出,有問題時大家再來幫你. ...

畫好一張了!!  不知線路對不對

网友A:
8050的規格比較亂,有:
LM8050 NPN
SS8050 PNP
S8050 NPN_25V/500mA/625mW/ 廠牌weitron
S8050 PNP_25V/500mA/625mW/ 廠牌ws

你要確定你的8050是NPN或者PNP.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0的規格比較亂,有:
LM8050 NPN
SS8050 PNP

如何判斷原本是npn, pnp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斷原本是npn, pnp

[轉貼]如何辦別NPN、PNP電晶體及其腳位.

网友B:
8050是npn ;8550是pnp  b772是pnp  d882是npn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50是npn ;8550是pnp  b772是pnp  d882是npn

S8050 - PNP.

楼主:
慘了,我把原本4顆電晶體 8050*2、8550*2
因為左右邊無法控制所以焊下了丟了
前後都正常

网友C:
不要另外製作板子 會很嘛煩   這個應該是H橋電路

掉銲點的地方直接用銅線接起來就好了

楼主:
因為他練一邊連接點都是SMD原件,沒焊過SMD零件
怕用壞就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另外製作板子 會很嘛煩   這個應該是H橋電路

掉銲點的地方直接用銅線接起來就好了

把線都接出來在麵包板上測試過,左有一樣沒反應,前後才能

B C 都顛倒試過依舊沒反應......

楼主:
本來想買一塊 27MHz的遙控車電路板,沒屋頂拍賣竟然都沒有
淘寶寶 一堆......
有誰能幫我修修看的嗎? 郵寄 維修 我可以出

网友:
1.  如果你是下帖連結   原PO
   那麼 1#  你第四張圖  就有PCB 未掉銅箔前 接線
遙控車電路板不小心短路到,導致無法轉彎
http://bbs.pigoo.com/thread-48254-1-1.html

2. 同學.. 我在原PO連結  4# 已經畫出電路

3. 於上述 圖中 IC 分別連向Q3_B  / Q4_B 的兩隻IC腳
    假設分別 定名為 IC_Q3  / IC_Q4
   請你分別量出 左轉 和 右轉時  IC 腳    IC_Q3  / IC_Q4 的 電壓變化
   左轉 時 : IC_Q3 =?     ;  IC_Q4 = ?
   右轉 時 : IC_Q3 =?     ;  IC_Q4 = ?

   都沒輸出電壓時  IC 已經死了

可以 參考 前進/後退時  IC 腳    IC_Q1  / IC_Q2 的 電壓變化

4. 原PO 的 ID 是  t19930916
          你的 ID 是 20080606
    你是重複 ID 帳號 是吧 ?  違反版規了!!

楼主:
不好意思,帳號註冊兩個 t19930916、20080606
可以幫忙刪除?

网友(2018-12-18):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帳號註冊兩個 t19930916、20080606
可以幫忙刪除?

在論壇我不只一次宣導不要用全為阿拉伯數字的帳號,所以我停用20080606,以後請用t19930916 上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