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20吋 n-3205有聲無影無背光 (已完修)

楼主(2014-02-23):
綠燈亮有聲無影無背光
拆機
電源板有5v和12v
高壓板
開機時有開機信號bit3102a
bit3102a第1腳有9v
查不到pdf請示高手會不會是這顆故障
感謝

网友A:
如無意外~.27J

网友B:
謝謝 draculaxx 大分享 資料 3Q

网友C:
8晶體2電容一起換掉即OK.   晶體用 2SC5707 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笑納。。。。

draculaxx 大
感謝
不過真奇怪 我........怎麼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無意外~.27J

鄭大哥
真是好眼力
剛剛再跑線路時才看到
已完修.在試機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 draculaxx 大分享 資料 3Q

cali48 大
這是高手與非高手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晶體2電容一起換掉即OK.   晶體用 2SC5707 代即可

lcd5426 大
已換電容完修
晶體也有補焊(還ok)
感謝回覆

楼主:
拆下電容

找了2塊機板

拆電容

進行補焊和洗板

完修

网友E:
金龍應該是老師傅!
他的儀器都比我老!
G大好眼力~
恭喜完修

网友F:
它高壓接線方式好奇特...分開獨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龍應該是老師傅!
他的儀器都比我老!
G大好眼力~

eereer12 大
你馬想漢
儀器都比你老.....其實(也沒買都久)
都用不會壞.就一直用ㄚ
不夠記得量的時候電容要先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它高壓接線方式好奇特...分開獨立的

版主你好
不是一樣嗎
小弟在這裡(痞酷)有學一點點
開機無亮一下(無回饋保護)就查高壓電壓和pmw不知道對不對
還是請示高手講解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不是一樣嗎
小弟在這裡(痞酷)有學一點點

我意思是它燈管高壓線跟一般作法不同~~是各自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