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壞的電晶體 X-ray

楼主(2014-02-23):
這兩顆電晶體從 philips 的 23W 省電燈泡拆下來的。
電氣特性為 C --> E short.  B --> C, B --> E open.
外觀照片:

燒掉的X-ray 照片。從側面拍攝。顯示內部的線是銅線,而且有燒斷情況。

這是其他正常品X-ray 的照片。但是不同品牌。 X-ray 有看到三條線,通常是晶片與 Emitter 接腳打兩條。

通常這類電晶體燒毀情況,一般是晶片燒毀,如果晶片燒毀時間過久,也會連著內部的導線一起燒斷。

网友:
他喵的n_102|居然是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喵的居然是斷線

這應該是 EOS 造成的內部燒斷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應該是 EOS 造成的內部燒斷線。

什麼是EOS

网友B:
請問你是做什麼的,怎麼可以拍X光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麼是EOS

什麼是EOS?

        EOS為Electrical Over Stress的縮寫,指所有的過度電性應力。當外界電流或電壓超過器件的最大規範條件時,器件性能會減弱甚至損壞。

       EOS通常產生於:
      1.電源(AC/DC) 干擾、電源噪聲和過電壓。
      2.由於測試程序切換(熱切換)導致的瞬變電流/峰值/低頻干擾。其過程持續時間可能是幾微秒到幾秒(也可能是幾納秒),很短的EOS 脈衝導致的損壞與ESD損壞相似。
      3.閃電。
      4.測試程序開關引起的瞬態/毛刺/短時脈衝波形干擾。
      5.測試設計欠佳,例如,在器件尚未加電或已超過其操作上限的情況下給器件發送測試信號。再比如在對器件供電之前加入測試信號,或超過最大操作條件。
      6.來自其他設備的脈衝信號干擾,即從其他裝置發送的脈衝。
      7.不恰當的工作步驟,工作流程不甚合理
       8.接地點反跳(由於接地點不夠導致電流快速轉換引起高電壓)
以上節錄自http://lights.ofweek.com/2010-08/ART-220018-8300-28426931.html

网友:
高能量損壞就是了

网友:
X RAY(口水)
不過使用上要注意,最好配帶輻射計量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是做什麼的,怎麼可以拍X光片? ...

我曾在電子廠從事失效分析。也就是說,其實是分析 "零件" 怎麼會壞掉這件事情。
例如說,電容 "為什麼" 會爆掉,光碟機的雷射怎麼壞掉, 材料 "怎麼" 這幾年的 cost down 讓產品越來越短命啦...碳膜電阻電蝕老化過程怎樣啦.... IC 哪裡燒啦.. 甚至 IC 哪個 function block 可能有問題啦...

嚴格說起來,是跟維修不太有關,而且所講的專業技術太過專精。

原本說在不違反公司機密的情況下,有空可以寫寫,但好像也沒人寫這樣的文章,因而在版面上潛水比較多。

网友:
電光片都來了....第一次看IC晶片拍電光片...版上果然不少神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在電子廠從事失效分析。也就是說,其實是分析 "零件" 怎麼會壞掉這件事情。
例如說,電容 "為什麼"  ...

>原本說在不違反公司機密的情況下,有空可以寫寫,但好像也沒人寫這樣的文章,因而在版面上潛水比較多。

這點很重要,沒必要為了沒錢賺的事情還弄得一身腥.
有空的話,可以寫點來分享給大家聞香一下.

网友:
X- RAY透視
夠鮮啊!

网友:
看題目或開頭不怎樣

看到最後, 驚為天人

這器材普通人家沒得玩呢.

如果可以把題目的重點加上 "X-RAY 透視結果" 之類的字眼, 俺的誤會感覺會少很多呢

還期望大大多多發表一下更多專業的資訊和圖片

网友C:
偶們要看美眉的X-RAY啦,我傳幾張相片,你幫偶X-RAY一下啦。

网友:
娶個骨科護理師老婆吧!!!
要拍幾張有幾張
讚啦~用X光機抓故障IC~
比任何儀器更快~

网友:
半導體故障一般是短路居多。

网友:
好特別的照片~   還可以看X光~

网友:
板大是新竹人嗎? 新竹有應該有好幾家可以照x ray
去年跑去宜特照了半小時,是看BGA有沒有空焊
機器單獨放在一個房間裡,有完整的金屬保護罩
價錢好像是兩張小朋友搞定的樣子

http://www.istgroup.com/chinese/ ... ;SID=101&ID=243

网友:
樓主您是用動態X-RAY還是貼底片,這些東西小弟20年沒玩了

動態X-RAY使用時鉛衣手套一定要戴,往往有人怕麻煩,長期累積問題大條了才後悔

网友:
現在使用X-Ray做IC或電晶體或其他元件分析,拍照後只要將檔案儲存於一般隨身碟,有必要再列印即可,不管宜特或是閎康都一樣,不過使用上要注意,如同狼大所說,最好配帶輻射計量片,當然這昰原委會規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偶們要看美眉的X-RAY啦,我傳幾張相片,你幫偶X-RAY一下啦。

不用傳了,先看一下再說吧.

X-ray Girl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用傳了,先看一下再說吧.

X-ray Girls.

我還是比較喜歡看有"肉"版本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還是比較喜歡看有"肉"版本的 !!!

那我們是同一國的.
我怕Alonger大若是看了之後,不知會不會有好一陣子無法做饅頭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傳了,先看一下再說吧.

X-ray Girls.

看完有出家的衝動...

啊! 終於想起來了, 這不就是白骨觀....

网友:
你這篇是不是該幫你投搞科技學術論文阿,太專業囉

楼主:
其實,這沒什麼.  我還做過 Flash memory 的半導體微結構呢...
但是這照片如果一放上來.. 被公司的人看到了,這樣是違反公司的資安訊息規定的..

嘿嘿... 剛剛在網路上找到一張類似的照片,讓大家看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