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QUICKHAND 12015M 電動起子電鑽 維修!!

楼主(2014-02-24):
QUICKHAND 12015M 電動起子電鑽 維修!!

某位朋友送的 , 不發維修過程實例,會對不起他

雖然不是很複雜的東西,還是要發一下嚕!!

故障狀況:  按下啟動無動作  電池故障

故障點,是這個開關

拆開後,內部的撥片斷裂,無法拉出接點,導致電力無法傳送到馬達

細部拆解   確定已經無法修復

購入新品做更換

電池部分將鎳氫改成18650,2顆串聯
接點沿用原本的接點座,但是電池已經非原本的規格體積
所以用螺絲做固定接點才能發揮作用。

上充電器正常可充電

充電器空載輸出電壓為15V

上電池電壓降為8.2V
原因在於電池上有一接點為監控電壓用
接點連接到充電器的SCR,用以控制電池的充電電壓、電流

原理請先進解說,小弟只懂到這裡了!!

完工測試正常,扭力足夠,還有轉速的高低檔調整,不錯用喔!!
謝謝那位朋友慷慨贈與,讓我又有一個好工具可用了,不必手轉到抽筋!!

网友:
要確定充電器充滿電時,電壓不會超過8.4V就沒問題,謝謝提供一篇好文。

网友:
熊熊想到我好像還有1支7.2V的充電電鑽,但是不是這種快速接頭式的,是用傳統"韓多魯"鎖緊那一種,下次去工作室時,我來找看看是否找的到。

网友A:
請問阿兩兄
這快手牌電鑽原先就是鋰電嗎?還是原本是鎳鎘再改鋰電的?
如果是後者的話
充電座可以直接使用而不用有其他注意事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阿兩兄
這快手牌電鑽原先就是鋰電嗎?還是原本是鎳鎘再改鋰電的?
如果是後者的話

原本的電池應該是鎳氫或鎳鎘,因為電池上沒打標,看不出來

輸出電壓為 7.2V,18650單顆為3.7V,2顆串聯為7.4V輸出

充飽電壓約是 8.4V,

所以只要充電電壓不高於8.4V, 18650不致於會有過充現象

這顆電池內部有一顆金屬4方形的元件,看起來像是溫度保險

不過看過這顆元件接到充電器之後的電路,是連到SCR的

所以沒安裝這顆元件,電池就沒法充電了,這顆的作用是將電池的電壓

送到SCR啟動開關,進行充電,當電池充飽,SCR截止,停止充電

實際原理我只懂這樣,其他的要在查查資料了!!  那顆金屬元件我忘了拍照

也以膠帶包綑在18650內了,不好拆!!  有機會的話我拆開在PO上圖!!

网友:
大大請問
那個開關台中那裡買得到
小弟也有一支開關壞了

楼主:
我是 pciboy2000 去工程機械行幫我買的,露x有一家在賣,可以看看

网友:
感謝大大唷
來去找看看

网友B:
兩津學長厲害喔! 有失才有得
哩這支,袂麥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津學長厲害喔! 有失才有得
哩這支,袂麥捏~

扭力強,不錯用,高低速選擇,鎖螺絲,鑽孔都不錯!!

网友:
原來那顆像溫度保險絲的東東一起搬家的話原來的充電器就能繼續使用了喔
了解
又學了一招
感謝阿兩兄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