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6910P 主板零件燒毀求助 (已完修)

楼主(2014-02-24):
編號PU2 5 在無線網卡下面 這位置有那位大大能提供正確的零件編號
  感謝阿水  換上 再加上另一位的圖 哈是我把一個4407沒焊好  從新捕焊  ok

网友A:
看圖紙PU25 是LM3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紙PU25 是LM393

阿水  我拆了顆換上 但是外接電源無反應ㄟ  未更換前按電源鍵  電源燈會一閃一閃開不起來 ~_~_這樣我要往那查你能否提供各圖跟維修方向  接電池是可以開機的

网友:
大大, 請參考

网友:
修好了沒交代修了啥啊?

网友B:
0982788072大 您好: 恭喜完修。 請問您是更換了PU25 及 4407(這是甚麼零件?)這兩個零件就OK了嗎?感謝回應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0982788072大 您好: 恭喜完修。 請問您是更換了PU25 及 4407(這是甚麼零件?)這兩個零件就OK了嗎?感謝回 ...

4407位置PQ3 在DC進來就看的到並未更換 之前查修有拆起來應該是沒焊好  PU25 水大提供是LN393 我患了棵上去 再加上有人提供的ˊ圖紙查電壓 才查到是我4407未焊好  所以實際只更換一個LM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