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FLATRON W1942TE LCD AD板三極管燒燒燒

楼主(2014-02-24):
日前朋友拿了一台故障 LG FLATRON W1942TE LCD請我幫忙看.
症狀是搬家後插電不到一分鐘就聞到臭味, 馬上拔下電源後, 就再也沒畫面了~

在小弟拆開它後發現 AD 有一顆A1241 TO-92封裝三極管燒毀,
在找了幾家電子材料行都找不到此型號後, 改用A1020代用, 但問題來了...

在第一次換上A1020後, 試著開機有出現畫面, 正高興著已完修,
但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它也燒毀了, 情況和之前一樣,
都在開機後不到一分鐘就聞到臭味...

本以為可能是買到的零件體質不良又或是小弟施工品質有問題,
又不死心的再換上一顆A1020, 但結果還是一樣....又燒了...

所以上來請教前輩們, 會一直燒是什麼原因造成呢? 小弟該從哪裡下手檢查?
感激不盡

AD板正面(紅圈處為三極管處)

AD 板正面

AD 板正面

AD板背面

AD 板背面

AD 板背面

已燒毀A1241正面

已燒毀A1241正面

已燒毀A1241正面

已燒毀A1241背面

已燒毀A1241背面

已燒毀A1241背面

A1241 vs A1020 合照

A1241 vs A1020 合照

A1241 vs A1020 合照

网友A:
斷開屏線上電還會燒嗎?
後端可能有短路....

网友:
2SA1241看起來似乎是擴流用,會不會是有短路現象?

网友B:
1.這是AD板 不是T-CON板

2. Ic 電流規格   KTA1241 > 2SA1020 (-5A  -2A)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kec/KTA1241.pdf
http://www.promelec.ru/pdf/2SA102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這是AD板 不是T-CON板

2. Ic 電流規格   KTA1241 > 2SA1020 (-5A  -2A)

抱歉...感謝指正, 初學者AD/T-CON 傻傻分不清...

原來它和一般的A1241規格不大一樣...
因跑了好幾家都沒 A1241 這顆晶體, 才會找到 A1020 來代用 ...
不知 duncan 大能否告知哪裡能買到同規格的 KTA1241 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感謝指正, 初學者AD/T-CON 傻傻分不清...

原來它和一般的A1241規格不大一樣...

RUTEN 找不到 KTA1241 (= 2SA1241 )

從
http://www.forumnow.com.br/vip/m ... &topico=3024102

KTA1241+其他電路  達成 PANEL +5V的 開關

TO-92 好像找不到

TO 220  就要注意高度  及 DIP 孔大小問題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247421298

http://www.radiomods.co.nz/transistors/2sa1012.pdf

沒代用過 提供參考

网友C:
那孔一看就是TO-220格式,用TO-92應該是cost down過了。我感覺線路後面應該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斷開屏線上電還會燒嗎?
後端可能有短路....

感謝wooden大指教,
有空時我再來試試~
請問後端指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TEN 找不到 KTA1241 (= 2SA1241 )

從

duncan大,
小弟會使用 A1020 來代用, 就是因為它 Ic 規格及其他一些重要參數和 2SA1241 是一樣的.
但 2SA1241 的 Ic=2A, 所以結論應該是KTA1241 != 2SA12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孔一看就是TO-220格式,用TO-92應該是cost down過了。我感覺線路後面應該有問題。 ...

phuang3大,
請問您說的線路後面有問題是指...?

网友A:
往屏的方向查!

PS. 順便把標題改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huang3大,
請問您說的線路後面有問題是指...?

就如其他大大所說,懷疑後端有短路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duncan大,
小弟會使用 A1020 來代用, 就是因為它 Ic 規格及其他一些重要參數和 2SA1241 是一樣的.
但 2S ...

KTA1241 (= 2SA1241 )

我搞錯了KTA1241 不是2SA1241 代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屏的方向查!

PS. 順便把標題改正吧!

所以可從面板軟排往回查看是否有短路(包含軟排), 這樣對嗎?
明天來試試, 感謝賜教~

面板軟排

面板軟排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可從面板軟排往回查看是否有短路(包含軟排), 這樣對嗎?
明天來試試, 感謝賜教~

把軟排拔掉!
就知道是不是後面的問題!

楼主:
今天又找了時間親自測了兩次, 發現不是原先同事說的 1分鐘左右就燒毀...
因之前都是換好後, 請同事自行測一下, 結果沒給我注意時間, 給我亂亂說...

正確的時間應該是上電大概 15分鐘, 代用的A1020才會燒掉...

後來又換了一顆, 在不接面板下, 過了 20多分沒見它再燒毀...
這樣看來應該是各位先進所指的後端短路了嗎??

我有測面板那邊的軟排座和AD板上的軟排座對地都沒有短路, 接下來也不知從何下手了...
懇請先進們再指教一下如何下手?

不過因這顆 KTA1241 的 Ic是5A, 和 A1020 的2A有所差異..
是否因為這個關係, 代用的因為輸出過載才會一直燒
如果真是這樣, 那原先的KTA1241, 又是因何而燒呢...

网友:
那你要代用件還沒燒之前,把有問題的零件找出來.
按道理,2A代用件是用不久的.
用你的手去感覺那一個元件發熱,就89不離10了.
我的猜測,可能是某顆SMD電容的內阻過低,
低到500歐姆以下.

网友:
一般正常來說,TCON上元件異常導致電流大幅上升的話,會先燒TCON入電端保險,除非TCON上保險已經被短路,失去保護作用,才會燒到AD上控制面板電源的晶體,所以也可以先檢查一下,或是透過送電給TCON方式量測電流值是否異常

楼主:
今天本來要拆T-CON檢查, 結果面板上的3根螺絲超緊的拆不下來, 不知是否有上膠....
擔心硬轉會崩牙, 不知版上前輩們是否有什麼特殊方法可以輕易的將它們拆下?

圖是網上找來的 LM190WX1-(TL)(G1), 三個紅圈就是螺絲處,
而我手上面板型號是 LM190WX1-(TL)(L1), 還望前輩們指導一下,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本來要拆T-CON檢查, 結果面板上的3根螺絲超緊的拆不下來, 不知是否有上膠....
擔心硬轉會崩牙,  ...

用小的十字及尖嘴鉗輔助轉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小的十字及尖嘴前輔助轉開~

對哦...怎沒想到...
用起子轉不下來, 只有想到用尖嘴鉗試著轉它...
怎沒想到兩個一起來個合體技...

感謝提醒

网友:
附上網路上找的 W1942TE Service Manual, 裡面有相關電路圖跟組裝資料, 參考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