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ASUS ATI RADEON 8500LE造成電腦當機

楼主(2014-02-24):
各位先進
今天在公司的一台備份用主機, 一直當機, 經快速檢測後, 發現是顯示卡造成,
拆下顯卡檢視, 原先以為是風扇壞了致使晶片過熱當機, 經過處理後再插回去仍然當機

症狀: 開機完後 5~15不等, 電腦死當, 拆下顯卡後, 電腦就不當機了

後來診斷有二 (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7221-1-1.html)
1.可能是4個470u/10v的電解電容有問題 (那個白白的是固態電容嗎??)
2.板子上右上方有個零件不見了 (我印象中好像掉很久了)

廠牌: ASUS
型號: 不明
晶片: ATI RADEON 8500LE

1.我想問一下, 那個 470u/10, 我可以先用 470u/16v的一般電容取代嗎?
2.有哪位大大可以告訴我右上方掉的那個零件是什麼嗎?

顯示卡正面, 有註記掉零件的地方

顯示卡背面

掉零件位置的特寫, 請問這個電件位置的功能為何??是控制風扇的嗎?

掉零件位置的背面特寫

請問這四個 470u/10v 是固態電容嗎??

网友A:
1。可以。
2。是電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
2。是電感嗎?

huifang, 不知道是什麼零件, 因為印象是掉很久了, 主機內沒有奇怪的零件渣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huifang, 不知道是什麼零件, 因為印象是掉很久了, 主機內沒有奇怪的零件渣渣 ...

用電表量看看跟周邊原件哪個相通...

在由該原件往回去推。。。(如LM2636M)

网友:
引用 楼主:
huifang, 不知道是什麼零件, 因為印象是掉很久了, 主機內沒有奇怪的零件渣渣 ...

看起來是一顆電容

网友:
有防爆紋的是脫衣電容啊

网友:
那是SMD的電解電容~~

楼主:
太棒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 也謝謝 lazy104的圖片, 您該不會是什麼顯卡都有吧??
lazy104, 請問一下, 有辦法知道他的電容值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棒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 也謝謝 lazy104的圖片, 您該不會是什麼顯卡都有吧??
lazy104, 請問一下, 有辦法知 ...

大大誤會了, 小弟手上並沒有顯卡...
這是之前上班公司所製作收集型錄圖檔圖庫資料中找出來的.

電容值小弟就無從查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誤會了, 小弟手上並沒有顯卡...
這是之前上班公司所製作收集型錄圖檔圖庫資料中找出來的.

哇塞, 那也是很厲害了, 那就只好再等等看,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高手可以提供建議的

楼主:
我查了 LM2636M IC的DATASHET, 看起來是一顆 0.1u的對地電容, 不接應該沒關係,
我先把主要的4顆電容換掉, 下週有空來試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