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MA78GM-DS2H不開機請教(已解決)
火..

楼主(2014-02-24):
小弟手上有片GA-MA78GM-DS2H故障情況為開機風扇有轉但無B聲不開機
目前量測電壓ATX部分是OK的但CPU供電部份5組有一組偏低請問偏低那
組有可能有問題嗎?

另外CPU供電區MOS為2726*1+2724*2為一組可以全用
2724代用嗎?

我有看過這2顆MOS數據表2724應該可代用

小弟目前無除錯卡可測試
有大大可提供電路圖讓我跑線路嗎?

有一組電壓偏低

网友:
小弟的看法~~若您有除錯卡,可否PO一下狀態(復位燈狀態)~~一般若12V異常,應該會保護掉,你的狀況應該要先查其他供電看看,尤其是北橋~~

网友:
PWM ic -> ISL6324除了掌控Vcore,還有一相是北橋的主供電...你說的那一相電壓偏低的,是否是往北橋去??

网友:
這張板子,不開機,刷BIOS會好的機率很高!!   我有2張上電熄火或是上電無反應,保內的送原廠也是重刷BIOS重刷,過保的我自己刷,用2年了,還沒狀況!!   參考看看!!   畢竟刷BIOS,比換零件簡單些!!

网友A:
cpu供電應該會並連才對,不太可能出現一相偏低
或許真的是供給別的地方的電源
實際上要看板上的銅箔走向,看有沒有相連

2724跟2726看起來封裝的腳位不太一樣,代換上應該很難?

其實看起來Vcore似乎是有出來了,接下來大概是要查看看復位狀態
真的沒除錯卡,可以量看看IDE插槽的第一脚,全板有復位完成記得應該低電位

可能試看看樓上eson0724大說的重刷bios有很大的機會可以修復

网友:
CPU核心電壓理論上是各相輸出會相同,它單獨一相
輸出1.1V很怪沒錯,你跑一下線路看電感輸出端是否
和其他四相並聯就知道它是否也是CPU核心電壓了~

說不定它是給其他使用的..

网友B:
有換過ram 和 power測試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供電應該會並連才對,不太可能出現一相偏低
或許真的是供給別的地方的電源
實際上要看板上的銅箔走向,看 ...

剛量了一下IDE第一隻腳維持在5.1V高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換過ram 和 power測試過嗎?

換過了確定是主機板

网友:
如果P。C。R都跑過沒問題。
ram拔掉不要揷上電看看會不會叫。
如果會就表示bios沒問題不會就刷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過了確定是主機板

已經3人建議先刷BIOS了!!

您就別再撐了吧......................刷了再說嚕!!

网友:
技嘉這系列的 先上除錯卡~
看有沒有跑~ 電壓都對 就 押北橋~不行 刷BIOS
這系列 北橋 NG 很多

楼主:
遲來的維修回覆

聽了conbawa  eson0724  huifang  carzy1kimo 四位大大意見刷BIOS修復率應該很高
但身邊又沒燒錄器所以立馬去沒屋頂買了個入門級燒錄器拖了幾天才回覆

等了3天的燒錄器

主機板BIOS位置

上電試開機清脆的B聲出現了

開機畫面

說也奇怪雙BIOS不是掛掉會由另一顆去修復主要開機那顆的資料
怎麼沒作用那這樣當初設計雙BIOS不是很搞笑

PS.超過3天原帖沒辦法改標題煩請版大幫忙把標題改已修復  謝謝!!

网友C:
你還真跑去買燒錄器阿~~這多少錢錢?

對阿,雙BIOSㄝ~怎麼備份那顆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還真跑去買燒錄器阿~~這多少錢錢?

對阿,雙BIOSㄝ~怎麼備份那顆失效?

連運費$240沒有送彈跳座可是來的東西裡面居然有送座缺點是燒的速度很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連運費$240沒有送彈跳座可是來的東西裡面居然有送座缺點是燒的速度很慢

我也好想買~~240ㄝ

慢沒關係啦,可以用就好了...又不是天天用

我有張板老P4板也是不跑馬,檢查到最後不
是控制BIOS被搜尋的專門IC壞就是BIOS內容
不完整,我沒燒錄器不然就可以先燒BI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好想買~~240ㄝ

慢沒關係啦,可以用就好了...又不是天天用

是不貴啦買來玩玩也不錯對速度不太要求是可以敗啦

也可以參考minghaw大這篇DIY
給有興趣diy的朋友---自製24cxx 25cxx編程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47909-1-1.html

网友:
雙BIOS不啟動,可以直接把 SPI hold# pin 拉到地來強制啟動另一顆BIOS喔~不用買燒錄器~~

PS: information來自網路~hold# pin 來自 SPI flash... ^^

网友:
先看你的CPU 是那顆  4200 4400  5200 有機率是CPU掛點喔

网友D:
為了避免BIOS損壞,有些新的主機板有備份的BIOS(「雙BIOS」主機板)。有些BIOS有「啟動區塊」,屬於唯讀記憶體的一部份,一開始就會被執行且無法被更新。
這個程式會在執行BIOS前,驗證BIOS其他部分是否正確無誤(經由檢查碼,湊雜碼等等)。
如果啟動區塊偵測到主要的BIOS已損壞,通常會自動由軟碟機啟動電腦,讓使用者可以修復或更新BIOS。一部份主機板會在確定BIOS已損壞後自動搜尋軟碟機看看有沒有完整的BIOS檔案。
此時使用者可以放入儲存BIOS檔案的軟碟(例如由網上下載的更新版BIOS檔案,或是自行備份的BIOS檔案)。
啟動區塊會在找到軟碟中儲存的BIOS檔案後自動嘗試更新BIOS,希望以此修復已損壞的部份。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了避免BIOS損壞,有些新的主機板有備份的BIOS(「雙BIOS」主機板)。有些BIOS有「啟動區塊」,屬於唯讀記 ...

遇到像這片不開機完全沒畫面的應該沒輒吧
還是要用燒錄器
苦主說完全沒徵兆就不開機了連自動修復都沒有

网友:
參考以下原文,我試過一次有效

http://bbs.bios.net.cn/thread-49061-1-1.html

1:刷黑。
指bios在更新过程中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导致主板无法在显示器上点亮画面、无法正常启动工作。
2:死循环
指bios在更新完成后,由于一些其他因素引起的启动顺序被打乱或者其中某项启动项丢失导致主板反复不停的重启无法进入后续画面。
3:短路
让需要正常工作的部件以人工的方式使其不工作或跳过这个工作环节,就拿电池举例,用导体接通其正负极就进入了一种短路状态。
4:dual bios
技嘉科技发明的一种双bios技术,让主bios rom(main bios)在不能工作的情况下由备份bios rom(back up bios)进行接管,并将备份bios中的出厂启动项重新写入主bios让主板顺利进入系统。

了解以上名词后,我们可以开始着手对更新bios失败的双bios主板进行人工的恢复流程:

1:正确的找到自己型号主板上Main bios rom的正确位置,并确认其1至8针脚的方向。
bios rom的电路元件说明图
引用下340楼同学的电路元件理论:SPI BIOS芯片的工作原理,就会知道为啥要短接1、8脚。实际上该芯片1脚为片选信号,低电压为选中,第8脚是Vcc,短接1、8脚则使1脚电压为高电平,即不选中该芯片,此时开机,才会选中双BIOS芯片中的另一片备用BIOS芯片。

观察以上图片对照自己主板上的bios实体进行确认,画有类似电池样式的“凸”的白色外线的方向就可以确认针脚顺序,第1针脚旁边会标注一个小小的△形标示进行指示,其中用红线连接标示的就是本人主板上1、8针脚的位置。

2:确认无误后,最好带上手套类绝缘物质拿起导体接通1、8针脚使Main bios进入短路状态,冬季应由其注意绝缘,以防静电导致主板元件损毁。
3:电源通电,并按下机箱上的启动按键。如果是裸机,也可以用主板上的启动按键或接通启动针脚。
4:只要见主板点亮,显示器有反应后,请立即将导体移开被短路的bios
完成以上4步实际操作以后,只要你主板上的主bios rom不是物理损坏,即可顺利的由备份bios启动并点亮主板。接下去就是进行dual bios技术特有的备份bios——主bios重写画面了。覆写自动完成后,主板会进行重启,懂bios cmos设置的同学可以对主板bios进行重新设置,如您不懂这些操作,可将机器送至售后,由专业维护人员进行设置。
请务必重视第4条,如果您没有在进入覆写画面前及时移开短路的话,主bios rom将不会被写入任何信息,因为其还处于短路状态。

整个恢复过程的原理:人工的让主板认为主bios无法加载无误信息的情况下,利用备份bios进行启动并自动对主bios进行恢复工作。

网友E:
還有一招忘記在哪裡看到
強制開機後拿支起子在Main bios rom(pin 1-4 ) 劃2下,亦可強制啟動Backup bios rom(讓系統誤認Main bios rom有問題)

网友F:
我發現大家在維修Dual BIOS時,進入了一個誤區~~

我簡單來說明一下
Dual BIOS recovery 是 haradware 信號動作~~
Dual Boot Block 是軟體模擬動作~~或半組硬體 flash block swap功能搭配~

先基本電源描述一下~我不太懂Desktop的電路,我以NB的理論來說明一下~
系統一般有幾組電~
Vcc : 標準,斷線就沒了
Vcc_sus : 給系統進入電眠時,還必須有電~
Vcc_aways: 就是不管如何,一定要有電~除非你把所有電都拉掉~nb的話同時要移除bettery.

Dual BIOS 是利用 SPI hold#信號,系統2顆BIOS一次只有一顆動作~一定是優先主BIOS跑(系統用)
一般副BIOS要怎麼啟動?一定是 hardware signal去拉 low~disable 主要BIOS~~
一般你怎麼判定主bios掛掉呢?最最最簡單的就是.... watch dog電路~~這個電路是連到 hold# 去~
問題來了~通常這個watch dog 是吃 vcc_always..的~有可能是主機板的 5VSB~~然後~這組 watch dog 會 latch 這組 time out信號~當主BIOS沒有來diable它的時後,這時~~它會拉住 low.. and 讓下次開機且系統沒有被移除power的時後~power good發出~platform reset 打出~cpu發出第一道指令給 spi controller ~
看到大家在檢修Dual BIOS的問題了嗎? 不開機~電拔掉~~

這裏有一段視訊可以佐證~原理應該跟上述跑不開多遠~~
www.youtube.com/watch?v=HhI-t5lh_38
按開機且一直按住電源~然後讓南橋進入強制硬體4秒關機後~~再同時啟動一遍~~
相信大家常常不小心就把電又移掉,然後拿起來瞄瞄看那裏有問題~會造成~所有晶片回到初使設定~

以上都是理論加youtube 佐證~有錯的話就當猜錯~細節差異就不列入考慮~~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發現大家在維修Dual BIOS時,進入了一個誤區~~

我簡單來說明一下

雖然不太懂電路原理,但沒想到雙bios還有這招,我學起來囉,只是我遇過有些雙bios主板無法開機,但拆掉1顆就能開機囉,就不知為何了~~

网友:
wan大你的問題應該是主 BIOS 可能有些資料毀損~或放NVRAM block的資料有點狀況~用那些值開不起來~或是RAM 毀損的ROM是在不可預期的~且又偵測不出~是有機會發生~
這時就只要強制啟動 Dual BIOS recovery機制及可~

ps: 現今的ROM都比以前大顆~開機又要求比以前快~
如  10 sec boot 變成 5 sec boot or 2 sec boot ~
在 boot block去檢查 整顆 bios的完整性用 CRC or hash 是會造成非常多的dealy..
所以~~會用其它方式來實作,相對而言,通常它一定能得知 flash tool所造成的 crach..
但是~是不一定能造成檢查的出 virus or 其它錯誤的換 logo 步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還有一招忘記在哪裡看到
強制開機後拿支起子在Main bios rom(pin 1-4 ) 劃2下,亦可強制啟動Backup bios rom ...

這招我用過

网友:
今天又上了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