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象印黑金剛電子鍋維修

楼主(2014-02-24):
同事家的煮飯鍋,症狀為按鈕沒反應,同事公婆因此吵架,送台灣象印回答缺件拒修,因此交小弟死馬當活馬醫
外觀

1998年購入,上電測試除保溫鍵全無反應

拆面板,卡筍固定,四周防水膠已乾裂脫落

翻過底面,5個紅箭頭螺絲拆掉可下底板

內部,核心為電磁爐,難怪要價10000多大洋

拆電路,紅綠箭頭螺絲拆掉,插頭拆掉,線圈螺絲拆掉即可抽出電路總成
綠箭頭螺絲固定座已脆裂

取出總成

功率元件電路背面

控制電路背面

8個按鈕大多阻抗升高,跟換修開關合照(1個3元)

更換後2塊電路板全面補焊,上電加水測試,可煮開並且切換保溫後交件
原因應該是防水膠乾裂脫落導致水氣入侵電路,交代業主面板上矽膠裝回後再使用

网友A:
有年記了都泛黃了,不知道內鍋換了幾個了。。
3*8 收修240? 呵呵

交代苦主別為這此等小是吵架。。。

有事找您就對了。。。。。

网友B:
這同事一定很正........不然木有一個男人會吃飽
沒事幫人家老婆修電鍋...

話說回來,要價一萬元的電鍋?!

而且內部是使用電磁爐核心架構?

這樣飯會比較好吃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同事一定很正........不然木有一個男人會吃飽
沒事幫人家老婆修電鍋...

炊飯鍋分:機械鍋、電子鍋、IH電磁鍋
現在IH這款式都碼要20K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炊飯鍋分:機械鍋、電子鍋、IH電磁鍋
現在IH這款式都碼要20K咧~

請問P大,IH壓力式電子鍋,主加熱方式是使用電磁爐方式嗎?聽說煮出來的飯餚,相當可口好吃,有試過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P大,IH壓力式電子鍋,主加熱方式是使用電磁爐方式嗎?聽說煮出來的飯餚,相當可口好吃,有試過嗎? ...

IH電磁鍋只是把渦流線圈做成鳥巢狀,原理與電磁爐一樣

炊飯好吃與否:主要是米的配比(如糯米含量)、粒粒分明是有加幾滴油下去炊
同樣的配比的米,炊飯鍋具有升溫熟成分段漸進時間,會比電鍋煮的好吃說
炊飯鍋要煮的好吃,一定要按照鍋的規格份量去炊
如:十人鍋就是要炊十人份的飯量,會比去炊六人飯量好吃說(因為鍋具不能偵測飯量)

有的炊飯鍋具有壓力閥,炊飯進行到有壓力的時後會自動吸合
如乾飯1.1
稀飯是1.3大氣壓力

楼主:
1.小弟都是做感情的,跟小弟看門診一樣,免收工錢自備料件
2.這台滿耐用的,15年了每天用,功率元件還是好的,不過很多塑膠件都已脆裂,所以交代業主下次掛點就別修了留著殺肉(業主老公已買台同廠牌同規格電子鍋)
3.人家都是2個孩子的媽了,各位就別想太多(小弟也很納悶,怎麼都沒有正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年記了都泛黃了,不知道內鍋換了幾個了。。
3*8 收修240? 呵呵

內鍋是鋼鑄的,比鋼盔還厚,根本用不壞,說不定可以防彈

网友E:
所以公司一看到年份就直接說缺料打槍的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公司一看到年份就直接說缺料打槍的意思嗎?

應該是這樣,小弟覺得公司可能只要換整塊的,而不是換零件

网友:
上次修一台也是象印的電子鍋,也是同行送公司,公司也是說無料件了,小問題就說無料,我想領固定薪水的都會這樣說吧?

网友:
這年頭流行死會活標~~~

廠商看到出廠年份就不修太過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