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38A一條一條的

楼主(2014-02-24):
請問這樣是只要換電容就可以解決嗎?還是需要換甚麼呢?
而且他是屬於時好時壞的情況
_

网友A:
您好!請您撥空看一下版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請您撥空看一下版規喔~~

不好意思~已修改

网友:
蝦米是一條一條n_079|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已修改

小弟看了好多電容都凸了,先將電容全換新在測測看喔

楼主:
就像是最後一張圖那樣 整個螢幕呈現類似當機那樣無法顯示

网友:
換好就知道輸贏  不動手永遠不會好

网友:
電源的電容掛了,應該先處理好在談其他嚕,

維修的順續,應該是 望 聞 為先

望有明顯故障現象,當然是優先處理,若未能解決故障,在視故障現象續查嚕,

网友:
個人認為 是T-COM 的排線 沒插好及固定好比較有可能

网友:
先換!電容~~不一定是電壓不穩~~但也有可能打穿面板NG

网友:
先換電容+1 (算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