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40吋液晶電視SP-4001MT主機板替換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4-02-24):
各位大大好,小弟最近遇到的問題,朋友請我幫忙修理一台西屋液晶電視SP-4001MT,有聲無影(背光連閃都不閃),想說是換電容的問題吧,結果拆開看,主機板上有一些電容爆了,那就先換吧,換完依然無背光,不可能一次20隻燈管都壞吧?
以下為一些問題,還請各位先進指教:
1.測高壓板有電源(24V),點燈、調整的4.1及2.6V有出來,高壓板上有一測試點標示Protin(是指"保護"嗎)4.8v
2.主機板換完電容後掛了(沒接訊號綠燈常亮)
3.壓下開機鍵,聽見兩側的power分別發出像是繼電器動作的"搭"一聲,兩者間隔約半秒(不同部),但是都有輸出12V及24V,這樣算正常嗎?
第一次接觸到這麼複雜的電路,實在沒有頭緒,而且他躺在工作台已經10天,想說先買板(高壓板及主機板)來換,剩下的後續有空再學習,請問不同廠牌電視但是與這一塊主機板相同的是否可以直接代用,望有經驗的先進提供意見,感謝
在一切都不確定的狀況下,昨天(2/25)決定跟他拼一拼,目標還是鎖定高壓板...
記得之前拆高壓板時,在照片左邊那塊高壓板電源接口(1處)背面接地的露銅區(2處)有看到黑色氧化斑痕,想是自然氧化
這次只能強烈懷疑正面的SMD電容(47uF/16V)漏液造成(2處),拆下測容值,果然壞了 ,一不作二不休,2、3、4、5處共8顆,兩片板,共16顆,一併檢查,...,結果壞了4顆,換上庫存的47uF/25V(左邊3顆壞的)
正面看不出問題,背面不知是漏液還是松香痕跡
測容值,亂跳
點燈果然亮了,試著輸入訊號,也可正常顯示,還好沒有急著買板來換,不然一切都會是一個謎
結論:這次只有高壓板有問題,其他一切都正常,存粹是蜀犬吠日,虛驚一場

网友A:
大大 你好  你應該補些照片 上來吧  板規 好像是這樣

网友B:
如果是同40吋因該可以 ,不夠還是要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你好  你應該補些照片 上來吧  板規 好像是這樣

了解,謝謝,我疏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同40吋因該可以 ,不夠還是要試

感謝,不過要等下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