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 Sensation XL(X315e)觸控板破裂維修

楼主(2014-02-24):
現在智慧型手機越來越多,也越做越大
常常一不小心就將觸控或面板摔破,對於做維修的人來講也是一大福音~~

來看看今天的主角是hTC Sensation XL
觸控破了~

拆開背蓋~

取下電池,確定型號~

卸下中蓋螺絲~

再取下鏡頭中蓋~

再來要將機板拆下移植到新總成上~

拆機板時要注意此處有兩個卡榫~

電源鍵有黏膠需小心拆下,不可太用力,否則排線扯斷就虧大了~

音量鍵也有黏膠,小心小心~

都拆下後即可將機板移植到新總成上,將螺絲一一鎖回固定後
新舊比較一下~

開機測試,移植手術非常成功~

謝謝收看~~

网友A:
請問是移植主板而已嗎??

网友B:
這台我也有換過,他的觸控與液晶貼合,我曾試拆過…但是因為黏的太緊連螢幕都破了!

觸控面板雖然可以單買(約 NT$1000),但是建議還是把螢幕總成(LCD 、觸控、主板支撐框架)一起買(NT$2500)比較好處理,只要把主機板,後背殼、喇叭…等一起移過去比較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也有換過,他的觸控與液晶貼合,我曾試拆過…但是因為黏的太緊連螢幕都破了!

觸控面板雖然可 ...

我才想跟PCIBOY2000  進一台加熱拆屏機,還在研議中說!!!

這種屏要拆換觸控板要有加熱器,紫外線固定燈,屏固定座,接合膠,拆屏鋼線.........

不少東西,

處理步驟,先將總成放置於屏固定座,進加熱器加熱,再以鋼線分離觸屏與屏,除膠

將要接合的屏與觸屏間上膠,抹平不能有氣泡,上固化燈將膠硬化,除去多餘的膠,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移植主板而已嗎??

e大,是的
只有移植主板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也有換過,他的觸控與液晶貼合,我曾試拆過…但是因為黏的太緊連螢幕都破了!

觸控面板雖然可 ...

是啊,還是換總成比較輕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想跟PCIBOY2000  進一台加熱拆屏機,還在研議中說!!!

這種屏要拆換觸控板要有加熱器,紫外線固定燈 ...

哇~~e大要殘殘開下去嗎??
那玩意看起來是不錯用,不過沒試過
等你進了,能不能去玩玩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才想跟PCIBOY2000  進一台加熱拆屏機,還在研議中說!!!

這種屏要拆換觸控板要有加熱器,紫外線固定燈 ...

對於我這種二年用不到一次的人而言,要這麼『搞肛』的機會,真的不多~

不過對於各位的常使用的人而言,投資確實是有必要的~

网友C:
請問前輩可否代為找找ACER S500手機的觸控屏,這是小弟同事女兒用的,才買6個月,因為摔到導致觸控屏約50%面積無反應,原廠換屏4500,業主花不下手找小弟幫忙,但是小弟在拍賣網站找不到這型的觸控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前輩可否代為找找ACER S500手機的觸控屏,這是小弟同事女兒用的,才買6個月,因為摔到導致觸控屏約50% ...

C大您好,您說的這款小弟也找不到料件,非常抱歉!
可能要看看站上是否有其他大大能幫上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大您好,您說的這款小弟也找不到料件,非常抱歉!
可能要看看站上是否有其他大大能幫上忙了~~ ...

多謝前輩幫忙,看來只好要同事節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