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韻] 海韻330w MOSFET 零件代用

楼主(2014-02-24):
7N80零件燒壞了3隻全部導通,是否可以用K1213 代用?

网友A:
7N80 Vds 耐壓 800V
2SK1213 Vds 耐壓 600V

從規格來看是不符代用...

楼主:
我還是乖乖的去買7n80 ,謝謝大大的資料

网友:
記得電源供應器的MOSFET耐壓要整流後的兩倍(視設計而定),例如240v x 1.414 x2 = 678.72v
當然如果你只用110V,600V耐壓是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N80 Vds 耐壓 800V
2SK1213 Vds 耐壓 600V

一般電源供應器最高輸入電壓是240ACV 約是340DCV,用零件耐壓600V 非常夠用了!

重要的是電流要夠!

网友:
Mosfet 的選取,除了和輸入電壓有關,也和不同模式(DCM or CCM ) ,不同匝比,不同占空比,不同磁芯(電感量),初級電流...等等有關係的.

我一般這樣取值,n 是匝比 :
(n +VINmax)*2

如想再保守一點:
(Vout * n + VINmax)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