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LCD] AS15更換技巧-雙烙鐵篇
火..

楼主(2014-02-24):
半年前,三太子更換AS15,ㄟ害說!
換一顆燒一板,燒到沒有T-CON(Timing Control),漂魄的信心從此消失

老師看不下去,前來指導雙烙鐵、免錫油技巧
四個月前,終於完成人生中第一台AS15更換,呵呵!至今尚未返修咧

今天收修T-CON畫色異常,徵求老師同意,拍照公開私房小技

確認V315B1-C01這五組電壓存在,可直接更換AS15(IC底部無PAD者)

用錫箔膠帶黏貼AS15相鄰兩側邊-主要是推離AS15做止檔及防止錫濺

AS15兩對邊各12腳預錫

剩餘兩邊預錫-銅箔比較不易積熱翻起

使用20-30w雙烙鐵熔錫,各烙鐵負責解焊直角兩側
熔錫時分,往錫箔帶方向輕輕推離AS15

烙鐵尖端由內往外將殘錫拖離-殘錫只要不短路,也不能拖的太乾淨
用酒精由外往內,刷除污垢,用放大鏡檢查各腳位

烙鐵尖端由外往內,逐一將銅箔上殘錫融化拖至IC腳-免用焊錫,可避免富錫短路

歐姆檔測量AS15各相鄰兩腳不得有短路發生-有些腳位會出現10歐順向阻值屬正常

回裝測試,看到美電仔信心會滿滿

七彩十色,迷漾的人生,乾杯啦!

网友A:
哈哈~高手
我只會用風槍解焊說

网友:
我也是雙槍俠

只不過我的作法跟你不同的是,我不是用鋁箔,我是用耐熱膠帶(半透明褐色),將周圍零件黏好,以免移開AS15黏到其他smd小零件.

不過雙槍俠,要注意(溫度)及動作要快,不然會as15下來了,銅箔也跟著下來(通常是無效腳)

另外其實"錫膏"很好用的,有空你可以試試

网友:
如果大大 拍成影片那就太美好了,也就能再造福更多的人了

网友:
我就是沒有熱風槍,結果遇到有heat pad的AS19-HG,最後請材料行老闆順便幫我換,花點錢省事又安全。經過這次經驗,已打算買一台熱風槍備用。

网友B:
那個民視畫面是做啥用的?

那是事先準備好的嗎?

网友C:
貼膠帶好像是多餘的...
工具用好一點,就懶得貼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貼膠帶好像是多餘的...
工具用好一點,就懶得貼囉!!

對的。工具好的吹大概不到10秒就可以(夾)上來了

网友:
坦白說,這應該不難~~若您有焊過主板上的io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高手
我只會用風槍解焊說

勇哥,麥安捏貢,哩卡好野有風槍
三太子還籌不出錢買說~

网友:
我是沒換過AS15...因為我不修電視...
不過類似的IC倒是換過...熱風槍吹一下就下來了...

网友:
功夫精湛

网友:
真的是版上神人太多,連雙烙鐵都不足為奇的感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個民視畫面是做啥用的?

那是事先準備好的嗎?

我也在想說那個畫面是怎麼用的說
你幫我問惹
不過我也在想
不知道有沒有一種機器叫做第4台模擬器
可以模擬輸出有線電視的訊號
這樣像我工作室沒有線電視
就可以測有線
不然每次幫朋友修好電視都是用av測而已說

网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A%A2%E9%A9%97%E5%9C%96

檢驗圖

所以一個負責的維修師傅修好了牽涉影像顯示的電路後就要跑一下
這個畫面,確認顯示效果正常才交貨~~

我媽看的那台給人家修過之後畫面就變形了,兩端異常跑碼字體有
的剩1/3有的頻道好像又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想說那個畫面是怎麼用的說
你幫我問惹
不過我也在想

VHS、DVD錄影機都有RF OUT,可用來檢視液晶CATV收訊~

网友:
各種技巧都是需要的。

有好的工具當然更簡便,但是沒有好的工具時,有好的技巧也很好。

要是我的話,我會用二支熱風槍。。。。。。。超好拆的。。。。。

(二支熱風槍不是一左一右哦~~)

网友D:
在分享大大的焊接技艺高超之余,

更具分享价值的是你所拍的高清图片超棒!

请问图片是用什么相机所拍?如此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分享大大的焊接技艺高超之余,

更具分享价值的是你所拍的高清图片超棒!

呵呵!平價DIGIMASTER傻瓜相機,500元買的二手貨
拍照有幾點要注意,大家都能拍出好相片~
1. 光線要充足,日間窗邊門邊採光最佳,陰暗面可由工作燈補光
2. 相機畫素設在640*480一張約100~200KB可直接上傳,避免縮圖後破壞解析
3. 標的相片一次拍三張,選取最佳一張
4. 善用相機的近拍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平價DIGIMASTER傻瓜相機,500元買的二手貨
拍照有幾點要注意,大家都能拍出好相片~
1. 光線要充足, ...

谢谢你的指教!

我有一部台湾产明基数码相机,但怎么也无法拍出清晰图片。
以后真要好好向你学艺哦。

网友E(2014-04-01):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指教!

我有一部台湾产明基数码相机,但怎么也无法拍出清晰图片。

您好:
相機功能重置,選用全自動功能,如無就開近攝功能,支撐相機及三太子說光線,供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好:
相機功能重置,選用全自動功能,如無就開近攝功能,支撐相機及三太子說光線,供參 ...

相机设置在全自动,也有近攝功能,但没有脚架支撑。

问题是拍出的图不很请晰,无层次感,或许与光线有关。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相机设置在全自动,也有近攝功能,但没有脚架支撑。

问题是拍出的图不很请晰,无层次感,或许与光线有关 ...

您好:

那試試Nikon COOLPIX P330 系列大光圈

http://24h.pchome.com.tw/prod/DGAD4R-A75144311

光圈F1.8,

選用S模式開近攝,快門1/60秒以上,鏡頭不要變焦以保持光圈接近F1.8,
快門要分兩段按下,平常有時間多練習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好:

那試試Nikon COOLPIX P330 系列大光圈

多谢大大指教!

很可惜你提供的网页我们无法打开,
确实平时很少练习,有求助时拍张图片贴上加于说明。

对于攝影真是一门艺术,不加于勤学苦练拍不出好图片。

有空要好好向你们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谢大大指教!

很可惜你提供的网页我们无法打开,

您好:

在TW打得開阿,

不然搜尋
Nikon COOLPIX P330。現有Nikon COOLPIX P310已停賣,2013買平輸約7000台幣
先就已有練習,不要變焦,

還是回頭來學習P大了得維修功夫

网友:
雙槍俠....
打造一支雙管可調間距電烙鐵來玩吧

网友F:
用兩支烙鐵應該會比較快拆下,我上次換是用一支烙鐵,不過印象中好像也是一下子就下來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6357-1-4.html

也有人用熱風槍,應該也是很快才對,下次我來用返修台試試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兩支烙鐵應該會比較快拆下,我上次換是用一支烙鐵,不過印象中好像也是一下子就下來了。

http://bbs.pig ...

老大手腳眛!單手作業
三太子手跟腳一樣,兩隻手~
呵呵!勤能補拙還追不上您的腳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大手腳眛!單手作業
三太子手跟腳一樣,兩隻手~
呵呵!勤能補拙還追不上您的腳步 ...

你客氣了,如果手上剛好有兩支烙鐵的話,應該是比較快拆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机设置在全自动,也有近攝功能,但没有脚架支撑。

问题是拍出的图不很请晰,无层次感,或许与光线有关 ...

又不是參機攝影比賽,腳架太麻煩說~
預防手震可放在桌上、椅背上再押下快門~
試拍!比較兩者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客氣了,如果手上剛好有兩支烙鐵的話,應該是比較快拆下的。

都怪學姐沒賣熱風單機說~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159695026

网友:
或许与手震动有关,下次拍照时设法固定相机试试,看效果如何。

多谢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怪學姐沒賣熱風單機說~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159695026

她沒有只進熱風槍的機種,不過我要跟三太子說,目前熱風槍幾乎都是大陸做的,大陸的品牌中除了像安泰信、快克、不凡等家是自家的工廠外,其它都是貼牌的居多,你可以找一下很多常見的牌子(包括你介紹這台)連公司的地址在那裡及網站都不知道,真的要買還是買較有口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她沒有只進熱風槍的機種,不過我要跟三太子說,目前熱風槍幾乎都是大陸做的,大陸的品牌中除了像安泰信、 ...

所以三太子還沒買熱風槍呀!
靠著雙烙鐵,硬撐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三太子還沒買熱風槍呀!
靠著雙烙鐵,硬撐說~

可以不用熱風槍就不用買呀!AS15是因為每一邊的腳不多,如果像主機板IO這種,那雙槍應該也很困難了。
我只能說真的需要時,就會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不用熱風槍就不用買呀!AS15是因為每一邊的腳不多,如果像主機板IO這種,那雙槍應該也很困難了。
我 ...

看來我可能是太需要熱風槍了。
我買了三台氣泵式熱風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在TW打得開阿,

Nikon COOLPIX P 與Nikon COOLPIX S 序列 訴求對象不同,Nikon COOLPIX P 有控制轉盤及大光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