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日光燈具改裝LED燈管

楼主(2014-02-24):
前些日子,小弟買了一些2尺LED燈 管,換裝到傳統20W燈具上,廠商給的資料是舊燈具免修改,只要將啟動器拆掉,小弟照做,也都很OK,開燈不再閃動,雖稱9W比以前20W燈 管亮度不差。
有朋友來我家看了我的燈後說,改LED燈管還要把變壓器拆掉,據我所知,日光燈具上的變壓器,並非升降壓用,而是同電壓的限流變壓器,拆掉它直接接燈 管,會不會因突波損壞燈 管?
請問板上的先進高手們,意見如何?謝謝!

网友:
你的燈管是長這樣的:
抱歉,您沒有權限訪問該版塊 ...

网友:
LED燈管為了跟舊燈具相容外觀才作成燈管樣子,其實左右兩端就是電源輸入端子,舊燈具若未經改裝則燈管電流會流經安定器,當然會造成一些功率損耗,建議還是將安定器Bypass掉,這樣才有節能意義。

网友A:
電感(安定器)留著用比較省電 一般E27球砲型LED功率因素為約60 串上電感(安定器)後功率因素可提高到90
約省25%電費

网友:
在下有個疑問:換LED燈管後,原安定器接著不會耗電嗎?

网友:
Alonger 大:
您的聯結修改一下嘿!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感(安定器)留著用比較省電 一般E27球砲型LED功率因素為約60 串上電感(安定器)後功率因素可提高到90
約省2 ...

燈具都是屬於電感性附載才對喔
要並"功因電容"才能提升效率

网友:
Alonger大您獲得假釋了哈哈哈,記得滷雞蛋版大說的改一下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燈具都是屬於電感性附載才對喔
要並"功因電容"才能提升效率

t8 led e27 led都是使用switching powersupply 是電容性負載 與傳統t8燈管用電感當安定器不同必須用電容
並聯改善功率因素
就像pc
switching powersupply 除了主動式使用pfc 被動式還是串聯電感來改善
如果您不信就恭請 三太子 用他的功率表作個實驗  把數據貼上來

led switching powersupply 又有分隔離與非隔離式 如果單測功率因素就很好那就要把電感當安定器拆了
降低led周圍溫度 使壽命增長
若有誤導大家歡迎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t8 led e27 led都是使用switching powersupply 是電容性負載 與傳統t8燈管用電感當安定器不同必須用電容

是的
你的解說讓我頓悟了,感謝你的耐心解說

楼主:
經過前面先進的討論,似乎LED燈管可以直接點著,連燈具都可以免了,
今天我抱著損失一支的必死決心,先用三用表兩端燈腳接柱,兩隻似乎是同接點,
於是直接以市電110V接兩端,果然亮了,所以連燈具都可以免了。
明天照幾張照片傳上來。

楼主:
由於本論壇貼文沒有預覽功能,照片貼起來較亂,不過有點燈前和點燈後比較,
各式燈具和無燈具安裝樣子。

网友C:
沒錯!~~我在YOUTUBE上頭看過這種接法,施工者還是OL呢~~

將辦公室的日光燈改成LED燈管使用,她也是將日光內所有接線給

剪了,將燈座兩端連接線做連接(怎樣接沒映像了)然後上AC電...

這燈管一支要幾兩啊?~~不知耐用否

网友:
比較好奇想知道藍光的問題,一直想改裝辦公室燈具,節能減碳,又怕藍光傷害(必竟是長時間),不知站上大大有沒對這些有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錯!~~我在YOUTUBE上頭看過這種接法,施工者還是OL呢~~

將辦公室的日光燈改成LED燈管使用,她也是將日光 ...

團購2尺的(不能再說20W啦),接近兩個國父。

网友D:
小弟比較在意的是,壽命問題

封裝在管內,僅能靠鋁條做散熱

再來就是光衰,一般廠商應該會把電流設定到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比較在意的是,壽命問題

封裝在管內,僅能靠鋁條做散熱

我使用到目前的心得,才9W有兩尺的散熱,應該綽綽有餘,點了兩小時用手摸只有稍微溫溫的。
還有加電壓時,不是瞬亮,而是延遲約一秒鐘。
壽命啊..............?我一個親戚用輕鋼架頂篷燈,幾乎我每次去都有燈管損壞,據他說換兩年多了,
到現在都還頭好壯壯,也省了不少電費。

网友D:
看來驅動電路作的不錯,散熱也ok

可以來敗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來驅動電路作的不錯,散熱也ok

可以來敗家了

傳統燈泡以外燈均怕開關頻繁,個人經驗,如用在自動感應照明
今天一顆用於自動感應照明LED燈才用三個月就故障,是LED顆粒故障壞四顆,更換後已恢復照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傳統燈泡以外燈均怕開關頻繁,個人經驗,如用在自動感應照明
今天一顆用於自動感應照明LED燈才用三個月就 ...

多半數都是驅動電路設計不良
導致舜間過電流
LED當然會提早下課

現今燈具都是"電子安定器"
用在頻繁開關的場合
壽命也不會多長吧

壽命最長剩下鎢絲燈泡與傳統安定器

网友:
看到這篇文章~~又跑去YOUTUBE裡面找影片檔~~弄了半天才看懂~~
原來是這樣的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SfzfffppAQ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比較在意的是,壽命問題

封裝在管內,僅能靠鋁條做散熱

壽命問題應該還好,現住的大樓約2年前改裝地下室車道常開燈具約50盞,4尺每盞含改裝費用750元,保固期2年,經統計電費單節電效果,約7~8個月回本,使用至今2年了還沒壞過任一支,也沒有明顯光衰現象,這東西應該已經很成熟了。

网友:
長時間公共(商用)區域較合乎成本與節電。
短時間家庭用只有使用節電。

廠商如說點燈器拆掉就可用,此類型都是燈管兩端接電源,當然為了方便與接電意外發生不會告訴你要拆安定器。
但相對用電不會省,因安定器屬電感通電就是負載經測試日光燈(或LED)管與安定器總負载各吃ㄧ半。

所以建議拆安定器直接接電源才有節電作用

至於如是用電子安定器形式,不用懷疑須直接拆電子安定器才可使用(LED燈具)

网友(2014-03-26):
安定器必須要Bypass才行,通電之後再去摸安定器表面的溫度就可知道他有在耗電
我曾經幫整個社區更換過LED燈管,都是一組一組Bypass才行,通說環保署的人會來檢查
安定器其實也會對LED燈管產生一些潛在的失效因素
若瞭解DCDC的人應該都知道,輸入端增加電感會產生什麼影響,雖然可以降低EMI,但會伴隨其他問題產生
另外白光LED內部其實是用藍光晶片經過螢光粉激發後才會變成白光,所以裡面會有藍光成分存在

楼主:
所有光都是數種光合成,只是顯示出來的色溫是多少,日光燈的晝光色同樣被說傷眼,還說是明視光譜,不是連續
光譜,看多了傷眼,LED 直流點燈沒閃爍問題,色溫6000k 我看起來比晝光日光燈稍稍黃,我是最不會自己嚇自己的啦。
我 PL桌燈早就被我改大瓦LED啦(2011年底),好點耐用又省電,眼睛也很舒服,到現在沒換過。

网友:
一般此類型LED燈管,內部加有AC110-220V的AC轉DC定電流源板,所以需先將原外部的安定器及啟動器去掉,實際接法請參考其中說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735867576

楼主:
我已經改裝不少盞了,安裝後實際檢測:
我用UNI-T 交直流夾表,定在交流40A位置測量
1.僅拿掉啟動器的簡單安裝法,點亮後數字在0.02~0.03跳動,然後停在0.03A。
2.拆光原先配件,僅接LED 燈管,點亮後數字在0.03~0.043跳動,然後停在0.04A。
提供各位參考。

网友F:
朋友拿了幾隻4呎的燈管給我"我沒拆掉原來的安定器直接裝上去"哈LED燈管拜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拿了幾隻4呎的燈管給我"我沒拆掉原來的安定器直接裝上去"哈LED燈管拜拜了 ...

正好拿來改成DC備用燈
怎麼改哩,4呎燈管,根據我的經驗,其電壓約在DC5xV
上露天購買
昇壓模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304734588
可調電壓電流的更棒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38248147#auc
如果覺得盒子裝起來比較好的話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022183597

照片是我改裝DC12V / 50W LED工作燈
因為我不喜歡LED燈會燙手
所以我只調到約40W,讓外殼溫度保持在手可以接受的溫度

网友:
剛剛拜讀了雄大大的大作"也連結了網站去逛逛"又增加了不少知識""""""

网友:
引用 网友G:

Alonger大大看您好爽哈哈"祝快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拿了幾隻4呎的燈管給我"我沒拆掉原來的安定器直接裝上去"哈LED燈管拜拜了 ...

應該沒拜拜,LED燈管兩邊,對出雙接點(共接點接)4P啟動器LED哪ㄧ輸入端短路燒掉與4P啟動器(短路大多啟動器先燒毀,LED較少燒掉)。
如LED燈管可拆卸加個單心線焊接復原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