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烙鐵頭的選用

楼主(2014-02-24):
各種規格及其適用範圍

B型(圓錐型)特點:B型烙鐵頭無方向性,整個烙鐵頭前端均可進行銲接。
應用範圍:適合一般銲接,無論大小之焊點,也可使用B型烙鐵頭。

K型(刀型)
特點:使用刀形部份銲接,豎立式或拉焊式銲接均可,屬於多用途烙鐵頭。
 應用範圍:
適用於SOJ, PLCC, SOP, QFP,電源,接地部份元件,修正錫橋,連接器等銲接。

 I 型(尖型)
 特點:烙鐵頭尖端幼細。
 應用範圍:
 適合精細之銲接,或銲接空間狹小之情況,也可以修正銲接芯片時產生之錫橋。

D型(扁型/一字批咀型)
 扁型包括
0.8D、1.2D、1.6D、2.4D、3.2D、4.2D等
特點:用批咀部份進行銲接。
應用範圍:適合需要多錫量之銲接,例如銲接面積大、粗端子、焊墊大的銲接環境。

C型(馬蹄型/斜切圓柱型)
馬蹄型包括0.5C、0.8C、1C、2C、3C、4C 等
 特點:
 用烙鐵頭前端斜面部份進行銲接,適合需要多錫量之銲接。
 應用範圍:

C型烙鐵頭應用範圍與D型烙鐵頭相似,例如銲接面積大,粗端子,焊墊大的情況適用。
 0.5C, 1C、1.5CF 等烙鐵頭非常精細,適用於銲接細小元件,或修正表面銲接時產生之錫
橋,錫柱等。如果銲接只需少量焊錫的話,使用只在斜面有鍍錫的CF 型烙鐵頭比較適合。
 2C, 3C 型烙鐵頭,適合銲接電阻,二極體之類的元件,齒距較大之SOP 及QFP 也可以使用。
4C, 適用於粗大之端子,電路板上之接地。電源部份等需要較大熱量之銲接場合。

H型 彎頭

適合元件與空間比較狹窄的地方

(早期新烙鐵頭的使用前)
 新電烙鐵的最初使用,新的電烙鐵不能拿來就用,需要先在烙鐵頭鍍上一層焊錫,方法
是:用銼刀把烙鐵頭銼乾淨,按上電源,在溫度漸漸升高的時候,用松香塗在烙鐵頭上;
待松香冒煙,烙鐵頭開始能夠熔化焊錫的時候,
把烙鐵頭放在有小量松香和焊錫的砂紙上研磨、各個面都要磨到,
這樣就可使烙鐵頭鍍上一層焊錫從而加強烙鐵頭壽命。
 (現在的新烙鐵頭在出廠前大都已先鍍好耐溫400℃的錫了)

烙鐵頭壽命的影響因素:

烙鐵頭的壽命是根據焊點次數來決定的,而保證起壽命長短則與頭部的鍍層厚度決定的。
鍍層越厚,烙鐵頭的壽命也越長,但傳導熱效率會大大降低烙鐵咀壽命對於同樣溫度系列的烙鐵頭,
細的烙鐵頭,壽命比粗的烙鐵頭的壽命要短一些。
因為烙鐵頭在工作中,不可避免會在表面產生磨損烙鐵咀壽命。
所以細的烙鐵頭更容易產生磨損所以減低烙鐵咀壽命

烙鐵頭鍍層

一、烙鐵頭由哪些材料組成

烙鐵頭是主要有銅、鐵、鎳、鉻、錫四種金屬材料組成的。
銅——作為導熱體,是烙鐵頭的主要成分。佔烙鐵頭材料的85%左右,銅的導熱性能好,
有利於烙鐵頭迅速升溫,好的烙鐵頭都是有紫銅做的,但有的廠家用黃銅,為了減少成本,
同時也降低了烙鐵頭的導熱效果。
鐵——起抗腐蝕的作用,是影響烙鐵頭使用壽命的關鍵因素。
好的烙鐵頭鍍鐵層晶體結構細而密,耐腐蝕效果好,這樣的烙鐵頭使用壽命長,下錫效果好。
鍍鐵技術不好的廠家主要靠鍍鐵層的厚度來控制烙鐵頭的使用壽命,
通常會出現鍍鐵層厚了烙鐵頭不上錫,薄了不耐用。
鎳——起到鍍鐵層防鏽的作用,而且便於後面鍍鉻。
鉻——不粘錫,防止使用時錫往烙鐵頭身體上跑。
一般烙鐵頭鍍鉻時間在5分鐘以上,普通的裝飾鍍鉻都在1分鐘左右。
錫——在頭部,在使用是粘錫的部位。

二、鍍層

長壽命烙鐵頭必需具有高的熱傳導率,有良好的上錫能力,並保證焊點均勻·
各種頭部形狀可運用於各種元器件和線條的銲接及拆裝,不用修銼可長期使用·
要達到上述要求除了採用新材料替代烙鐵頭外就必須是在銅基體上經特殊表面處理,
處理不當就造成熱傳導率低或不易上錫和銲接,或使用壽命極短。根據樣件分析和鍍復經驗,
常常採用鍍鐵一一鍍鎳一一鍍鉻一一掛錫的方法。鍍鐵層。
銅基體表面經光亮處理後進行表面鍍鐵,這一層質量好壞直接影響使用壽命和熱傳導。
由於鐵在260~400℃對抗氧化能力、強度、耐磨性以及上錫能力都較適中,
因此國內外均採用鍍鐵工藝。根據樣件和使用經驗,
一般頭部厚度在0.15~0.20mm,尖頭部大於0.2mm,
而在中間部和加熱端厚度最好在0.07~0.15ram,這樣可以獲得較好的壽命與熱傳導

网友A:
我都用刀頭而已,不管大小焊點都適用,還可拆IC

尖頭部分焊接IC腳也很好用,夠尖夠溫度,

缺點,焊接點的SMD元件太密集的話,容易誤觸!!  需多小心!!

AS15 我可以用一支刀頭烙鐵,拆及裝,只需要加焊油!!

當然還要用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刀頭而已,不管大小焊點都適用,還可拆IC

尖頭部分焊接IC腳也很好用,夠尖夠溫度,

eson0724大

給你拍拍手,你已練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一支烙鐵 突全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

給你拍拍手,你已練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也差不多是這樣用了,因為老是換頭也麻煩,刀頭幾乎可以搞定常用的焊接需求了。

网友:
原來使用鉻鐵,還是有很多學問的地

网友:
很不錯的知識,謝謝分享

网友(2014-03-27):
尖头的最不好用常常尖头部份溫度不行

网友:
對我這個門外漢來說真的是長知識了

网友:
其實都是看個人習慣  我是都習慣用C型的 尖頭的 我是真的 不太會用
用習慣就好用 ^^

网友:
這篇文章非常贊!!!.....
可以給剛要入門的新手一個參考的方向!!!...
建議將此篇....加精華.....置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