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日立冰箱(R-559G)壓縮機轉不停

楼主(2014-02-25):
我家有一台冰箱有點年紀了,但最近看電費有點多,我懷疑是冰箱的問題,因為在沒開冰箱的情況下,一直覺的壓縮機在運轉不停,請問一下這是甚麼狀況,到底該修還是乾脆就換了?請各位指點一下

网友:
壓縮機運轉不停
那一般來說是除霜定時器故障
是可以修復的
冰箱這東西我是認為除非是壞到壓縮機
外圍零組件故障是可以修復再用
因為壓縮機冷煤系統的壽命可以很耐久
除非您另有考量(比方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類的)

网友:
如果說是調溫器故障呢,無發切開!!

网友:
我是認為不要修復,如果你經濟許可的話,可以換一台新的
以前我家就是用生意用的冷凍冰箱,結果叫工人來修,
死沒有良心的把新的冷媒控溫器換成舊的冷媒控溫器,馬達風扇一直轉,廿四小時。
每天轉不停,結果兩個月的電費~接近四千元....
如果會修的話,找材料行買買看,說不定有零件哦!

网友A:
你說的運轉不停,在不開冰箱門的情況下壓縮機運轉時間有超過20分鐘以上嗎 ?

网友:
請在標題加入廠牌及機型~
休改後再幫您移回,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運轉不停,在不開冰箱門的情況下壓縮機運轉時間有超過20分鐘以上嗎 ? ...

不只轉20分鐘

有時候還會不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只轉20分鐘

有時候還會不冷

本來是問題不大的
一到這裡就覺得~麻煩大了"

不只轉20分鐘,有時候還會不冷  <==建議你測量壓縮機的運轉電流&壓縮機銅管溫度

网友B:
除霜定時器及(有時候還會不冷)壓縮機啟動器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霜定時器及(有時候還會不冷)壓縮機啟動器檢查看看!

感謝各位

今天確實如各位所言

換掉定時器

目前正常運作中

但是奇怪晚上都沒人開冰箱

怎麼感覺還是啟動壓縮機好幾次

改天找個功率計來量看看

反正用了15年了也夠本了

該換就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