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p55a-ud5

楼主(2014-02-25):
開機不跑碼,手上沒假負載 = =  怎辦

网友A:
這種情況...........送修@@"

网友:
嘗試刷BIOS, 沒效送修或報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情況...........送修@@"

水大~~好久沒看到您在這版出現囉~~

网友:
南橋壓者
觸發試試

楼主:
南橋壓著 也無效@@  送技嘉看看  感謝各位先進

网友B:
開機不跑碼....
(1) 有跑碼,但你看不到的機率低~ (死在 SEC stage,且又剛好某東西壞掉or你換了CPU卡在這)
(2)BIOS完全沒接收到cpu發來的第一個指令提取都沒有.....不懂為什麼有人會建議刷BIOS看看?

有時會聽到第2種建議,總覺得非常奇怪的羅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開機不跑碼....
(1) 有跑碼,但你看不到的機率低~ (死在 SEC stage,且又剛好某東西壞掉or你換了CPU卡在這) ...

何必那麼認真呢~~ 刷bios 換io 幹橋,不就是修板三板斧嗎?況且那麼新的板,時序誰懂啊,能搞清楚供電就很了不起囉~~

网友:
Sorry~
沒法不認真~
因為我們工作上碰到開不了機,就一定會要求HW拿出時序圖全部檢查一遍喔~
除非他們很確認SPI controller有發出提取信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開機不跑碼....
(1) 有跑碼,但你看不到的機率低~ (死在 SEC stage,且又剛好某東西壞掉or你換了CPU卡在這) ...

算是比較簡便的作法

如果除錯卡有燈號的話,是可以先稍微確認一下pci上的楨訊號,記得是A14?
有這個訊號才能知道cpu是不是有發出尋址指令,有尋址的話,還要看BIOS資料是不是成功讀取
有的除錯卡上有IRDY燈號,這個燈號在有讀取時應該是持續閃動,但就算如此,還要看資料是不是
有送回到cpu,中途也可能在北橋就迷路了,或者返回資料是錯誤的

但是有些檢測太麻煩,有設備的話當然是按流程來走,沒有的話就從簡單的做起
刷bios試看看,這個比較快...

网友:
Sorry~
沒辨法~我的工作就是 AMI BIOS~
其實我沒有經驗在修量產後因零件老化/壞掉後版子~
我的經驗都是在前期跟ODM/vender合作。可能跟後端有衝突吧。
example:
1. intel chipset 設計不良,必需很明確的指出為什麼。
2.客戶版子設計問題,原因。
3. device 有問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