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何處可以購得這隻電阻 1.68 Ω ,1/2W [已解決]

楼主(2014-02-25):
不久前手殘把電表燒了一台,今天要趕工,結果精神不濟一失神,
拿歐姆x1檔去量電壓,結果連兩台都燒相同位置,

不知有那位神人知道何處可購得此一罕見規格的阻: 1.68Ω ,1/2W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B%BB%E9%98%BB

网友A:
找一個精確的電表,拿1.5Ω電阻用銼刀慢慢磨,磨好後再用指甲油封住。

网友:
試看看 1Ω 跟 0.68Ω 串著用

网友:
一般Rx1檔較多使用18歐姆電阻作為該檔內阻,先用18歐姆試試.(視歐姆刻度盤正中心標示值為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個精確的電表,拿1.5Ω電阻用銼刀慢慢磨,磨好後再用指甲油封住。

謝謝老大的提醒!

這個方法的前題是要有精確的電表,前些天剛買的那台 LCR 尚未上手,

不知道能否勝任?.....

网友:
一般三用電錶RX1檔很少見1.68Ω的電阻,通常是18~20Ω比較常見,若真的是1.68Ω那用串並聯比較快吧。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那麼多的方法,
如果真的買不到這種特殊規的零件,只好再來土法練鋼了.........

网友B:
10 Ω ,1/8W 六顆並聯=1.6666 Ω ,3/4W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那麼多的方法,
如果真的買不到這種特殊規的零件,只好再來土法練鋼了.........

1%的電阻有17.8歐姆,並無1.68或16.8歐姆,估計其色碼應為棕紫灰金棕色,我的SANWA/YX360TR用的是棕白棕金棕色(19.1歐姆),請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 Ω ,1/8W 六顆並聯=1.6666 Ω ,3/4W

爆米花請快遞送了6顆10 Ω ,1/8W 的電阻給五燈大 ...
一次用6個,難道你要Ki樓啊厝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大的提醒!

這個方法的前題是要有精確的電表,前些天剛買的那台 LCR 尚未上手,

你終於想到那台電表了,對!就是用它,開爾文夾著電阻導線時,記得夾在距離電阻最近的位置。
有一台精確度那麼高的電表,你要啥怪阻值都行。

网友:
精密電阻高雄的話找禾樺有賣,謝謝。

楼主:
回管理員老大,原來這檔電表有此優點,就讓他來揮一下功能了!

回 ciko 老師,由於先前圖片無法精確辨識,所以再次用放大鏡
加上打光,請大家幫忙一下囉!謝謝!

^這是第一台歐姆x1檔,用的是1/2W 1%精密電阻

^和上圖同一台,經過打光後色碼是不是較易辨認?

^上面這張是另外一台,也是歐姆X1檔位置的電阻,是1/4W

楼主:
感謝ciko 老師的解說,
就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iko 老師的解說,
就來試試看..........

該電阻取1/2W的由來,P=V平方/R=3V*3V/20歐姆=0.5W.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管理員老大,原來這檔電表有此優點,就讓他來揮一下功能了!

回 ciko 老師,由於先前圖片無法精確辨識, ...

第四環是金色無誤,所以是17.8Ω,若一時找不到17.8Ω精密電阻,可用5% 20Ω 1/2W或是兩顆10Ω 1/4W串連撐著,RX1檔大多用來做導通測試,精密度差一點沒關係。

楼主:
感謝多位前輩的指導,讓我在忙亂之中理出一個頭緒來,順利地找出解決的方法了。

由於指針式電表的方便性,所以除了要精確讀數才會用數位電表,
先前因為誤用燒了一台,也修好了但是感覺怪怪的,這幾天又燒了一台,
我相信大家不會像我這老灰狼,有時腦部缺氧就會出這種糗事!

這才用心地要把這兩台搞好,除了請版上的前輩指導外,翻開舊文來比對,
發現之前的做工有錯誤,現在才發現,所幸是在自己的小工具上,沒被罵!
只是自己罵自己!

先看酷友提供的電路圖:
^全圖

^X1檔的電阻是18.5歐姆,與實際使用的17.8歐姆有些微差距

^翻開百竇箱,這些零件也靜靜地在那裏呆了好多年了

^找到了,就是你!

^那裏!只是一堆很普通的碳膜電阻而已

^用春節紅包換回來的玩具,使用前當然要搖一搖

^挑兩隻最接近的

^就定位

^用一隻10ΩJ金屬膜電阻來做測試

^電表歸零再測,準度可以接受!

這樣這兩隻電表又可以陪我工作很久了!

再次感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多位前輩的指導,讓我在忙亂之中理出一個頭緒來,順利地找出解決的方法了。

由於指針式電表的方便性, ...

恭喜完修,附圖的RX10檔電阻R21,應修正為20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附圖的RX10檔電阻R21,應修正為200歐姆.

已在圖面上修正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