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89C51 的 ROM, 怎樣設定 INT1 的中斷服務入口呢

楼主(2014-02-25):
這個是抄來的, 用89C51 作的 ICE, 沒有源碼, 這是俺搭起來的棚架, 但是不能動作.
確定燒錄是沒問題的, 因為有測試用 BLINK P1.0 和 P2.0 接LED都會閃, 是正常的.

89s51ICE

89s51ICE

據作者寫的資料,
MCU AT89C51 (俺用AT89S51 替代)
P3.3 / INT1 接 UART 的送來的資料
P3.5 / T1  送出資料给 UART
9600, N81
PC 端送出 0Xff, 0x00, 0x01, 並在時限內等待 ICE 的回應

它的 HEX 如下

:020000000153AA
:03000300021003E5
:03000B0002100BD5
:03001300021013C5
:03001B0002101BB5
:1000230002102383220200E9C0E074020200ED0003
:10003300C0E074030200ED00C0E074040200ED00B0
:10004300C0E074050200ED00C0E074060200ED009C
:1000530075817053D0E775A8007E2B7D0190100049
:10006300ED1126F0A30DDEF8907F8074007E13F06F
:10007300A3DEFC907F907400F0A37410F0907F9245
:100083007470F074FA907F93F0414C8E6E8F6F20F2
:10009300B3FD7E47DEFE7F08A2B3137E2DDEFE0096
:1000A300DFF6C3AF6FAE6E228E6E8F6FC2B57E2F3B
:1000B300DEFE7F081392B57E2DDEFE00DFF6D2B59D
:1000C3007E2FDEFEAF6FAE6E22046A0000000000DA
:1000D300031200E938303531206D6F6E69746F7229
:1000E3002056312E3200C0E07401C0A8C2AFC083D5
:1000F300C082907F80F0A37400F0A3E5D0F0A3D07A
:10010300E0F0A3D0E0F0A3D0E0F0A3D0E0F0A3E5CB
:10011300F0F0A3718B907F80E0F8D0E0F9D0E0B8E5
:10012300010524FD400119907F90F0A3E9F0A3E5B8
:1001330081F0414C907F93118E40F9B4F70040F465
:10014300F0A3118E40EEB46B0050E9F0A36009FEFA
:10015300118E40E0F0A3DEF8118E40D8FD71782DAA
:1001630070D2907F93E0FEA3E0CEA3B4FF0221A55B
:10017300B4FE0221C3B4FD0221F1B4FC02414CB42C
:10018300FB024173B4FA0241B6B4F90241ECB4F88C
:1001930002612BB4F702613C74F0907F93F0740119
:1001A3006154907F94741DF0A3FE7F00A882A983FD
:1001B3009000CCEF930F88828983F0A3DEEE616019
:1001C300A3E0F8A3E0F9A3E0FE907F94F0A3601C02
:1001D300AA82AB8388828983B90003E68001E0A306
:1001E300A882A9838A828B83F0A3DEE46160A3E003
:1001F300F8A3E0F9A3EE24FD6047FEFFE0AA82AB7B
:100203008388828983B90003F68001F0A3A882A9B9
:10021300838A828B83A3DEE4907F96E0F8A3E0F9E0
:10022300A3E0FEAA82AB8388828983B90003E680B8
:1002330001E06E7010A3A882A9838A828B83A3DF57
:10024300E07400800274016154907F807413FEA8EF
:1002530082A983907F94F0A3AA82AB838882898347
:10026300E0A3A882A9838A828B83F0A3DEEA61607C
:10027300EE603EA3A3E05418F5F065D05418601166
:10028300907F9D71A453D0E7E5F042D0907F9D719C
:100293008B7880797F907F94E0FEA3E0A3AA82AB62
:1002A3008388828983F0A3A882A9838A828B83DED1
:1002B300EA414C907F92E0F581907F8871A4E0C081
:1002C300E0A3E0C0E0907F85E0C0E0A3E0C0E0A34E
:1002D300E0F5F0A3907F82E0F5D0A3E0C0E0A3E0D7
:1002E300F583D082D0E0D0A822EE6032AA82AB831D
:1002F300AC82AD838A828B83A3E0F8A3E0F9A3E009
:10030300FFA3AA82AB8388828983E0F8EFF0E08CB5
:10031300828D836F7008E8F0A31E1E1EDED2E58275
:10032300246B907F94F06160E0F874E5F0A3E8F04B
:10033300A37422F0127F956154E0F8A3A3E0F9744B
:10034300F5F0A3E8F0A37422F0E9127F977400613B
:1003530054F8907F947401F0A3E8F08000717864FE
:10036300FF04F0907F94E02403FE907F93E011ABB1
:10037300A3DEFA2137907F94E02402FE907F937FDF
:1003830000E02FFFA3DEFA22E8F0A3E9F0A3EAF0EE
:10039300A3EBF0A3ECF0A3EDF0A3EEF0A3EFF0A337
:1003A30022E0F8A3E0F9A3E0FAA3E0FBA3E0FCA3B7
:0A03B300E0FDA3E0FEA3E0FFA3229B
:00005301AC

.
.
.
.
俺用這個工具, 看她反編譯的源碼, 好像沒有看到 INT1 VECTOR
http://www.8051projects.net/download-d11-8051-disassembler.html

反編譯結果是, P3.3 和 P3.5 好像都有程序, 但是看不到 INT1 VECTOR 指向這個 INT1 的服務
請教一下有經驗的大大, 是俺的反編譯結果不正確, 還是真的不能用的
原來買的 8051 ICE 運到祖國後沒有帶上, 所以現在沒有工具, 只能用猜的

.
.

RESET VECTOR

;===============================================================;
; Disassembled Using DIS8051   -  (C)1989 Data Sync Engineering ;
;===============================================================;
;
;
;
        ORG        00000H
;
        AJMP        L0053
;
;
        ORG        00003H
;
        LJMP        L1003
;
;
        ORG        0000BH
;
        LJMP        L100B
;
;
        ORG        00013H
;
        LJMP        L1013
;
;
        ORG        0001BH
;
        LJMP        L101B
;
;
        ORG        00023H
;
        LJMP        L1023

.
.
.
.
P3.3 routine and P3.5 routine

L008E:        MOV        06EH,R6                ;; should be UART hand coded RxD rotuine
        MOV        06FH,R7
;
L0092:        JB        P3.3,L0092        ;; P3.3 / INT1 pin, wait for start bit
        MOV        R6,#047H
;
L0097:        DJNZ        R6,L0097
        MOV        R7,#008H
;
L009B:        MOV        C,P3.3                ;; roll in Carry bit to assemble 8 bits data
        RRC        A
        MOV        R6,#02DH
;
L00A0:        DJNZ        R6,L00A0
        NOP
        DJNZ        R7,L009B
        CLR        C
        MOV        R7,06FH
        MOV        R6,06EH
        RET
;
;
L00AB:        MOV        06EH,R6                ;; should be UART hand coded TxD rotuine
        MOV        06FH,R7
        CLR        P3.5                ;; send start bit
        MOV        R6,#02FH
;
L00B3:        DJNZ        R6,L00B3
        MOV        R7,#008H
;
L00B7:        RRC        A
        MOV        P3.5,C                ;; roll out 8 bits data
        MOV        R6,#02DH
;
L00BC:        DJNZ        R6,L00BC
        NOP
        DJNZ        R7,L00B7
        SETB        P3.5                ;; send stop bit
        MOV        R6,#02FH
;
L00C5:        DJNZ        R6,L00C5
        MOV        R7,06FH
        MOV        R6,06EH
        RET

网友A:
外部INT 1 中斷向量是0013H,從您DISASSEMBLE程式看來,會跳到L1013開始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INT 1 中斷向量是0013H,從您DISASSEMBLE程式看來,會跳到L1013開始執行。

看來要讀一下它的程序何時把中斷的JUMP寫到L1013.

因為好久沒用 8051, 已經忘記了用啥指令讀寫 L1013 的位置. 作者寫的簡單資料, 它是外部的 SRAM 地址, L1013 就是 MAPPING 到 0x1000 的 INT13, 用3 byte 的 JMP XXX

請教一下, 如果把 ROM 的數據搬到外部, 填寫資料到 0x1000 - 0x1013, 通常會是用甚麼指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來要讀一下它的程序何時把中斷的JUMP寫到L1013.

因為好久沒用 8051, 已經忘記了用啥指令讀寫 L1013  ...

51讀出ROM 程式碼指令只有2個:
MOVC A,@A+DPTR
MOVC A,@A+PC

至於寫入外部RAM就是MOVX了,細節要看硬體如何接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讀出ROM 程式碼指令只有2個:
MOVC A,@A+DPTR
MOVC A,@A+PC

謝謝你的提示

俺也剛接到作者的EMAIL回覆, 原來是高雄某大學的教授, 她回答說會幫俺看看這個是不是原來設計有遺漏的地方.

希望可以複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