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手機訊號強波器?

楼主(2014-02-25):
在農地有一定點可通話,離開就收不到訊號,請問有沒有手機訊號強波器,最好是電池供電,將它放在可通話那個定點,將訊號中繼,讓手機在農地其他地方也可通話?

网友:
WCDMA 頻段的 功率放大器都可以
亞太電信是 CDMA 跟其他家不一樣

可能反對架設基地台的關係吧  要不波辦剛剛好沒辦法涵蓋住整個平原

像這種設備就可以加強訊號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11948868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022829437
對於訊號的靈敏度要看天線跟設備
發射訊號應該有-50dbm以上的水準

要製成可攜式需要很強大的電池組當靠山了
不然就是要用在開 或是低功率發射

也可以考慮改手機  只要知道它的WCDMA/GSM頻段的天線是做在哪裡

也可以跟業者反映信號問題  網路上有例子了   而且免費 免自行施工
但是就只能裝在定點了

网友:
這篇給你參考...中華電信的強波器...
http://www.coolaler.com/showthread.php/304605

我以前待過一家公司,也是專做手機基地台和強波器的...
產品幾乎都是外銷給國外的系統商,印象中早期和信和台哥大也有用這家公司的產品,
雖然對這公司印象不好,不過你可以參考看看:
http://www.coiler.com.tw/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酷友回覆!
有在網拍查到該產品,只是其有效範圍只有15公尺,作用不大,希望找到有範圍可到100公尺的產品,努力查詢中.....

>>要製成可攜式需要很強大的電池組當靠山了<<>> 打算拿個機車用電池來用大概夠用吧!!

网友A:
all666大,這家給您看看是否有您需要的!
http://www.clearcast.biz/
對了這家老闆我有認識,您看有需要可以問問他價格,之後價格我在幫你殺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666大,這家給您看看是否有您需要的!
http://www.clearcast.biz/
對了這家老闆我有認識,您看有需要可 ...

非常感謝!! 有需要時再與您連絡!!

网友:
可億隆(Coiler)的PS-2200這一台應該夠你用了...
安裝簡單,只要有電源插座,即插即用,都不用設定...
訊號增益70db....可以打很遠嚕....

田中間找位置立柱子應該不難,或是看路邊有沒有現成的電線桿,
架個防水箱.自己拉條電線做個插座,放上去就成了...

優點:位置夠高的話,等於小型基地台,訊號應該夠用了
缺點:自己花錢架設,可是路人甲,路樹乙,路燈丙,路障丁也可以分享一起用...

Coiler PS-2200 官網介紹

楼主:
感謝多位酷友提供意見,因事主目前正考慮中,因為有人建議他找電訊公司改善,可以省一筆花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