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27W電子安定器無法點燈

楼主(2014-02-25):
這顆電子安定器原本時好時壞,壞的時候會有高頻音

電路圖(零件編號以電路圖為準)

查到C4 104 250V 容值偏大,換ㄧ顆良品後就沒高頻音了

PCB-正面

PCB-反面

零件編號-T1

零件編號-T2

功率晶體-BUL38D

燈絲串聯電容-153 250v

電路板上的所有零件均檢測過,除了c4容值偏大以外其餘都正常
DIAC用電源供應器串電阻檢測過,蹦潰電壓約30V
電源濾波電容也換新,交聯電容也有換過也沒用
確定保險絲沒問題,燈管交叉測試過沒問題
濾波電容上面也有155VDC

電路圖 PL 27W.pdf (12.18 KB, 下載次數: 208)
功率晶體 BUL38D.pdf (229.7 KB, 下載次數: 96)

電路圖上SW1為電源開關,SW2為兩段式亮度切換

小弟已經查修到無能為力了,還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A:
燈座上那顆C6有沒有測量過?若是容值不正常也會影響啟動點亮,
SW2接觸不良也有可能,先Bypass固定接線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座上那顆C6有沒有測量過?若是容值不正常也會影響啟動點亮,
SW2接觸不良也有可能,先Bypass固定接線試試 ...

燈座上的C6也有量過,容值正常
SW2明天來試試

网友:
燈管被鬼迷了............

网友:
C1 , C2 換新
燈管換新

楼主:
c1.c2已經更換為新品
燈管兩組燈絲阻抗低於4歐姆,也要換新?
sw2直接pasd掉,一樣沒反應

网友B:
圈起的零件引腳有斷掉嗎?....
如果沒有,哪就零件請下來測量尤其貼板零件..
零件影腳發黑打磨在補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圈起的零件引腳有斷掉嗎?....
如果沒有,哪就零件請下來測量尤其貼板零件..
零件影腳發黑打磨在補焊看看.. ...

沒斷掉,明天在全版補焊看看

在不行就只能棄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斷掉,明天在全版補焊看看

在不行就只能棄修...........

http://www.nxp.com/documents/application_note/AN00048.pdf

如果 DC 來電沒問題, 參考看看這個 AN, 不震盪或是點燈高壓不足都可不點亮
或者按照 NXP 的改改數值試試看, 通常管和那個 C6 會影響起動, 俺曾經換過一次, 純粹試驗性質的.

楼主:
問題解決了,原因出在輸出pin
銅箔斷線導致無法點燈
晚上會更新照片

讓人無言的斷線

點燈

這支台燈聽說已經20歲了,連燈管還是日製27瓦
燈絲阻抗與新品差不多都在2歐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