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電話不會響

楼主(2014-02-25):
阿婆拿電話給我說不會響,但是可以接聽可以撥出,要我幫忙處理一下。
測試結果如下:
1.電話進來時,無反應而且無來電顯示,但是話筒拿起來可以接通。
2.嘗試撥出OK正常。
3.拆開看不出哪裡有問題?
麻煩大大給些意見,感謝

网友A:
除非要特別強調的事項,麻煩字型請用標準字就好,以維護網站整體觀賞視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要特別強調的事項,麻煩字型請用標準字就好,以維護網站整體觀賞視覺 ...  ...

了解下次改進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下次改進

發帖的三日內,你可以在每一帖左下角的"編輯"重新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接Adapter?。。。。。

請問一下什麼是Adap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什麼是Adapter?

免持聽筒按鍵或聽筒開關異常,請參考.
http://tc.wangchao.net.cn/bbs/detail_757925.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什麼是Adapter?

adapter是指電源供應器,正確地說是power adapter

网友:
這台看來有點歷史了,來電顯示沒有外加電源(電池OR變壓器)往往沒作用

网友:
要外接電源
圖上右上角
電話線插口, 隔壁的那個黑色的, 應該是外接電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什麼是Adapter?

紅框處一般需接外接電原,要看你機殼上標示....
如果有那看進來電壓揷座引腳是不是有接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