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三用電表選擇的問題
火..

楼主(2014-02-25):
我要想一個數位型的三用電表,用途是實驗課拿來做實驗用的,可以推薦我可以選擇使用哪種三用電表嗎?  感謝

网友:
可先列出參考規格及價格.

网友:
可以看看eson0724大 的研究報告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楼主:
大概 EXCEL DT9205A 或ut33b

楼主:
希望大概350以下

网友A:
350以下就建議直接去五金行買國產的機種比較便宜!!

這種價格能選的精度、功能都大同小異了!!

网友:
很久前我有一次跟烏骨雞學姐去99大賣場買藍子,看過有賣99元數位電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以下就建議直接去五金行買國產的機種比較便宜!!

這種價格能選的精度、功能都大同小異了!! ...

以前高職時代上實習課不是都要買套件嗎?

  廠商都是每份套件送一台,所以人手一台以上的很多,有時學長還會送學弟~!

网友:
去沒屋頂的拍賣搜尋,就有ㄧ堆了
不要買這種的,電壓誤差值極大
需要自己微調

這款看起來不錯2.7吋三用電錶

UNI-T 優利德 UT33D

這種價位是要誤差值不要太誇張,精密度普通這樣就好了
建議住家附近的五金行找找,應該也會有不錯的可選

网友:
網拍買,郵資運費可以買半台了!!!

逛街經過五金行再進去看看一定有的!!

网友:
買最便宜的
NT150就好
類似這個

网友:
電子材料行的選擇應該會多一些,五金行的話,大概就1~2款,挑選的範圍不高

网友B:
有必要省到這種程度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省到這種程度嘛?

我也覺得太省,買個中低階比較好,免得以後不敷使用要在花錢買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覺得太省,買個中低階比較好,免得以後不敷使用要在花錢買一次

那大概中階的多少 會這麼省是我剛花1000多買書 剩沒多少

网友:
實習課在考試時不要拿出來喔
數位電表 要買500元以上  到電子行挑一支喜歡的  如果老闆是老人家可以問他推薦哪一支
存好錢 在下手 太急會不滿意

网友:
asd2550428 大應該還是學生~
手頭緊預算不多這也難免
可以去電子材料行多比較看看
或是把自己喜歡的型號及價格區間提來徵詢
相信痞酷的大大們會不吝給意見的

楼主:
那可以再問一下嗎 我看一下想競標 UT39A   大概可以放多少 或者買DMM 136  還是大家有其他想法 可以跟我講一下   感謝  我看了一下大家的意見想把價錢 拉高到750 超過也沒關西 我先拿出之前儲的錢 希望大家給我一下意見

网友D:
DMM-135 NT$390
DMM-136 NT$520
這兩支量程一樣, 都有自動換檔, 對初學者來說應該也夠了, 價格也不貴~
我也有點想買一支回來用(我也是初學者)
目前手頭上只有一支DMM-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DMM-135 NT$390
DMM-136 NT$520
這兩支量程一樣, 都有自動換檔, 對初學者來說應該也夠了, 價格也不貴~

所以買DMM-135  或DMM-136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网友E:
路過,請問大家, 三用電表的電流檔可以量AC/DC 的電流嗎?

或是只能量DC ??

遇到100v以上的電壓,示波器也可以「直接量」嗎? 電壓或電流比較大的點,用示波器去量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路過,請問大家, 三用電表的電流檔可以量AC/DC 的電流嗎?

或是只能量DC ??

1.須視該電流表是否提供交直流電流檔位可供測量.記得電流檔位需適中,否則有燒毀該檔可能.
2.示波器測高電壓時 ,可視需要搭配10:1或100:1探棒.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須視該電流表是否提供交直流電流檔位可供測量.記得電流檔位需適中,否則有燒毀該檔可能.
2.示波器測高電 ...

hi,

請問示波器要考慮測量點的電流大小嗎?
例如:電壓300v 有一個100ma與另一個10A的端點,
測量上是不是有需要小心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i,

請問示波器要考慮測量點的電流大小嗎?

測量電流時需與電路成串聯連接(適用於三用電表量測),若要使用示波器觀察,一般是使用電流轉電壓探棒.
一般示波器內阻為1M歐姆,故不適用直接串聯進入示波器.

電流探棒可參考此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9807-1-1.html

网友G:
99元數位電表倒是沒看過,前陣子因臨時需要,去買個99元指針電表,只能用"垃圾"形容n_029|

楼主:
引用 网友G:
99元數位電表倒是沒看過,前陣子因臨時需要,去買個99元指針電表,只能用"垃圾"形容 ...

感謝你 xd 看來買99的也不太好n_152|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測量電流時需與電路成串聯連接(適用於三用電表量測),若要使用示波器觀察,一般是使用電流轉電壓探棒.
一般 ...

hi, 謝謝詳細說明,

我想問的其實是示波器量高電壓, 後來有發現
"peak to peak = 400v"  這是指超過400v, 示波器會燒壞嗎?

阿里阿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hi, 謝謝詳細說明,

我想問的其實是示波器量高電壓, 後來有發現

儀器廠商已標識安全範圍為400V,若輸入過高電壓,當然對電器是有危害的,使用適當衰減棒可克服此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儀器廠商已標是安全範圍為400V,若輸入過高電壓,當然對電器是有危害的,使用適當衰減棒可克服此問題. ...

瞭解,謝謝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