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32吋HD-32G62(H)開機出現LOGO後就當機

楼主(2014-02-26):
主機板
各位大大有白色點8支脚的程序嗎?

网友:
林 大:
請教一下--當機現像??

楼主:
LOGO出現大約8秒後晝面就無晝面背光還亮按鍵全無效
白色點8腳IC型號是25L3205D程序不良
各位大大有這一台可以幫忙讀一下程序

网友:
輸入源對嗎??

楼主:
我已經燒成37吋高解試機都正常
所以說32吋這台面板是低解我沒有程序
所以各位大大有這型的機器可幫忙讀一下
IC是25L3205D的程序

网友:
主機板壞  看到這型主機板基本上都它壞  設計不良  很燙 板子散熱也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