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4P800SE-不啟動、風扇不轉.....

楼主(2014-02-26):
最新情況,我重新組裝一次,確定目前情況是:按電源鍵可送電,cpu、顯卡風扇會轉, AGP旁晶體最右腳電壓1.5v,黑畫面,
不會嗶, cpu旁供電好像1.3還是1.4。
舊電腦都用這個,近1年一片一片壞了

..................................................
hi,
老主機板P4P800SE,插上power待機燈會亮,按電源鍵後風扇不轉、power不會啟動.
試用迴紋針強制啟動power, 但CPU風扇仍不動,反而拔除迴紋針那瞬間風扇會轉個幾圈....

由於只有三用電表跟替代power一顆,我量過atx插座,3 5 12v 阻值都會上升, 輔充供電的12v阻值也穩定上升,bios電池是有電的

請問大師們,這塊板子可能從哪邊下手呢? 3.3v的啟動供電電路嗎?
謝謝大家

版本是這一種,cpu 供電是3顆晶體x3組, 目測沒有怪電容。   引自網路圖,其他照片我再補上。

网友:
好像一般都是AGP座旁邊那兩顆MOS 版上有討論過  先爬看看..很多相關知識.. 今天累了 沒辦法幫你抓捷徑PO圖

网友:
石頭牌產品後面掛SE、LE、X的都是cost down到不行的地雷。我也曾買過一塊很便宜的二手P4P800-X給老爸用,買來就看到AGP旁的Mos已被換過,只可惜這塊板子開機不到幾次就葛屁了,我又能力不足,修不好直接丟了。

网友A:
CPU 核心供電,也就是Vcore...幾V??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核心供電,也就是Vcore...幾V??

hi, 因為不能啟動,所以沒辦法測量.

我試過把atx及12v 電源接上,然後 觸一下power綠線讓它送電,power可以運轉
可是cpu風扇不轉,所以2秒後馬上停止。

完全故障前已經有偶爾開不起來的現象, 也有一次顯示cpu風扇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因為不能啟動,所以沒辦法測量.

我試過把atx及12v 電源接上,然後 觸一下power綠線讓它送電,power ...

你沒動手拿電表去量,怎知量不到?

网友B:
這塊是通病呀,你不量,沒人幫得到你唷@@
試試我圈的那二顆MOSFEET,摸(應該超燙)←指的是通電一段時間下,量看看是不是有導通了。
多爬文,很多大大分享過的。

网友C:
不起動那塊
斷掉4PIN 12V供電試試看可不可以起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動手拿電表去量,怎知量不到?

hi,
剛開始不觸發,強上電怕燒壞.

量了一下, AGP座下方MOS是3.3V 2.4V 1.5V
AGP座左方MOS是4.7V 3.2V 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是通病呀,你不量,沒人幫得到你唷@@
試試我圈的那二顆MOSFEET,摸(應該超燙)←指的是通電一段時間下 ...

hi, AGP座下方的這顆有1.5V輸出,

手去摸沒有非常燙,量了一下, AGP座下方MOS是3.3V 2.4V 1.5V
AGP座左方MOS是4.7V 3.2V 2.4V

剛回家我再量其他地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起動那塊
斷掉4PIN 12V供電試試看可不可以起動

hi,
不好意思漏看一篇,

最新情況是可以上電,但沒有嗶聲。
拔掉4pin 12v ,按電源鍵結果是無法上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不好意思漏看一篇,

不好意思~~感覺上您敘述的邏輯有點怪怪的,個人的看法與建議啦~~
1.這麼舊也該昇級啦~~花點小錢 昇級775 DDR2 你會發現比以前順太多啦~~
2.因你沒除錯卡,所以無法確定是否有跑碼,假設你CPU供電確實有量到1.3~1.4V,代表著CPU供電有出來,又~~
因為您沒編程器,所以無法刷BIOS試試看,又~~因為您手上工具不足,建議你全板電容換看看吧~~
3.若觸發部份有問題要看看IO 或 CMOS 的JUMP~~
PS:電容沒爆不代表容值正常喔,你試想 都過保5年以上了吧,電解電容不會故障嗎?你應該沒看過,庫存沒在用的新板,一年後拿出來整理,電解電容全懷孕,不是不爆,時間未到,且當年的爆漿事件後,好像導致那時間的電容做到容值變大異常也不會呈現爆開狀態,至少我摸過2張 ASUS P4 就是醬,標 1000 6.3V ,拆下量容值無限大,但外觀無爆開~~